发个PM2.5检测 带BH1750FVI光照、DHT11温湿度 12864屏的51单片机制作 含程序

楼主:
  现在空气污染很严重,尤其是北方地区,所以某一个宝买了一套PM2.5、光照、温湿度及时间一体的散件,自己做了成品。

时钟芯片DS1302,精度一般般,准备换DS3231了。
温湿度芯片DHT11,这个精度更差,准备换DHT22
光照芯片BH1750FVI。
单片机89C52
屏幕是串口并口通用的12864屏

PM2.5检测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uint wendu=0;                 //温度变量
uint shidu=0;                  //湿度变量
uint pm25=0;                 //pm2.5变量

uint stwendu=30;                 //温度报警变量
uint stguang=100;                  //光照报警变量
uint stpm25=100;                 //pm2.5报警变量

uchar  hor,min,sec;                 //时分秒
uchar  initial_time[]={0x00,0x00,0x00};                 //时分秒设定
unsigned int guangzhao=0;          //光照变量
float xdata guang=0;                  //光照变量

sbit    DQ=P1^0;        //DHT11         单片机引脚

sbit          SCL=P2^0;      //IIC时钟引脚定义                   读取光照用
sbit          SDA=P2^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k1=P3^2;      //+   按键
sbit          k2=P3^3;      //-
sbit          k3=P3^4;      //设置

sbit          led1=P1^5;      //wendu baojing
sbit          led2=P1^6;      // guangzhao baojing
sbit          led3=P1^7;      //pm2.5baojing

sbit          fmq=P0^0;      //pm2.5baojing

uchar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nsigned  char xdata dat[6];                                  //串口变量 用于读取pm2.5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flagcom=0;

unsigned char  xdata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3A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温湿度读取
//初始化DTH11
bit Init_DTH11()
{
  bit flag;
  uchar num;
  DQ=0;
  delay_ms(20);   // >18ms
  DQ=1;
  for(num=0;num<10;num++);   // 20-40us    34.7us
  for(num=0;num<12;num++);
  flag=DQ;
  for(num=0;num<11;num++); //DTH响应80us
  for(num=0;num<24;num++);    //DTH拉高80us
  return flag;
}
//****************************读DTH11数据
uchar DTH11_RD_CHAR()
{
  uchar byte=0;
  uchar num;
  uchar num1;
  while(DQ==1);
  for(num1=0;num1<8;num1++)
  {
   while(DQ==0);
   byte<<=1;     //高位在前
   for(num=0;DQ==1;num++);
   if(num<10)
    byte|=0x00;
   else
    byte|=0x01;
  }
  return byte;
}
//******************************读取DTH11温度和湿度
void  DTH11_DUSHU()
{
  uchar num;
  if(Init_DTH11()==0)
  {
  shidu=DTH11_RD_CHAR();   //
   DTH11_RD_CHAR();
  wendu=DTH11_RD_CHAR();
//        tem=30;
   DTH11_RD_CHAR();
   DTH11_RD_CHAR();
   for(num=0;num<17;num++);  //最后BIT输出后拉低总线50us
   DQ=1;
  }
}

//********************************iic 光照///////////////////////////////////////////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请参考中文pdf22页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请参考中文pdf22页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void conversion(unsigned 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 ;
         qian=temp_data%10000/1000;
        bai=temp_data%1000/100;
        shi= temp_data%100/10;
        ge=        temp_data%10;
}

  260. /********************************************************************
  261. du1302 读取时间
  262. ***********************************************************************/

void du_ds1302()
{
    uchar k;

//   uchar taddr = 0x81;
  // for (k=0; k<3; k++)
//   {
  //      now_time[k] = read_data_ds1302(t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      taddr+= 2;
//   }

   k= read_data_ds1302(0x81);
   k=bcd16(k);
   if(k<60) sec=k;
   if(k>=60){write_data_ds1302(0x8e,0x00); write_data_ds1302(0x80,0);write_data_ds1302(0x8e,0x80);  }
   k= read_data_ds1302(0x83);
   k=bcd16(k);
   if(k<60)min=k;
   k=read_data_ds1302(0x85);
   k=bcd16(k);
   if(k<24) hor=k;

}
void xianshishijian()                                 //显示时间
{

LCD_Setaddress(1,1);

print("时间");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hor%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min%10+0x30);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ec/10+0x30);
LCD_write_dat(sec%10+0x30);

}

xianshiwsd()//显示温湿度

{

          LCD_Setaddress(2,1);
         //if(wendu>=99)wendu=99;
   print("温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wendu/10+0x30);
   LCD_write_dat(wendu%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Setaddress(2,5);
         print("湿度");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shidu/10+0x30);
   LCD_write_dat(shidu%10+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xianshipm()                   //显示pm2.5
{
          if(pm25>=999)pm25=999;
   LCD_Setaddress(3,1);

   print("PM2.5");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pm25/100+0x30);
   LCD_write_dat(pm25%100/10+0x30);
   LCD_write_dat(pm25%10+0x30);
         LCD_write_dat('u');
         LCD_write_dat('g');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m');
   LCD_write_dat('3');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

void xianshiguangzhao()                           //显示光照
{
   LCD_Setaddress(4,1);
   print("光照");
   LCD_write_dat(':');
   LCD_write_dat(wan+0x30);
   LCD_write_dat(qian+0x30);
   LCD_write_dat(bai+0x30);
         LCD_write_dat(shi+0x30);
   LCD_write_dat(ge+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L');
   LCD_write_dat('X');

}

void baojing()
{

  if(wendu>stwendu) led1=0;
  else  led1=1;
  if(guang<stguang)  led2=0;
  else led2=1;
  if(pm25>stpm25)
  {
          led3=0;
          fmq=0;

  }
  else
  {
  led3=1;
  fmq=1;
  }

}

  365. //////////////////////串口、、、、、、、、、、、、、用来读取 pm2.5/////////////////////////////////////////////////

void UartInit(void)                //24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PCON=0X00;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0XF4;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0;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0;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

        uint aa;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dat[k]= SBUF;          //P0 show UART data

                if(dat[0]!=0xaa) k=0;
                else k++;
            if((dat[0]==0xaa)&&(k>5))                                                        //读取pm2.5数据
                {

                    ES=0;
                          EA=0;
                    aa=dat[1]*255+dat[2];
                          if(aa!=0) pm25=aa;
                          flagcom=0;
                           Delay(2000);

                          k=0;

                }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flaga=0;                                                  //pm2.5传感器 串口无法读取时正常显示其它数据标志
        unsigned char  aa;                      //按键切换标志
                                                                                 //上电延时
        Delay(6000);                                                 //初始化时钟
  init_ds1302();                                                //时钟初始化
         LCD_draw_clr();                                                //屏幕复位
        k1=1;                                                                //按键引脚拉高
        k2=1;
        k3=1;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flagcom=0;                                                           //串口中断 标志
        UartInit()        ;
        aa=0;
        while(1)
        {

                  if(k3==0)                                                                 //设置按键计数
                  {
                   Delay(10000);
                          if(k3==0)
                        {

                          aa++;
                          Delay(2000);
                        }

                  }

                 if((flagcom==0)&(aa==0))                                                 //循环读取数据  flagcom 串口中断标志 aa按键标志

                 {
               Delay(500);
               du_ds1302() ;                                //读取1302时间
                     Delay(500);
         xianshishijian();                         //显示时间

                      Delay(2000);
                     DTH11_DUSHU();                                   //温度湿度读取
         Delay(100);

                     xianshiwsd();                                  // 显示温度湿度
                     Delay(1000);
                     xianshipm();                                  //显示pm2.5
                     Delay(1000);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读取 光照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180);          //延时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guangzhao=BUF[0];
         guangzhao=(guangzhao<<8)+BUF[1];//合成数据
                     guang=(float)guangzhao/1.2;
                     conversion(guang) ;
         xianshiguangzhao();                                //显示光照
                     baojing();                        //报警函数

                    Delay(500);
                    flaga=0;
                    flagcom=1;
                    ES=1;
                    EA=1;
                    Delay(500);
                 }

                Delay(500);
                flaga++;

                if(flaga>=10)
                {
                  flagcom=0;
                  flaga=0;

                }

            //设置baojingzhi

           if(aa>5) aa=0;

            if(aa==1)
          {
                  Delay(5000)        ;
                  LCD_Setaddress(1,1);
              print("      设置    ");

                  LCD_Setaddress(2,1);
              print("温度报警:");

                  conversion(stwendu);

                  LCD_write_dat(shi+0x30);
          LCD_write_dat(ge+0x30);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write_dat(' ');
                    LCD_Setaddress(3,1);
              print("               ");
                  LCD_Setaddress(4,1);
              print("                ");

                   if(k1==0)
                  {        Delay(500)        ;
                   if(k1==0)
                   {
                            stwendu++;
                   }
                   }

                     if(k2==0)
                  {        Delay(500)        ;
                   if(k2==0)
                   {
                            stwendu--;
                   }

                   }

          }

          if(aa==2)
          {

                  LCD_Setaddress(1,1);
              print("      设置    ");

                  LCD_Setaddress(2,1);
              print("光照报警:");

                  conversion(stguang);
                  LCD_write_dat(wan+0x30);
                  LCD_write_dat(qian+0x30);
                  LCD_write_dat(bai+0x30);
                  LCD_write_dat(shi+0x30);
          LCD_write_dat(ge+0x30);
              LCD_write_dat(' ');
                    LCD_Setaddress(3,1);
              print("               ");
                  LCD_Setaddress(4,1);
              print("                ");

                   if(k1==0)
                  {        Delay(500)        ;
                   if(k1==0)
                   {
                            stguang++;
                   }
                   }

                     if(k2==0)
                  {        Delay(500)        ;
                   if(k2==0)
                   {
                            stguang--;
                   }

                   }

          }

             if(aa==3)
          {

                  LCD_Setaddress(1,1);
              print("      设置    ");

                  LCD_Setaddress(2,1);
              print("PM2.5 ");
                  LCD_Setaddress(2,4);
              print("报警:");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原理图等资料:

育松电子

源码下载:

网友A(2017-04-09):
下来做一个。

网友B:
下载的看不到啊!在下载还要扣币啊

网友A:
请问: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问: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谢谢

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

网友A:
请问:夏普PM2.5模块是怎么接线?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C:
感谢,分要的太多了。

网友D:
你好,能加一下qq吗,495268118

网友D:
你好,能加一下qq吗

网友E:
感觉写的不错,希望可以多聊聊

网友A:
有做成功的吗?  我做的就PM2.5不显示。

网友F:
感谢,分要的太多了

网友G:
下来做毕业设计。

网友A(2017-05-26):
我做了个,不知为什么PM2.5没有显示,其他都正常。求帮忙。

网友H(2017-07-03):
引用 网友A:
请问: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谢谢

只接3根线,+5V  GND 和数据到单片机

网友H:
不知道PM2.5模块怎么接线的请看这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夏普GP2Y10模块怎样接线?

回复里已上传实物图,请参照楼下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加一下qq吗,495268118

回复里已上传实物图,请参照楼下回复的图片

网友I:
没有黑币怎么破- -

网友J:
我要赚黑币,顶一个

网友K:
你好,原理图里面的J1 ISP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L(2017-09-20):
请问一下12864是怎么接线的,P0.0不是已经接了蜂鸣器了吗

网友M:
感谢分享 正在学这个

网友M:
非常好的参考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N:
程序很给力

网友M:
挺不错的参考材料,感谢楼主

网友O(2019-03-24):
这个gp2y 后面的型号是多少   我网上看的都是模拟量需要da转换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我做了个,不知为什么PM2.5没有显示,其他都正常。求帮忙。

您好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Q(2020-05-29):
这个功能不错,这个换成手机查看最好了。

网友R:
谢谢,幸好有你!

网友S(2021-05-19):
有人做好了吗,求指导

网友T(2021-06-19):
12864第15脚应该是VCC

网友U(2024-04-15):
这个资料对吗,有人做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