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笔记本之间的串口通讯

楼主:
目前学习单片机的串口通讯,郭天祥的教程,利用他的程序运行不出来他的效果,串口也是按照他说的改的。我想问,单片机上的RS232接口和笔记本上的USB联接之后还需要别的驱动程序吗?
我发现连接不连接单片机的运行效果是一样的,找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2017-03-21):
你是怎样连的?中间有USB转9针串口电路(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样连的?中间有USB转9针串口电路(芯片)吗?

直接用的RS232转USB的总线

网友C:
用RS232转USB的数据线,Win7都能自动识别,看设备管理器里用的是哪个com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RS232转USB的数据线,Win7都能自动识别,看设备管理器里用的是哪个com口

com口已经统一设置为com3口,串口调试软件也是COM3口,是不是单片机对com口还有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的RS232转USB的总线

这个可以的。但需要装驱动程序。win7有些设备驱动不能自动按装。

网友D:
如果你用的开发板 ,那么能下载程序说明驱动没有问题,你可以先看一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驱动,若有安装驱动,并看一下com口是多少,你打开串口助手吧com设置成一致的com口,串口的调试可以检查下比如串口助手和单片机程序中波特率的设置是否相同等基本配置,

网友E:
似乎不要什么驱动软件,之前我也做过MAX232下载电路,按照STC数据手册里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的。但需要装驱动程序。win7有些设备驱动不能自动按装。

请问 你有没有驱动程序呢?帮个忙,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用的开发板 ,那么能下载程序说明驱动没有问题,你可以先看一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驱动,若有安装驱动 ...

恩恩,谢谢

网友B:
安装了驱动,com口也一致,烧录软件和串口助手上的波特率均设置为9600,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好像能连上了,但是数据还是写不进去,,,,,,还会在哪方面出现问题呢?????

串口调试助手

串口调试助手

烧录软件

烧录软件

网友F: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实验1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需要  430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与PC机虚拟串行通信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