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定时开关电机的程序 不能调整时间 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7-03-21):
我做一个定时开关电机的程序并显示时间。但小弟写了时间程序然而并不能调整时间,求各位大神帮忙修改一下。最好顺便告诉一下设置定时开关的思路#include <reg52.h>#include <intrins.h>#include <string.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sbit IO = P1^0;sbit SCLK = P1^1;sbit RST = P1^2;sbit RS = P2^0;sbit RW = P2^1;sbit EN = P2^2;sbit KEY1=P3^4;sbit KEY2=P3^5;sbit KEY3=P3^6;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0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uchar DateTime[7]; //秒,分,时,日,月,周,年uchar flag,flag_1,i,miao,fen,shi,ri,yue,zhou,nian;void DelayMS(uint ms){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函数名称: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函数功能: 向1302写入一个字节//入口参数: x//出口参数: 无//调用子程序: 无/*****************************************************/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uchar i; for(i=0;i<8;i++) { IO=x&0x01; SCLK=1; SCLK=0; x>>=1;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num){ SCLK=0; RST=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 Write_A_Byte_TO_DS1302(num); RST=0; SCLK=1;}/*****************************************************///函数名称: Get_A_Byte_FROM_DS1302()//函数功能: 从1302读一个字节//入口参数: 无//出口参数: b/16*10+b%16//调用子程序: 无/*****************************************************/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SCLK=0; } return b/16*10+b%16;}/*****************************************************///函数名称: Read_Data(uchar addr)//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读数据//入口参数: addr//出口参数: dat//调用子程序: Write_Abyte_1302(addr)/*****************************************************/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uchar dat; RST = 0;S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SCLK=1;RST=0; return dat;}/*****************************************************///函数名称: GetTime()//函数功能: 读取时间//入口参数: 无//出口参数: 无//调用子程序: 无 /*****************************************************/void GetTime(){ uchar i,addr = 0x81; for(i=0;i<7;i++) { DateTime[ i]=Read_Data(addr);addr+=2; }}uchar Read_LCD_State(){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MS(1); state=P0; EN = 0;DelayMS(1); return state;}void LCD_Busy_Wait(){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MS(5);}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到1602{ LCD_Busy_Wait(); RS=1;RW=0;EN=0;P0=dat;EN=1;DelayMS(1);EN=0;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写命令{ LCD_Busy_Wait(); RS=0;RW=0;EN=0;P0=cmd;EN=1;DelayMS(1);EN=0; }void Init_LCD() //1602 初始化{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Write_LCD_Command(p|0x80);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1602显示{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 i]); DelayMS(1);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RS=0; P0=com;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RS=1; P0=date;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e){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void display1(uchar add,uchar date){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a[0]=d/10+'0'; a[1]=d%10+'0';}uchar ZH(uchar dat){ uchar tmp; tmp=dat/10; dat=dat%10; dat=dat+tmp*16; return dat;}void Keyscan(){ flag_1=1; while(flag_1) { if(KEY1==0) { DelayMS(5); while(!KEY1); flag=(flag+1)%8; switch(flag) {  case(1): Write_LCD_Command(0x0f);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11); break; case(2):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8); break; case(3):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5); break; case(4): Write_LCD_Command(0x80+13); break; case(5): Write_LCD_Command(0x80+11); break; case(6): Write_LCD_Command(0x80+8); break; case(7): Write_LCD_Command(0x80+5); break; case(0): flag_1=0; Write_LCD_Command(0x0c); //miao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ZH(DateTime[0])); Write_DS1302(0x8e,0x80); //fen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2,ZH(DateTime[1])); Write_DS1302(0x8e,0x80); //shi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4,ZH(DateTime[2])); Write_DS1302(0x8e,0x80); //ri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6,ZH(DateTime[3])); Write_DS1302(0x8e,0x80); // yue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8,ZH(DateTime[4])); Write_DS1302(0x8e,0x80); //nian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c,ZH(DateTime[6])); Write_DS1302(0x8e,0x80);   break; } } if(flag!=0)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while(!KEY2); if(flag==1) //miao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if(flag==2) //fen { DateTime[1]++; if(DateTime[1]==60) DateTime[1]=0; write_com(0x80+0x40+8); display(8,DateTime[1]); }  if(flag==3) //shi { DateTime[2]++; if(DateTime[2]==24) DateTime[2]=0; write_com(0x80+0x40+5); display(5,DateTime[2]); }  /* if(flag==4) //zhou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 if(flag==5) // ri { DateTime[3]++; if(DateTime[3]==30) DateTime[3]=0; write_com(0x80+11); display1(11,DateTime[3]); }  if(flag==6) //yue { DateTime[4]++; if(DateTime[4]==13) DateTime[4]=0; write_com(0x80+8); display1(8,DateTime[4]); }  if(flag==7) //nian { DateTime[6]++; if(DateTime[6]==100) DateTime[6]=0; write_com(0x80+5); display1(5,DateTime[6]); }   } } if(flag!=0) { if(KEY3==0) { DelayMS(5); if(KEY3==0) while(!KEY3); if(flag==1) //miao { DateTime[0]--; if(DateTime[0]==-1)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if(flag==2) //fen { DateTime[1]--; if(DateTime[1]==-1) DateTime[1]=0; write_com(0x80+0x40+8); display(8,DateTime[1]); }  if(flag==3) //shi { DateTime[2]--; if(DateTime[2]==-1) DateTime[2]=0; write_com(0x80+0x40+5); display(5,DateTime[2]); }  /* if(flag==4) //zhou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 if(flag==5) // ri { DateTime[3]--; if(DateTime[3]==-1) DateTime[3]=0; write_com(0x80+11); display1(11,DateTime[3]); }  if(flag==6) //yue { DateTime[4]--; if(DateTime[4]==-1) DateTime[4]=0; write_com(0x80+8); display1(8,DateTime[4]); }  if(flag==7) //nian { DateTime[6]--; if(DateTime[6]==-1) DateTime[6]=0; write_com(0x80+5); display1(5,DateTime[6]); }   } } }}void main(){ Init_LCD(); while(1) { EA=1; EX0=1; GetTime();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 //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月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日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周 串拷贝 包含于STRING.H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5); //时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8); //分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11); //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void int0() interrupt 0{ Keyscan();}

网友A:
应该吧代码用 编辑栏的代码框  框起来  这样没法看啊,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吧

网友B:
//我做一个定时开关电机的程序并显示时间。但小弟写了时间程序然而并不能调整时间,求各位大神帮忙修改一下。最好顺便告诉一下设置定时开关的思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 = P1^0;
sbit SCLK = P1^1;
sbit RST = P1^2;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N = P2^2;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uchar LCD_DSY_BUFFER1[]={"DATE 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秒,分,时,日,月,周,年
uchar flag,flag_1,i,miao,fen,shi,ri,yue,zhou,nian;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
//函数名称: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函数功能: 向1302写入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 x
//出口参数: 无
//调用子程序: 无
/*****************************************************/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IO=x&0x01;
                SCLK=1;
                SCLK=0;
                x>>=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num)
{
        SCLK=0;
        RST=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
        Write_A_Byte_TO_DS1302(num);
        RST=0;
        SCLK=1;
}

/*****************************************************/
//函数名称: Get_A_Byte_FROM_DS1302()
//函数功能: 从1302读一个字节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b/16*10+b%16
//调用子程序: 无
/*****************************************************/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 |= _crol_((uchar)IO,i);
                SCLK=1;
                SCLK=0;
        }
        return b/16*10+b%16;
}

/*****************************************************/
//函数名称: Read_Data(uchar addr)
//函数功能: 指定位置读数据
//入口参数: addr
//出口参数: dat
//调用子程序: Write_Abyte_1302(addr)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 = 0;
        SCLK=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 = Get_A_Byte_FROM_DS1302();
        SCLK=1;
        RST=0;
        return dat;
}

/*****************************************************/
//函数名称: GetTime()
//函数功能: 读取时间
//入口参数: 无
//出口参数: 无
//调用子程序: 无
/*****************************************************/
void GetTime()
{
        uchar i,addr = 0x81;
        for(i=0;i<7;i++)
        {
                DateTime[ i]=Read_Data(addr);
                addr+=2;
        }
}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N=1;
        DelayMS(1);
        state=P0;
        EN = 0;
        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到1602
{
        LCD_Busy_Wait();
        RS=1;
        RW=0;
        EN=0;
        P0=dat;
        EN=1;
        DelayMS(1);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写命令
{
        LCD_Busy_Wait();
        RS=0;
        RW=0;
        EN=0;
        P0=cmd;
        EN=1;
        DelayMS(1);
        EN=0;
}

void Init_LCD() //1602 初始化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1);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1602显示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 i]);
                DelayMS(1);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MS(5);
        EN=1;
        DelayMS(5);
        EN=0;
}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display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uchar ZH(uchar dat)
{
        uchar tmp;
        tmp=dat/10;
        dat=dat%10;
        dat=dat+tmp*16;
        return dat;
}

void Keyscan()
{
        flag_1=1;
        while(flag_1)
        {
                if(KEY1==0)
                {
                        DelayMS(5);
                        while(!KEY1);
                        flag=(flag+1)%8;
                        switch(flag)
                        {
                        case(1):
                                Write_LCD_Command(0x0f);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11);
                                break;
                        case(2):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8);
                                break;
                        case(3):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5);
                                break;
                        case(4):
                                Write_LCD_Command(0x80+13);
                                break;
                        case(5):
                                Write_LCD_Command(0x80+11);
                                break;
                        case(6):
                                Write_LCD_Command(0x80+8);
                                break; case(7):
                                Write_LCD_Command(0x80+5);
                                break;
                        case(0):
                                flag_1=0;
                                Write_LCD_Command(0x0c); //miao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0,ZH(DateTime[0]));
                                Write_DS1302(0x8e,0x80); //fen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2,ZH(DateTime[1]));
                                Write_DS1302(0x8e,0x80); //shi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4,ZH(DateTime[2]));
                                Write_DS1302(0x8e,0x80); //ri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6,ZH(DateTime[3]));
                                Write_DS1302(0x8e,0x80); // yue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8,ZH(DateTime[4]));
                                Write_DS1302(0x8e,0x80); //nian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c,ZH(DateTime[6]));
                                Write_DS1302(0x8e,0x80);
                                break;
                        }
                }
                if(flag!=0)
                {
                        if(KEY2==0)
                        {
                                DelayMS(5);
                                if(KEY2==0)
                                while(!KEY2);
                                if(flag==1) //miao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if(flag==2) //fen
                                {
                                        DateTime[1]++;
                                        if(DateTime[1]==60) DateTime[1]=0;
                                        write_com(0x80+0x40+8);
                                        display(8,DateTime[1]);
                                }
                                if(flag==3) //shi
                                {
                                        DateTime[2]++;
                                        if(DateTime[2]==24)
                                                DateTime[2]=0;
                                        write_com(0x80+0x40+5);
                                        display(5,DateTime[2]);
                                }
                                /* if(flag==4) //zhou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
                                if(flag==5) // ri
                                {
                                        DateTime[3]++;
                                        if(DateTime[3]==30)
                                                DateTime[3]=0;
                                        write_com(0x80+11);
                                        display1(11,DateTime[3]);
                                }
                                if(flag==6) //yue
                                {
                                        DateTime[4]++;
                                        if(DateTime[4]==13)
                                                DateTime[4]=0;
                                        write_com(0x80+8);
                                        display1(8,DateTime[4]);
                                }
                                if(flag==7) //nian
                                {
                                        DateTime[6]++;
                                        if(DateTime[6]==100)
                                                DateTime[6]=0;
                                        write_com(0x80+5);
                                        display1(5,DateTime[6]);
                                }
                        }
                }
                if(flag!=0)
                {
                        if(KEY3==0)
                        {
                                DelayMS(5);
                                if(KEY3==0)
                                while(!KEY3);
                                if(flag==1) //miao
                                {
                                        DateTime[0]--;
                                        if(DateTime[0]==-1)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if(flag==2) //fen
                                {
                                        DateTime[1]--;
                                        if(DateTime[1]==-1)
                                        DateTime[1]=0;
                                        write_com(0x80+0x40+8);
                                        display(8,DateTime[1]);
                                }
                                if(flag==3) //shi
                                {
                                        DateTime[2]--;
                                        if(DateTime[2]==-1)
                                        DateTime[2]=0;
                                        write_com(0x80+0x40+5);
                                        display(5,DateTime[2]);
                                }
                                /* if(flag==4) //zhou
                                {
                                        DateTime[0]++;
                                        if(DateTime[0]==60)
                                                DateTime[0]=0;
                                        write_com(0x80+0x40+11);
                                        display(11,DateTime[0]);
                                }
                                        */
                                if(flag==5) // ri
                                {
                                        DateTime[3]--;
                                        if(DateTime[3]==-1)
                                                DateTime[3]=0;
                                        write_com(0x80+11);
                                        display1(11,DateTime[3]);
                                }
                                if(flag==6) //yue
                                {
                                        DateTime[4]--;
                                        if(DateTime[4]==-1)
                                                DateTime[4]=0;
                                        write_com(0x80+8);
                                        display1(8,DateTime[4]);
                                }
                                if(flag==7) //nian
                                {
                                        DateTime[6]--;
                                        if(DateTime[6]==-1)
                                                DateTime[6]=0;
                                        write_com(0x80+5);
                                        display1(5,DateTime[6]);
                                }
                        }
                }
        }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EA=1;
                EX0=1;
                GetTime();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5); //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8); //月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11); //日
                strcpy(LCD_DSY_BUFFER1+13,WEEK[DateTime[5]]); //周 串拷贝 包含于STRING.H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5); //时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8); //分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11); //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0,LCD_DSY_BUFFER1);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DSY_BUFFER2);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Keyscan();
}

网友C:
确实,真的没法看。。。。。,叫别人怎么帮你

网友D:
LZ,没说到问题的重点及想怎么改?

网友E:
希望以后不要贴出冗长的程序,没人看的。有那么多时间看么?能看得懂(没有注释没头没脑)吗?别以为都是“大神”,“大神”也看不懂!提问要明确而简单,才能有人愿意帮你。

楼主:
你这个用的是外部中断0来扫描键盘,只需在硬件上加一个开关在P3^2上,在开关摁下的时候就可以调节时间

网友F(2019-02-09):
确实,你自己都不整好别人为什么就该给你整呢?又不欠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