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控电源 tlc5615+tlc1543程序

楼主(2017-03-21):
数控电源,51单片机+tlc5615+tlc1543

源程序:
/*最大电流为6A,最大电压为40V*/
#include<reg52.h>
sbit sclk5615=P1^0;                                                                                                    /*dac tlc5615串行时钟*/
sbit din5615=P1^1;                                                                                                    /*dac tlc5615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s5615=P1^2;                                                                                                    /*dac tlc5615片选*/
sbit dout5615=P1^3;                                                                                                    /*dac tlc5615串行数据输出*/
sbit eoc1543=P3^0;
sbit sclk1543=P3^1;
sbit addr1543=P3^2;
sbit dout1543=P3^3;
sbit cs1543=P3^4;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延时毫秒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t;x>0;x--)
                for(y=120;y>0;y--);
}
void TLC1543_init(void)
{
    cs1543=1;
    sclk1543=0;
}
unsigned int ReadADC_TLC1543(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adc_value=0;
    ch<<=4;
    cs1543=0;
    for(temp=0;temp<10;temp++)         // 将判断语句改为 temp<12
    {                                       // 程序可移殖至 TLC2543.
        adc_value<<=1;
        ch<<=1;
        addr1543=CY;
        if(dout1543)
                        adc_value+=1;
        sclk1543=1;
        Delayms(1);
        sclk1543=0;
    }
    cs1543=1;
    return adc_value;
}
void WriteTLC5615(unsigned int wdata)                                                                                //写TLC5615数据函数:
{
        unsigned char i;
        cs5615=0;                                                                                                    //片选使能
        wdata<<=2;                                                                                                    //将数据左移两位,补两位扩展位,组成12位数据写入
        for(i=0;i<12;i++)                                                                                                    //写入12位数据
        {
                sclk5615=0;
                din5615=(wdata&0x0800)?1:0;                                                                                                //取出最高位(第11位)写入
                sclk5615=1;                                                                                                    //上升沿送数据
                wdata<<=1;                                                                                                    //下一位移到最高位
        }
        cs5615=1;                                                                                                    //片选禁止
}
float get_average(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float v;
        v=ReadADC_TLC1543(ch);
        for(i=0;i<time;i++)
        {
                v+=v;
                Delayms(5);
        }
        return v/time;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com=0x55,com1=0,com2=0;
        P2=0xf0;
        if(P2!=0xf0)
        {
                com1=P2;
                P2=0x0f;
                com2=P2;
        }
        P2=0xf0;
    while(P2!=0xf0);
        temp=com1|com2;
        switch(temp)
        {
                case 0xee:com=0;break;
                case 0xed:com=1;break;
                case 0xeb:com=2;break;
                case 0xe7:com=3;break;
                case 0xde:com=4;break;
                case 0xdd:com=5;break;
                case 0xdb:com=6;break;
                case 0xd7:com=7;break;
                case 0xbe:com=8;break;
                case 0xbd:com=9;break;
                case 0xbb:com=10;break;
                case 0xb7:com=11;break;
                case 0x7e:com=12;break;
                case 0x7d:com=13;break;
                case 0x7b:com=14;break;
                case 0x77:com=15;break;
        }
        return(com);
}*/
void main(void)
{
        float dat1,dat2,volt,current;
        TLC1543_init();
        while(1)
        {
                WriteTLC5615(100);/*向dac写入数据*/
                dat1=get_average(0,10);/*通道0测电压*/
                dat2=get_average(1,10);/*通道1测电流*/
                volt=dat1*8;/*最大电压为40v,分压为5v,分压倍数为8倍*/
                current=dat2*6/5;/*最大电流6A,采样电阻为1mΩ,采样电阻上面最大电压为6mv,差分放大100倍,即最大电压为6v,分压电阻分压后变成5v*/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下载:

网友A(2018-03-23):
大神,有proteus仿真图吗?多谢

网友B(2018-06-16):
有没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