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stm32小四轴程序 用mpu6050 dmp直接输出姿态角 裸机代码

楼主(2017-03-21):
  自己写的小四轴程序stm32f103c8t6,采用mpu6050中的dmp直接输出姿态角可不用了解四元数,通行模块为蓝牙模块,程序是裸机代码没有太多变量可以容易看懂,如果有这方面的爱好可以一起探讨qq1244450581,PID算法只用了串级PD(这个PID是由模电稳压的过程得到灵感)不过有引进PID死区,分为俩个PID调节

自己试了感觉挺稳,由于不能发太大文件遥控程序就不发了。

部分源程序预览:
/*******************************************************************************
                   gggi
                                                                         四轴飞控程序
                                                                         由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这个函数引出欧拉角
                                                                         由RCDataProcess(&exthrottle,&exroll,&expitch,&exyaw);这个引出期望角与油门

*******************************************************************************/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mp.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bt.h"
#include "pwm.h"
#include "time.h"  //把LED初始化的文件一块放里面,恩,我没有偷懒!!!
#include "pid.h"
        float old;//用于 判断是否进入加速剂调节模式
float 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yaw_ex;
u16 power1,power2,power3,power4;
//S_FLOAT_ANGLE Q_ANGLE;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float gyrox,gyroy,gyroz;
float Gyrox,Gyroy,Gyroz;
        floa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传送数据给匿名四轴上位机软件(V2.6版本)
//fun:功能字. 0XA0~0XAF
//data:数据缓存区,最多28字节!!
//len:data区有效数据个数
void usart1_niming_report(u8 fun,u8*data,u8 len)
{
        u8 send_buf[32];
        u8 i;
        if(len>28)return;        //最多28字节数据
        send_buf[len+3]=0;        //校验数置零
        send_buf[0]=0X88;        //帧头
        send_buf[1]=fun;        //功能字
        send_buf[2]=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send_buf[3+i]=data[i];                        //复制数据
        for(i=0;i<len+3;i++)send_buf[len+3]+=send_buf[i];        //计算校验和
        for(i=0;i<len+4;i++)usart1_send_char(send_buf[i]);        //发送数据到串口1
}
//匿名四轴上位机发送的数据格式
void usart1_report_imu(short aacx,short aacy,short aacz,short gyrox,short gyroy,short gyroz,short roll,short pitch,short yaw)
{
        u8 tbuf[28];
        u8 i;
        for(i=0;i<28;i++)tbuf[i]=0;//清0
        tbuf[0]=(aacx>>8)&0XFF;
        tbuf[1]=aacx&0XFF;
        tbuf[2]=(aacy>>8)&0XFF;
        tbuf[3]=aacy&0XFF;
        tbuf[4]=(aacz>>8)&0XFF;
        tbuf[5]=aacz&0XFF;
        tbuf[6]=(gyrox>>8)&0XFF;
        tbuf[7]=gyrox&0XFF;
        tbuf[8]=(gyroy>>8)&0XFF;
        tbuf[9]=gyroy&0XFF;
        tbuf[10]=(gyroz>>8)&0XFF;
        tbuf[11]=gyroz&0XFF;
        tbuf[18]=(roll>>8)&0XFF;
        tbuf[19]=roll&0XFF;
        tbuf[20]=(pitch>>8)&0XFF;
        tbuf[21]=pitch&0XFF;
        tbuf[22]=(yaw>>8)&0XFF;
        tbuf[23]=yaw&0XFF;
        usart1_niming_report(0XAF,tbuf,28);//飞控显示帧,0XAF
}

int main()
{

         u8 i;
        float j;//用于遥控油门数值
        u8 a,b=0,x=0;//用于加速计的累加求平均值
  u16 flag=0,gyro[3];
float aac1[10],aac2[10];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LED_Init() ;
         printf_init();
        I2C_GPIO_Config();
                delay_ms(10);
        PIDvalue();//往PID里面塞东西,确定三个姿态的p,i,d值
        MPU_Init();
  mpu_dmp_init();
pwm_init();
TIM2_Init();

        while(1)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gyrox,&gyroy,&gyroz,&aacx,&aacy,&aacz);
                ////////////////////////////////////加速剂平滑滤波
//                aac1[x]=aacx;
//aac2[x]=aacy;
//                x++;
//                for(i=0;i<10;i++)
//                aacx=(aacx+aac1[i])/2;
//
//                for(i=0;i<10;i++)
//                aacy=(aacy+aac2[i])/2;
//                                if(x==10)
//                        x=0;
                /////////////////////////////////////

        if(timer==1)
        {
        timer=0;
                        flag++;

      gyrox=gyrox/10;
                         gyroy=gyroy/10;
                         gyroz=gyroz/10;
//     aacx=aacx/40-25;
//      aacy=aacy/40+22.5;
//                aacz=aacz/90-180;

//       RCDataProcess(&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yaw_ex);

                /////////////////////////翻滚程序/////////////////////

                /////////////////////////////////////////////////////////////////////////

                //////////////////////////////////油门保护程序////////////////////////////////
//                                        if((old-exthrottle)>400)
//                        {
//                                while(1)
//                                {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gyrox,&gyroy,&gyroz);
//                                         RCDataProcess(&nouse,&roll_ex,&pitch_ex,&yaw_ex);
//                                exthrottle=old-10;
//                                singlePIDupdate();
//                                pwm_in(power1,power2,power3,power4);
//                                        if(nouse>300)break;
//                                }
//                        }
//////////////////////////////////////////////////////////////////////////////////////
                    RCDataProcess(&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yaw_ex);

//                                if(roll_ex==170)
//                {
//                        pwm_in(power1+200,power2-200,power3-200,power4+200);
//                        delay_ms(10);
//                        pwm_in(power1-200,power2+400,power3+400,power4-200);
//                        delay_ms(10);
//
//                        power2=power2+400;
//                        if(power2>1000)
//                                power2=1000;
//                                power4=power4-200;
//                        if(power4<0)
//                                power4=0;
//
//                                power3=power3+400;
//                        if(power3>1000)
//                                power3=1000;
//                                power1=power1-200;
//                        if(power1<0)
//                                power1=0;
//                        while(1)
//                        {
//                pwm_in(power1,power2,power3,power4);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gyrox,&gyroy,&gyroz,&aacx,&aacy,&aacz);
//                                if(roll_ex>150)
//                                {
//                                        b=1;
//                                delay_ms(500);
//                                }
//                                if((roll>(-40))&&(b==1))
//                                {b=0;
//                                break;
//                                }
//                        }
//                           RCDataProcess(&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yaw_ex);
//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gyrox,&gyroy,&gyroz,&aacx,&aacy,&aacz);
//                              gyrox=gyrox/10;
//                         gyroy=gyroy/10;
//                         gyroz=gyroz/10;
//     aacx=aacx/40-25;
//      aacy=aacy/40+22.5;
//                aacz=aacz/90-180;
//                }
        //exthrottle=21;

        if(exthrottle>20)
        {

//                        Q_ANGLE.Pitch=(int)((pitch)*100)/100.0;
//                        Q_ANGLE.Roll=(int)(roll*100)/100.0;
//                        Q_ANGLE.Yaw=(int)(yaw*100)/100.0;
                                singlePIDupdate();   //PID调节
pwm_in(power1,power2,power3,power4);         //油门输出

                //pwm_in(power1,0,power3,0);         //油门输出
        //        pwm_in(0,power2,0,power4);

        }
        else if(exthrottle<20)
        {
//                Q_ANGLE.Pitch=(int)((pitch)*100)/100.0+1.5;
//                Q_ANGLE.Roll=(int)(roll*100)/100.0+0.3;
//                Q_ANGLE.Yaw=(int)(Q_ANGLE.Yaw*100)/100.0;
                        pwm_in(0,0,0,0);  //油门输出

        }

                if(flag==500)
                {
                        led_display1();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usart1_report_imu(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gyrox,gyrox,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j=exthrottle+1000;
//                i[0]=((int)j>>8)&0XFF;
//                                        i[1]=(int)j&0XFF;
//

//                                usart1_niming_report(0xAE,i,24);

   }
                        if(flag==1000)
                        {
                                flag=0;
                                led_display2();
                                 old=exthrottle;

                        }

        if(pitch>75||pitch<-75||roll<-75||roll>75)
        {
                pwm_in(0,0,0,0);
                while(1);
        }
//}
//                        if(flag==30)
//                {
//                        //led_display1();
//
//                flag=0;

//                        usart1_report_imu(exthrottle,roll_ex,pitch_ex,gyrox,gyrox,gyroz,(int)(roll*100),(int)(pitch*100),(int)(yaw*10));
////           j=exthrottle+1000;
////                i[0]=((int)j>>8)&0XFF;
////                                        i[1]=(int)j&0XFF;
////

////                                usart1_niming_report(0xAE,i,24);
//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资料下载:

楼主:
自己试了一下程序稳定性很差,怎么调也调不好,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