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单片机写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7-03-22):
一直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 刚开始学51的时候就有了 就是有时候去网上看一些项目帖子 比如说做一个流水灯 帖子上用的是什么stc12a60s2或者at89s52等 但是我们学的是stc89c52 这种情况 我们如果按照stc8952的程序来写 去烧录 能实现相应的功能呢?写代码的时候是否也是像在stc89c52上用的c语言,用的keil呢

网友A:
只要不用“高端”单片机(比如stc12a60s2)的“高端”功能(比如PWM、ADC),这两种单片机就是兼容的,程序通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stc12a60s2是1T单片机,89C52是12T单片机,前者要快得多,所以延时函数什么的需要修改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用“高端”单片机(比如stc12a60s2)的“高端”功能(比如PWM、ADC),这两种单片机就是兼容的,程序 ...

噢噢噢噢 谢谢指点 明白了

网友B:
楼主所说的都是51内核的单片机,没太大区别。只要硬件连接相对应都是可以直接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