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RC522的CPU卡(FM1208)的例程

楼主(2017-03-22):
使用51单片机,飞利浦RC522的射频芯片,
读写CPU卡(复旦的FM1208)的例程,
PS: RC522模块(淘宝上有卖7块钱左右一个)

完整例程下载: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rc522.h"
#include "1602.h"

//////////////////CPU卡的指令/////////////////////////////////////////////////////////////////////////////////
unsigned char code Keyfile[7] ={0x3F, 0x00, 0xB0, 0x01, 0xF0, 0xFF, 0xFF};        //建密钥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8]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原始外部密钥
unsigned char code ExKey[5]   ={0x39, 0xF0, 0xF0, 0xAA, 0x55};             ////外部密钥建立的指令信息
unsigned char code DFfile[13] ={0x38,0x05,0x20,0xF0,0xF0,0x95,0xFF,0xFF,0x44,0x44,0x46,0x30,0x31};//建立的DF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EF_KEY_File[7]={0x3F, 0x01, 0x8F, 0x95, 0xF0, 0xFF, 0xFF};//建立EF密钥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C_KEY[8]={0x3A, 0xF0, 0xEF, 0x44, 0x55, 0x12, 0x34, 0x56};    //增加口令密钥
unsigned char code EF_File1[7]={0x28, 0x00, 0x1E, 0xF0, 0xF0, 0xFF, 0xFF};//        基本文件EF 建立的二进制文件1
unsigned char code EF_File2[7]={0x28, 0x00, 0x0F, 0xF4, 0xF0, 0xFF, 0xFF};//        基本文件EF 建立的二进制文件2
/////////////////////////////////////////////////////////////////////////////////////////////////////////////////

//////////////////文件标识的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MF_File_Flag[2] = {0x3f,0x00};       //MF文件标识3F00//
unsigned char code KEY_File_Flag[2] = {0x00,0x00};      //密钥文件标识0000//
unsigned char code KEY_Flag = {0x00};                //密钥标识00,即放在MF下密钥文件里面的密钥,用1个字节表示 //

unsigned char code DF_File_Flag[2] = {0x3f,0x01};       //DF文件标识3F01//
unsigned char code KEY_DF_File_Flag[2] = {0x00,0x01};   //DF下的密钥文件标识0001//
unsigned char code Keyword_DF_Flag = {0x01};         //密钥标识01,即放在DF下密钥文件里面的密钥,用1个字节表示 //

unsigned char code EF_File3_Flag[2]        = {0x00,0x03};       //EF文件标识0003//
unsigned char code EF_File4_Flag[2]        = {0x00,0x04};       //EF文件标识0004//
//////////////////////////////////////////////////////////////////////////////////////////////////////////////////

unsigned char xdata g_ucTempbuf[MAXRLEN];
unsigned char  xdata Rec_Buf[MAXRLEN];        //接收到串口助手的数据缓存器

unsigned char WorkInt;        //成功接收指令的标志
unsigned char Cmd_Len;  //指令长度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UART_Init()
{
PCON|=0x80; //PCON的最高位SMOD=1时波特率加倍
TMOD=0x20;  //时器1为方式2 初值自动装入 产生波特率
TH1=0xfd;   //定时器初始为0XFd,晶振为22.1184MHz,本函数实际产生的波特率为38400bps
TL1=0xfd;         //同上
SCON=0x50;         //串口设置为方式1,REN=1,允许接收
TR1=1;      //启动定时器1
ES=1;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EA=1;       //打开所有中断
}

/**************************************************************************
- 功能描述:51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字节的函数
- 隶属模块:STC51串口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mydata:要发送的一个字节
- 返回说明:无
- 注:发送一个字节,是串口发送的基础操作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mydata)
{
ES=0;
TI=0;
SBUF=mydata;
while(!TI);
TI=0;
ES=1;
}

/**************************************************************************
- 功能描述:51单片机的串口发送0d 0a ,即回车换行
- 隶属模块:STC51串口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无
- 注:此函数就是发送0d 0a这两个字节,在“超级终端”上会有回车换行的效果
**************************************************************************/

void UART_Send_Enter()
{
UART_Send_Byte(0x0d);
UART_Send_Byte(0x0a);
}
/**************************************************************************
- 功能描述:51单片机的串口发送字符串
- 隶属模块:STC51串口操作
- 函数属性:外部,使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s:指向字符串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如果在字符串中有'\n',则会发送一个回车换行
**************************************************************************/

void UART_Send_Str(char *s)
{
int len=strlen(s)-1;
int i;
for(i=0;i<len;i++)
UART_Send_Byte(s[i]);
if(s[i]=='\n')
{
  UART_Send_Enter();
}
else
{
  UART_Send_Byte(s[i]);
}
}

/////////////////////////////////////////////////////////////////////
//串行中断,接收串口助手发来的数据
/////////////////////////////////////////////////////////////////////
seri_int ()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len, i;
unsigned int j=0;
   if (RI)
   {

                ES=0;
                len=SBUF;
                RI=0;
                for(i=0;i<len;i++)
                {
                        while(!RI)
                        {
                                j++;
                                if(j>1000)
                                {
                                   ES=1;
                                    break;
                                }
                        }
                        if(j<1000)
                        {
                                Rec_Buf[i]=SBUF;
                                RI=0;
                                j=0;
                        }
                        else
                        {
                           ES=1;
                            break;
                        }
                }
                if(i==len)
                {
                        ES=1;
                        Cmd_Len=len;
                        WorkInt  = 1;

                }
    }

}

void u8tostr(unsigned char dat)
{

switch(dat>>4)         //高位
{
        case 0: UART_Send_Byte(0x30);  break;
        case 1: UART_Send_Byte(0x31);  break;
        case 2: UART_Send_Byte(0x32);  break;
        case 3: UART_Send_Byte(0x33);  break;
        case 4: UART_Send_Byte(0x34);  break;
        case 5: UART_Send_Byte(0x35);  break;
        case 6: UART_Send_Byte(0x36);  break;
        case 7: UART_Send_Byte(0x37);  break;
        case 8: UART_Send_Byte(0x38);  break;
        case 9: UART_Send_Byte(0x39);  break;
        case 0x0A: UART_Send_Byte(0x41);  break;
        case 0x0B: UART_Send_Byte(0x42); break;
        case 0x0C: UART_Send_Byte(0x43); break;
        case 0x0D: UART_Send_Byte(0x44); break;
        case 0x0E: UART_Send_Byte(0x45); break;
        case 0x0F: UART_Send_Byte(0x46); break;

}

switch(dat&0x0f)        //低位
{
        case 0: UART_Send_Byte(0x30);  break;
        case 1: UART_Send_Byte(0x31);  break;
        case 2: UART_Send_Byte(0x32);  break;
        case 3: UART_Send_Byte(0x33);  break;
        case 4: UART_Send_Byte(0x34);  break;
        case 5: UART_Send_Byte(0x35);  break;
        case 6: UART_Send_Byte(0x36);  break;
        case 7: UART_Send_Byte(0x37);  break;
        case 8: UART_Send_Byte(0x38);  break;
        case 9: UART_Send_Byte(0x39);  break;
        case 0x0A: UART_Send_Byte(0x41);  break;
        case 0x0B: UART_Send_Byte(0x42); break;
        case 0x0C: UART_Send_Byte(0x43); break;
        case 0x0D: UART_Send_Byte(0x44); break;
        case 0x0E: UART_Send_Byte(0x45); break;
        case 0x0F: UART_Send_Byte(0x46); break;

}

}
void UART_Put_Num(unsigned char * dat,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u8tostr(dat[i]);
        }
        UART_Send_Enter();
}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t[2];
        unsigned int sst=0;
           InitSystem( );
         lcd1602_init();
     RC522_Ini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display_welcome();

         delay1(500);
         BEEP=0;
         delay1(100);
         BEEP=1;

          memset(g_ucTempbuf, 0x00, MAXRLEN); //清0

          while(1)
          {

                   if(WorkInt)
                   {
                                WorkInt=0;

                                if((Cmd_Len==1)&&(Rec_Buf[0]==0xAA))           //寻卡及复位只操作一次  约定指令为:01AA
                                {
                                        Rec_Buf[0]=0;
                                        Cmd_Len=0;
                                        if(GetCard(PICC_REQALL,tt,g_ucTempbuf)!=ST_OK)  //寻卡函数
                                        {
                                                UART_Send_Str("无卡!");
                                                UART_Send_Enter();
                                                continue;
                                        }          //寻卡失败返回

                                        memset(g_ucTempbuf, 0x00, MAXRLEN);        //清0
                                        if (CardReset(g_ucTempbuf,tt)!=ST_OK)                  //CPU卡复位函数
                                        { continue; }
                                        UART_Send_Str("复位成功!");
                                        UART_Send_Str("返回ATS值:");
                                        UART_Put_Num(g_ucTempbuf,tt[0]);         //串口助手显示返回
                                        UART_Send_Enter();
                                        memset(g_ucTempbuf, 0x00, MAXRLEN);        //清0
                                        BEEP=0;
                                        delay1(500);
                                        BEEP=1;
                                        continue;
                                }

                                status=Pcd_Cmd(Rec_Buf, Cmd_Len, g_ucTempbuf,tt);
                                if(status)        //1时出错了
                                {

                                        Cmd_Len=0;
                                        memset(Rec_Buf, 0x00, MAXRLEN);
                                        memset(g_ucTempbuf, 0x00, MAXRLEN);        //清0
                                        UART_Send_Str("操作失败!");

                                        UART_Send_Enter();
                                        continue;                                                //返回
                                }

                                UART_Put_Num(&g_ucTempbuf[2],tt[0]);         //串口助手显示返回状态

                                BEEP=0;
                                delay1(100);
                                BEEP=1;
                                delay1(100);
                                BEEP=0;
                                delay1(100);
                                BEEP=1;

                                memset(g_ucTempbuf, 0x00, MAXRLEN);        //清0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System()
{

    P0 = P1 = P2 = P3 = 0xFF;
        UART_Init();
}

网友A(2017-06-11):
請問一下RC522可以複製卡片嗎?

网友B(2017-09-01):
非常感谢分享!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C:
CPU卡  可以完全防复制吗?

网友D:
给力,mark,等积分够了下载看看,我目前也在搞CPU卡,卡在不知道发什么指令,怎么个过程读CPU卡了

网友E:
不是很详细的吧!!!!

网友F:
麻烦问下硬件是怎么连接的呢?

网友F:
还有,有没有程序现象的说明等等?谢谢了啊

网友G:
cpu卡确实有很大的优势。

楼主(2017-10-26):
开始的时候,我是用的M1卡的,那个很容易被破解的,为了安全考虑,后来采用的CPU卡,这个只是简单的用串口操作的例程,实际应用中,外部密钥我们一般是不会把次数设置成F的,像我的话,我一般设置成5次,这样就不怕破解了,只要密码不对,超过5次,卡被锁死,就成废品。某宝上卖的这个模块,有些电感用的精度不高,CPU卡只能读取个卡号,后面的操作做不了,至于硬件怎么接?好像模块上都有丝印!自己怎么接的单片机,记得把对应的头文件里设置成一样的就行吧

网友H:
学习了!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I:
FM1208有09和10两个版本,不知楼主是哪个版本

网友I:
我已经证实了,是09版,也就是纯CPU卡。已经成功地读取到ATS

楼主:
FM1208的09和10,其实两种卡都能用,一种是纯CPU卡,一种是CPU+M1卡!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用那种含M1卡容量的,由于它的CPU容量要小一些,在建立DF文件,EF文件的时候,分配文件空间的时候就尽量别划分的太大,不然可能会回复错误代码(好象是6D01?我也不太记得了!)只要把对应的文件空间大小改小一些就可以!我两种卡都买过,就算是同一家店买的同一批次的卡片的实际容量也有差别的,所以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要用到多大的空间,就划多大的

网友J(2017-12-29):
我也能读取ATS,但是APDU操作不成功,怎么回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也能读取ATS,但是APDU操作不成功,怎么回事?

我的没反应咋回事,我的晶振时11.0592的,我再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了不同波特率,也没反应,我的qq946736858,可以讨论一下么,整这个好几天了恼火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能读取ATS,但是APDU操作不成功,怎么回事?

你的APDU指令能调了吗??

网友M:
CPU 卡是什么?

网友N:
这个东西可以下来一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也能读取ATS,但是APDU操作不成功,怎么回事?

兄弟你APDU指令能调了吗

网友O(2018-02-26):
不知道RC522还可以操作CPU卡,来看看能否借鉴一下

网友O:
黑币不够,只能一天天的来刷了。

网友P(2018-04-15):
这个不错,先收下了

网友Q:
正好有用,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R:
很有帮助,感谢!

网友S(2018-05-15):
你好,楼主,我的到选卡都没问题,到发送RATS时,无回复,一般这是啥情况

网友T:
版主 ,请问 怎么 开始 测试IC卡

网友U(2018-07-13):
谢谢分享,这几天都在弄这个东西,也基本没什么头绪,

网友U:
引用 网友T:
版主 ,请问 怎么 开始 测试IC卡

同求,这个怎么验证,希望能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V(2018-08-14):
各位大哥还在不在,小弟最近用RC531在调CPU卡的数据交互,RATS已经成功复位,但是进行数据交互不成功,这个问题困惑我好几天了,有没有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W(2018-10-05):
真的非常好用啊

网友X:
黑币不够,评论来凑

网友Y:
感谢楼主,无限的

网友Z(2018-11-21):
这个是s50卡的,更本不是复旦卡,浪费我时间

网友Z:
s50代码,浪费了我一天时间,差评,冒牌

网友AA:
你好楼主,你这个能不能实现扣款,充值等功能呢,我现在能够识别卡了,但是充值,注册卡这些高级点的程序还写不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大牛们的帮助,

网友AB:
真好,我很需要这个

网友AC(2018-12-22):
牛人,非常好了

网友AD:
非常感谢,正在使用这方面

网友AE:
thanks,正好需要!

网友AF(2019-04-16):
可以读卡,不是很详细。

网友AG:
可以实现功能。谢谢分享!

网友AH:
CPU卡有CUP卡的指令协议

网友AI:
目前也在学习中,多谢多谢~复旦微电子的效率好低,我在官网流言了3次了,都不给我发开发资料和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你好楼主,你这个能不能实现扣款,充值等功能呢,我现在能够识别卡了,但是充值,注册卡这些高级点的程序还 ...

串口助手发指令测试通讯这个,你只要按照协议书上面的格式来,一步步操作,充值,扣款什么的全部都行的!如果要求加密性更高的话就要用到基于PSAM卡的CPU操作的,那个就会折腾的人头疼,给个邮箱地址吧!我直接发一份代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Z:
s50代码,浪费了我一天时间,差评,冒牌

晕倒!你自己不会弄!就会胡说八道!S50的卡,我没用过,我只用过M1卡跟CPU卡,如果用串口助手操作的话,这两种卡发的指令都不一样的!并且这份代码只是操作CPU卡的,至于S50的卡跟CPU卡是不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不知道S50,所以就不清楚

网友F(2019-06-04):
楼主,给我也发个代码吧,我的CPU卡充值,扣费有问题。谢谢啊zhangxinruixr@163.com

网友AJ(2019-07-11):
复旦微电子的卡片APDU 第一次操作PCB必须是0X0A,之后0x0B,0x0A交替

网友AJ:
M1卡流程是寻卡--》防碰撞---》选卡---》三次认证---》读写卡

网友AJ:
CPU卡的操作过程是寻卡---》防碰撞----》选卡---》ATS(切换到APDU指令)---》认证--》读写卡

网友AK:
射频信号啊 应该好好看一下通讯原理这本书

网友AL(2019-08-13):
APDU指令一直报6700错误

网友AM(2019-10-08):
资料非常不错,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AN:
这个不错,先收下了,谢谢!

网友AO(2020-01-02):
我需要的例程,谢谢了!

网友AP:
感觉没啥用

网友AQ(2020-04-05):
我有RC522操作M1卡,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AQ:
如何上传资料

网友AR(2020-05-05):
Pcd_Cmd函数里面的  status = PcdComMF522( PCD_TRANSCEIVE, ucComMF522Buf, In_Len+4, pDataOut, &unLen );    的怎么是In_Len+4,是不是加少了

网友AS(2020-06-22):
我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AT(2020-11-29):
这边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可以详细说一下步骤码?

网友AU(2021-02-24):
有没有完整电路图

网友AV: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模块,一直不知道软件从何写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W(2023-02-03):
之前做过mifi卡,这个cpu卡还没有搞过,谢谢资料。

网友AX(2023-06-09):
楼主完成这个了吗?最近也在弄这个,有资源共享吗

网友AY(2023-09-07):
这个压缩包下下来,明显少DES相关文件,对CPU卡操作的代码是没有的。如果对M1卡操作的参考代码,买522模块是有送的

网友AZ:
之前也买过,当时刚学软件,没调通,有时间我再试试。。。

网友BA(2024-06-09):
上位机 发了哪些指令啊?是否列出并说明?

网友BB(2024-10-24):
CPU卡读写是不是跟读写器有关,ZLG600A只读写出来1K的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