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12V直流电源通断的电路

楼主:
求大神设计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12V直流电源通断的电路,IO口输出1 打开12V电源,输出0关闭12V电源。12V电源是驱动电机的,主要是用来控制这个电机。

网友A(2017-03-22):
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继电器来控制啊,单片机可以通过继电器用弱电(5v)控制强电(12v)!继电器强电端就接电机的正极输入端!

网友B:
来看设计的

网友C:
要求不高就用继电器,看起来“高端”的就用驱动芯片,比如下图

网友D:
果断用继电器

网友E:
这个怎么样,不用继电器的

网友F:
用继电器好点.

网友G:
用继电器或者PMOS都可以啊

网友H(2019-05-04):
引用 网友E:
这个怎么样,不用继电器的

能解释下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