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半导体甲醛传感器模块显示程序

楼主:
无意中某宝发现一款甲醛传感器,资料显示为每秒发送一组串口数据,其中包含甲醛值,使用的stc89c52rc,分享一下

半导体甲醛模块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可一次接收数据量
void rs232_init();
uchar flag,i,k,l;
uint num;                                                       //删除无用变量

uchar table1[9];
uchar table2[6]={0x20,0x20,0x39,0x2e,0x39,0x39};                                             //接收缓存数组
uchar j=0;                                                             //接收计数器

void shujuchuli ()
{
  if(flag==1)
                 {
                         ES=0;

                        for(j=0;j<9;j++)
                           {
                                SBUF=table1[j];
                                 while(!TI);
                                 TI=0;
                                                }
                                                            num=table1[4]*256+table1[5];

                                                                table2[0]=num/10000;
                                                                table2[1]=num%10000/1000;

                                                                table2[2]=num%10000%1000/100+0x30;
                                                                table2[3]=0x2e;
                                                                table2[4]=num%10000%1000%100/10+0x30;
                                                                table2[5]=num%10000%1000%100%10+0x30;

                         j=0;                                           //清零接收计数器
                         ES=1;
                         flag=0;
                 }

}

main()
{
         rs232_init();

         while(1)
         {

                 LcdInit();

                 shujuchuli ();

            LcdWriteData(0x43);
                LcdWriteData(0x48);
                LcdWriteData(0x32);
                LcdWriteData(0x4f);
                LcdWriteData(0x3a);
        for(l=0;l<6;l++)
        {
                LcdWriteData(table2[l]);
        }
                LcdWriteData(0x6d);
                LcdWriteData(0x67);
                LcdWriteData(0x2f);
                LcdWriteData(0x6d);
                LcdWriteData(0x33);

           Lcd1602_Delay1ms(300);
        }
}
void rs232_init()
{
         TMOD=0x20;
         TH1=0xfa;
         TL1=0xfa;
                 PCON=0x80;
         TR1=1;
                 SCON=0x50;
                                                               //先设定号工作方式,在打开允许接收
         EA=1;
         ES=1;
}
void ser()interrupt 4
{
     RI=0;
         table1[j] = SBUF;
    if(table1[j]==0xff&&j==0)
{
j=1;
}
else if(j==1&&table1[j]==0xff)
{
j=2;
}

else if (j==2&&table1[j] == 0x01)
{

j=3;

}
else if (j==3&&table1[j] == 0x27)
{

j=4;

}

else if(j>=4&&j<8)
{

j ++;
}

else if(j == 8)
{

flag=1;
j=0;
}
else
{
j=0;
}

}

全部代码下载:

网友A(2017-04-12):
LcdInit();这个应该放在while外面吧?有空试试看程序

网友A:
另外程序应该有问题,这个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0-1mg,你这里竟然显示了3.2m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Init();这个应该放在while外面吧?有空试试看程序

好像是,不过这样也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程序应该有问题,这个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0-1mg,你这里竟然显示了3.2mg

这是刚预热成功,读数还在下降中

网友C:
楼主,可以提供这个模块的购买地址吗,万分感谢!!!
505078640@qq.com

网友D:
你好  我的个位数之前两个字符有乱码

网友E(2017-05-15):
传感器选的什么啊?

网友F:
我的为什么总是显示9.99呀

网友F:
大神,我的为什么总是显示9.99呀??

网友G:
大神 我的为什么总显示9.99啊

求解答啊

网友H:
想知道将输出的电压怎么转换成浓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神 我的为什么总显示9.99啊

求解答啊

显示9.99说明没有接收到串口信号,检查一下接线,波特率,不行用usb串口监测一下通信内容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想知道将输出的电压怎么转换成浓度

甲醛模块干的事,模块用的stm8模数转换的

网友I(2017-07-21):
多谢楼主,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J:
哪位大神有甲醛测试仪的完整程序啊,急需啊,传感器是和这个一样的
希望有的大神可以给我一下

网友J:
为什么我直接将程序烧进去,1602也没字显示啊!

网友J:
怎么在这个程序里加入语音芯片呢!当超过标准时·语音报警

网友K(2017-12-29):
引用 网友B:
显示9.99说明没有接收到串口信号,检查一下接线,波特率,不行用usb串口监测一下通信内容有问题吗

我的也是,程序下进去后总是显示9.99,都检查了,也没啥不对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个应该是模拟了,得需要模数转换

网友N:
仿真图。没有传感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的个位数之前两个字符有乱码

你好,传感器在哪里购买的,有地址吗。

网友O(2018-03-21):
你好,这个传感器输出是电压还是数字信号?一直搞不明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O:
你好,这个传感器输出是电压还是数字信号?一直搞不明白,谢谢。

传感器输出数字信号,串口输出

网友P(2018-04-23):
   if(table1[j]==0xff&&j==0) { j=1; } else if(j==1&&table1[j]==0xff) { j=2; }  else if (j==2&&table1[j] == 0x01) {  j=3;  } else if (j==3&&table1[j] == 0x27) {  j=4;  }为啥table【i】要等于0xff呢

网友P:
if(table1[j]==0xff&&j==0) { j=1; } else if(j==1&&table1[j]==0xff) { j=2; }  else if (j==2&&table1[j] == 0x01) {  j=3;  } else if (j==3&&table1[j] == 0x27) {  j=4;  }为啥table【j】要等于0xff呢?j==1&&table1[j]==0xff,else if (j==2&&table1[j] ==0x01) else if (j==3&&table1[j] == 0x27) {  j=4;  }
大神这几句能解释下吗

网友B(2018-06-10):
引用 网友P:
if(table1[j]==0xff&&j==0) { j=1; } else if(j==1&&table1[j]==0xff) { j=2; }  else if (j==2&&table1[j] ...

传感器发来的数据有固定格式,为FF FF 01 27...........,为确保数据从第一帧开始接收,所以这里做了一些判断,以防甲醛值数据正确

网友Q(2018-10-12):
是什么传感器啊,大神求回复

网友R(2019-02-05):
这甲醛传感器接STC89C52哪几个端口啊?

网友R(2019-04-14):
51单片机甲醛传感器测试浓度

网友S:
引用 网友R:
这甲醛传感器接STC89C52哪几个端口啊?

同问,我也发现代码里面没有定义端口,甲醛传感器的端口

网友S:
请问用的是usb接口吗,还是转换了RS232,还有甲醛传感器连51的 IO  口,我看程序里没有定义这几个接口呀,应该就是P30和P31吧,希望解释一下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的也是,程序下进去后总是显示9.99,都检查了,也没啥不对啊

请问你后来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