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系统 原理图,PCB(AD格式)单片机程序都有

楼主(2017-03-22):
51单片机左的交通灯控制系统 原理图,PCB,程序都有.

交通灯的原理图(ad画的 需要用ad打开,里面也有pdf版本)
交通灯的pcb图(有2个版本):

交通灯的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ongxi_red=P1^3;                                        //东西方向红灯定义
sbit dongxi_yellow=P3^6;                                //东西方向黄灯定义
sbit dongxi_green=P3^7;                                        //东西方向绿灯定义
sbit nanbei_red=P1^2;                                        //南北方向红灯定义
sbit nanbei_yellow=P1^1;                                //南北方向黄灯定义
sbit nanbei_green=P1^0;                                        //南北方向绿灯定义
uchar tab[]={0xbf,0x7f,0xef,0xdf};                //数码管位选
uchar IRtime;                                                        //红外解码时间次数
uchar IRbyte[4];                                                //红外一字节
uchar IRdate[33];                                                //红外数据码,用户码,停止码共33位
uchar IRbyte_ok,IRdate_ok;                                //接收一字节完成标志位,解码完成标志位

bit flag=0;
uchar num=45,num1=40,shi,ge,shi1,ge1,i;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段选

void delay(uchar z)                                //延时
{
        uchar k,l;
        for(k=0;k<110;k++)
                for(l=0;l<z;l++);
}

void dongxi__red()           //东西方向红灯亮,黄绿灯都灭,南北方向绿灯亮,红黄灯灭
{
        dongxi_red=0;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1;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0;
}

void nanbei__yellow()  //东西方向红灯亮,黄绿灯都灭,南北方向黄灯亮,红绿灯灭
{
        dongxi_red=0;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1;
        nanbei_yellow=0;
        nanbei_green=1;
}

void nanbei__red()          //南北方向红灯亮,黄绿灯都灭,东西方向绿灯亮,红黄灯灭
{
        dongxi_red=1;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0;
        nanbei_red=0;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1;
}

void dongxi__yellow()  //南北方向红灯亮,黄绿灯都灭,东西方向黄灯亮,红绿灯灭
{
        dongxi_red=1;
        dongxi_yellow=0;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0;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1;
}

void number(uchar num,num1)                   //两个数码管分别求个位和十位
{
        shi=num/10;
        ge=num%10;
        shi1=num1/10;
        ge1=num1%10;
}

void display(uchar shi,ge)                  //数码管显示
{
        P2=tab[1];
        P0=0x00;
        P0=table[shi];
        delay(5);

        P2=tab[0];
        P0=0x00;
        P0=table[ge];
        delay(5);
}

void display1(uchar shi1,ge1)         //数码管显示
{
        P2=tab[3];
        P0=0x00;
        P0=table[shi1];
        delay(5);

        P2=tab[2];
        P0=0x00;
        P0=table[ge1];
        delay(5);
}

void start()                           //定时器0、1,外中断0初始化
{
        EA=1;
        EX0=1;
        EX1=1;
        IT0=1;
        IT1=1;
        ET0=ET1=1;
        TMOD=0X21;
        TH1=0X00;
        TL1=0X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TR1=1;
}

void first()                                //一开始东西方向亮红灯45秒,南北绿灯40秒
{
        if(num>5)
                {
                        dongxi__red();
                        number(num,num1);
                        display(shi,ge);
                        display1(shi1,ge1);
                }
                if(num<=5)                        //南北绿灯亮完了亮黄灯5秒
                {
                        nanbei__yellow();
                        number(num,num1);
                        display(shi,ge);
                        display1(shi1,ge1);
                        if(num==0){num=45;num1=40;flag=1;}
                }
}

void second()                                //南北红灯45秒,东西绿灯40秒
{
        if(num>5)
                {
                        nanbei__red();
                        number(num1,num);
                        display(shi,ge);
                        display1(shi1,ge1);
                }
                        if(num<=5)                //东西绿灯结束,亮黄灯5秒
                        {
                                dongxi__yellow();
                                number(num1,num);
                                display(shi,ge);
                                display1(shi1,ge1);
                                if(num==0){num=45;num1=40;flag=0;}
                        }
}

void all_red()                           //双向禁行,亮红灯,数码管关闭
{
        dongxi_red=0;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0;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1;
        P2=0x00;
        P0=0x00;
}

void nanbei_all_red()           //南北方向禁行,亮红灯数码管关闭,东西方向正常工作
{
        for(num=45;num>0;)
        {
                dongxi_red=0;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0;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1;
                number(num,num1);
                display(shi,ge);
        }
        for(num=40;num>0;)
        {
                nanbei__red();
                number(num,num1);
                display(shi,ge);
        }
        for(num=5;num>0;)
        {
                dongxi__yellow();
                number(num,num1);
                display(shi,ge);
        }

}

void dongxi_all_red()                 //东西方向禁行,亮红灯数码管关闭,南北方向正常工作
{
        for(num=45;num>0;)
        {
                dongxi_red=0;
                dongxi_yellow=1;
                dongxi_green=1;
                nanbei_red=0;
                nanbei_yellow=1;
                nanbei_green=1;
                number(num,num1);
                display1(shi,ge);
        }
        for(num=40;num>0;)
        {
                dongxi__red();
                number(num,num1);
                display1(shi,ge);
        }
        for(num=5;num>0;)
        {
                nanbei__yellow();
                number(num,num1);
                display1(shi,ge);
        }

}

void jiema()                          //红外解码
{
        uchar i,j,k=1;
        for(i=0;i<4;i++)
        {
                for(j=0;j<8;j++)
                {
                        if(IRdate[k]>5)
                                IRbyte[i] |=0x80;
                        if(j<7)
                                IRbyte[i]>>=1;
                        k++;
                }
        }
        IRbyte_ok=1;
}

void display2()                         //比对收到的信号
{
        switch(IRbyte[2])
        {
                case 0x45 :while(1) all_red();                 //按下该键两个方向都持续亮红灯
            case 0x46 :while(1) dongxi_all_red();          //按下该键东西方向持续亮红灯
            case 0x47 :while(1) nanbei_all_red();           //按下该键南北方向持续亮红灯
        }
}

void main()
{
        start();                          //初始化
        while(1)
        {
                if(!flag)
                first();
                if(flag)
                second();
                if(IRdate_ok)                          //红外接收完成
                {
                        jiema();                           //解码
                        IRdate_ok=0;                   //标志位清零
                        if(IRbyte_ok)                   //如果解码完成,做相关指令
                        {
                                display2();
                                IRbyte_ok=0;            //解码完成标志清零
                        }
                }
        }
}

void ex0() interrupt 0                           //外中断0用来接收红外脉冲
{
        static uchar i;                                   //静态变量i
        static bit flag;
        if(flag)                                           //如果flag为1执行一下操作
        {
                if((IRtime<53)&&(IRtime>=32))        //IRtime在此范围内说明接收到红外起始信号
                i=0;
                IRdate[i]=IRtime;                                //将IRtime的值保存到数组中
                IRtime=0;
                i++;
                if(i==33)                                                //如果i=33接收到停止位
                {
                        i=0;
                        IRdate_ok=1;
                }
        }
        else                                                                //flag不为1时执行
        {
                IRtime=0;                                                //IRtime数值清零
                flag=1;                                                        //flag置1
        }
}

void et0() interrupt 1                                        //定时器0用来控制交通灯的时间
{
        TH0=(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i++;
        if(i==20)
        {
                i=0;
                num--;
                num1--;
                if(num1==0)
                num1=5;
        }
}

void time0() interrupt 3                                //定时器1用来计算收到的红外脉宽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交通灯源码和pcb原理图资料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5431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