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占空比的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楼主:
占空比的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要求:基本要求一幅度固定5V,周期不限,通过案件调整占空比

     更高要求一副度可调,周期可调。

提示;先实现一定的占空比的方波输出,然后通过外部中断调整占空比。利用全局变量进行联系

  拜托各位了  只要程序和原理接线图

网友A(2017-03-23):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参考该案例可得占空比调节输出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