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看门狗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7-03-22):
我的是stc12c5608ad单片机。官方手册只有汇编例程,没有c语言的。网上例程也很少,以下例程我想移植到5608单片机上,因为与传统8051速度不一样,所以请问大神怎么设置。还有我看到有些例程的sfr不是0xA6,这个是不是不统一,修改有什么规律?还有我不用for循环执行i++  500次,喂狗程序怎么改?

另外激活看门狗这个=0x1e和0xe1怎么定义的,代表什么?为什么是1e和e1?
第一次接触看门狗,资料好少,不知道怎么下手。求高手帮忙。

/*-----------------------------------------------
  名称:看门狗溢出实验
  编写:shifang
  日期:2009.5
  修改:无
  内容:通过按键模拟看门狗溢出
------------------------------------------------*/
#include<reg52.h>

sfr  WDTRST  =   0xA6;

sbit key = P3^1;

/*------------------------------------------------
                    喂狗
------------------------------------------------*/
void Rst_Watchdog( void )
{
        WDTRST  = 0x1E; //先赋值1E 然后赋值E1
    WDTRST  = 0xE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int i;
                                    // 设置看门狗时间为1个时钟循环后
        Rst_Watchdog();
                                         //关看门狗一个时钟循环
        for( i = 0; i < 500; i++)
        {
                Rst_Watchdog();
        }
    P1=0x00;
        while(!key)                 //按下按键不松开,表示程序一直在按键处循环,
                                //并用LED显示0x55
        {
         P1=0x55;                         //模拟出错 正常情况应该一直显示LED,
                                //但是加看门狗之后不间断复位,倒是LED闪烁
        }
}

网友A:
看stc12c5608ad的手册

网友B:
stc12c5608ad的狗的地址是0E1H吧?

网友B:
使用看门狗要看手册的。

网友B:
看了手册和头文件,我也糊涂了: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看门狗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WDT_CONTR = 0xC1; //Watch-Dog-Timer Control register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WDT_FLAG  -  EN_WDT CLR_WDT IDLE_WDT PS2 PS1 PS0    xx00,0000
//-----------------------

//--------------------------------------------------------------------------------

网友C:
要软件喂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stc12c5608ad的手册

问题是官网下的手册只有汇编的没有C的,汇编的看不懂不会。

网友A:
所谓看门狗,就是一个“伪”独立于单片机的一个计数器。

网友A:
起动它就是将它的连接开关接通,实现的方法“通常”是将特殊寄存器中的某个位置1(不排除有其它大同小异的方式)。实际就是将其CLK与接通(有的是系统时钟,有的是独立的振荡器,与CPU的硬件结构有关)。

网友A:
计数器计数之前,总是要先预置一个起始的数字吧(不置就会默认一个数),这个数就是看门狗的动作时间。

网友A:
如果没有对计数器进行干预,计数器必计满的时候,并溢出一个信号,看门狗的这个溢出信号是通过一个“开关”与CPU的复位连在一起的。
如果这个开关是开通的(通常它也是特殊寄存器中的某个位置),也就是你允许了看门狗工作。溢出时,单片机就被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A:
也就是:当你允许看门狗工作(将溢出与CPU的RESET连接),并起动看门狗之后(将CLK接通),过一段时间,CPU将被复位就是必然的了!

网友A:
这时你有没有阻止看门狗(计数器)溢出,不让它复位单片机的办法呢?
理论上没有,但却有一个办法延长它的溢出时间,就是在看门狗溢出之前,改小计数器的数字,让它远离计满,最简单常用的方法就是重新将初始值付于看门狗。

网友A:
使用看门狗复位成初始值的动作,就叫“喂狗”,明显,只要给计数器一个SET脉冲即可!CPU做这件事的方法是向看门狗与一个数(发一个脉冲)。为了防止误操作,故意要求写两个字节。
至于为什么是“1e和e1”呢?其实不是它也可以,你来给个数字,不过你给了以后,我也会这样来问你!总要给一个吧,它是设计看门狗的设计师定的。

网友A:
可见,喂狗,只能暂时阻止看门狗复位单片机,但不能彻底阻止它复位单片机。
人们利用这个特点达成了以下目的:
如果在看门狗溢出之前喂狗,就能阻止它复位单片机。一但不喂狗了(程序“跑飞”,走不到喂狗程序),CPU过一段时间必被看门狗复位!就可以将“跑飞”的程序,“拉回来”。

网友D:
有源码没?

网友E:
《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里面有详细的看门狗范例,是C语言写的,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F:
我用过其他单片机,喂狗时是写入0x5A,0xA5的,可设定喂狗周期,两个周期没喂就会RESET。当软件有BUG或静电干扰时有可会死机然后两周期没喂狗之后RESET。
0x5A,0xA5可能是单片机设计时定下来的。

网友G:
/*-----------------------------------------------
  名称:看门狗溢出实验 按键不停喂狗
  内容:通过按键喂狗防止溢出复位 看门狗演示程序
        在16383个机器周期内必须至少喂狗一次
        标准AT89s52单片机试验通过。
------------------------------------------------*/
#include <reg52.h>

sfr WDTRST = 0xE1;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1;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us级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ms级延时
/*------------------------------------------------
                    主函数
------------------------------------------------*/
main()
{
   LED1=0;
   DelayMs(100);
   LED1=1;
   DelayMs(100);

   TMOD=0x01;
   TH0=0xc6;      //定时16ms
   TL0=0x66;
   EA=1;
   ET0=1;

   WDTRST=0x1e;   //在程序初始化中激活看门狗。
   WDTRST=0xe1;   //先送1E,后送E1

   if(K1==0)
   {
     TR0=1;
   }

   while(1)
   {
     if(K2==0)
     {
       TR0=0;
     }
         LED2=1;
         LED1=1;
         DelayMs(100);
         LED2=0;
         DelayMs(100);
   }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0xc6;      //定时16ms
   TL0=0x66;

   WDTRST=0x1e;   //喂狗指令
   WDTRST=0xe1;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