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的电路二极管的作用的问题

楼主:
请问VD2,VD4,VD5二极管的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A(2017-03-23):
电机是感性负载,当三极管关闭时,电机上的电流不能突变,则会在三极管上形成很高的电压,损坏电路。
本电路中,当三极管关闭时,电机上的电流会通过:VD3,VD5,VCC电源,VD1,流回电机。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VD2,VD4在此电路中可以省去。

网友B:
防止电流回流把mos管烧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