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83雨滴传感器模块原理图和51单片机驱动程序等资料下载

楼主(2017-03-23):
YL-83雨滴模块传感器原理图:
51单片机源程序: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下载:
雨滴模块 传感器 下雨模块 大面积雨滴模块

网友A(2018-03-03):
问一下,这个打开后有好多都是打不开是为什么?

网友B(2019-03-01):
请问下这个雨滴传感器是电容式还是电压式,还有旁边的芯片是A/D转换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