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指定位置光标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你们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我这个程序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本人比较笨,拜托各位大神教教我!实在是很难受,弄了这么久。
———————————————————————————————————————————————————————————————————————
当按下“setplace”按键之后,TR0=0,定时器0会停止,单片机停止对DS1302的寄存器进行读取   同时,place++(place的值改变指定不一样的位置)
按道理,跟随place值的改变,光标会在指定的位置闪烁才对啊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光标怎么会一直跑飞呢?

———————————————————————————————————————————————————————————————————————
相关的子函数如下:
void ds_readtime(void)    //ds1302读取寄存器子函数
{
        miao=BCD_Decimal(ds_read(0x81));
        fen=BCD_Decimal(ds_read(0x83));
        shi=BCD_Decimal(ds_read(0x85));
        ri=BCD_Decimal(ds_read(0x87));
        yue=BCD_Decimal(ds_read(0x89));
        xingqi=BCD_Decimal(ds_read(0x8b));
        nian=BCD_Decimal(ds_read(0x8d));
}

———————————————————————————————————————————————————————————————————————
void InitTimer(void)    //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11;
        EA = 1;

        TH0=0;
        TL0=0;
        ET0 = 1;
    TR0 = 1;

    TH1 = 0x3C;
    TL1 = 0x0B0;
    ET1 = 1;
    TR1 = 1;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0功能子函数
{
        ds_readtime();                //读取ds1302各个寄存器的值到hour,minute,second,week,day,month,year中
}

———————————————————————————————————————————————————————————————————————
void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
{
        if(setplace==0)    //这个按键按下会改变光标的位置
        {
                delay10ms();
                if(setplace==0)
                {
                        place++;
                        while(setplace==0);
                        if(pingmu==0)    //我设置了4个屏幕,现在这个屏幕是显示时钟的
                        {
                                if(place==8)        place=0;

                                if(place==1)
                                {
                                        temp2=(miao)/10*16+(miao)%10;
                                        ds_write(0x8e,0x00);
                                        ds_write(0x80,0x00|temp2);        //miao数据写入DS1302
                                        ds_write(0x8e,0x80);

                                        TR0=0;
                                        lcd_writecom(0x83);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2)
                                {
                                        TR0=0;
                                        lcd_writecom(0x86);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3)
                                {
                                        TR0=0;
                                        lcd_writecom(0x89);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4)
                                {
                                        TR0=0;
                                        lcd_writecom(0x8f);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5)
                                {
                                        TR0=0;
                                        lcd_writecom(0xc8);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6)
                                {
                                        TR0=0;
                                        lcd_writecom(0xcb);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7)
                                {
                                        TR0=0;
                                        lcd_writecom(0xce);
                                        lcd_writecom(0x0f);
                                }
                                if(place==0)
                                {
                                        lcd_writecom(0x0c);        //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        //打开定时器0

                                        temp2=(miao)/10*16+(miao)%10;
                                        ds_write(0x8e,0x00);
                                        ds_write(0x80,0x00|temp2);//miao数据写入DS1302
                                        ds_write(0x8e,0x80);
                                }

                        }
                }
        }
}

网友A:
解决的怎么样了?

网友B(2020-07-28):
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是一边读取数据,然后按下按键,在指定位置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