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原理图与单片机源程序等资料

楼主(2017-03-23):
YL69土壤湿度模块的实物图: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原理图:

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与单片机接口源程序:
/******************************************
传感器触发测试
单片机:STC89C52
波特率:9600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dat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0^1;

/* 函数申明 -----------------------------------------------*/
void delay(uint z);
void Initial_com(void);

//***********************************************************

/*
********************************************************************************
** 函数名称 : delay(uint z)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ial_com(void)
{
EA=1;        //开总中断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T1=1;        //允许定时器T1的中断
TMOD=0x20;   //定时器T1,在方式2中断产生波特率
PCON=0x00;   //SMOD=0
SCON=0x50;   // 方式1 由定时器控制
TH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L1=0xfd;
TR1=1;       //开定时器T1运行控制位

}

//*************************
//**********主函数*********
//*************************
main()
{
     Initial_com();
     while(1)
     {

          if(key1==0)
        {
            delay();      //消抖动
            if(key1==0)      //确认触发
            {
                 SBUF=0X01;
                 delay(200);

            }

        }

          if(RI)
          {
            date=SBUF;    //单片机接受
            SBUF=date;    //单片机发送
            RI=0;
          }

      }
}

以上的这些代码和原理图给大家打个包,方便大家保存,我这个代码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其中的错误:
大家还可以参考51hei大神的帖子,对于这个解释的很清楚,大家一起学习进步:
有图:http://www.51hei.com/bbs/dpj-16602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2397-1.html

网友A(2018-06-06):
只是一个串口程序,跟传感器一点都不拉边。ET=1;可有可无的。鸡肋。

网友B(2017-05-26):
数据获取代码……

网友C(2017-07-04):
这里有对采集数据的ad转换代码吗?

网友D(2018-05-12):
#include <reg52.h>在哪?

网友E:
为什么下载文件被电脑阻止了

网友F(2018-10-30):
某一个宝发的资料一样,没卵用,后面的人只要在网页上看看就行了,下载就没必要了,因为下载了也是这些

网友G(2019-01-08):
看你发那么多帖子,以为你是个大神,进去发现你压根不配,代码都没注释

网友H(2019-04-24):
找了好多都是这样!气死了,怎么理解代码?

网友I(2020-05-18):
要是在加个1602液晶可以把湿度的值显示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J(2021-04-07):
这怎么只有串口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