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触单片机,怎样快速入门?有什么好的教材资料推荐吗?

楼主:
  大家好,我是新人。刚刚接触单片机,想咨询各位前辈,怎样快速入门?有什么好的教材资料推荐吗?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前辈啦

网友A(2017-03-23):
首先要打牢编程基础,然后还有数电模电基础,知道最基础的电平知识,所以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要求再考虑教材!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学过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这个很重要!

网友B:
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要求再考虑教材!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学过c语言或者汇编语言,这个很重要!

网友C:
多下功夫

网友D:
同时新人求问

网友E:
真诚推荐2本书,绝不忽悠你。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F:
可以看看《例说51单片机》有C语言版和汇编语言版两种

网友G:
宋雪松的教程不错,可以看一下。

网友H:
最少是要有兴趣,不然坚持不下来的

网友I:
多动手,多上网看别人的例子

网友J:
郭天祥的10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K:
看书,网上很多资料。

网友L:
   1、多看书,尤其是单片机基础的书,了解单片机原理才能更好的使用它,国内51系列推广了很多年,资料最为丰富。
   2、多上网查资料,大家的力量是伟大的,单片机是外国人发明的,我们一般要先学会它的语言再使用它,所以多出了很多步骤,很多人对单片机的理解层次也不同,写程序的风格也各异。这个都没有关系,一个问题查的资料多了,自己就能分析出他的道理来。
   3、多调试。程序无论如何分析,不去调试,结果仍旧不能肯定。一般的单片机可以反复烧写上万次,好的数十万次,一个单片机不过几元钱,所以不要担心芯片损坏而不敢去反复烧写实验,开发板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开发的工具,不要让它成了花瓶!

网友M:
视频啊 看开发板带的视频

网友N:
看看郭天祥的视频!

网友N:
看看郭天祥的视频,动手编程序就OK了

网友O:
可以看看郭天祥的视频教程

网友P:
MCS-51单片机原理,系统设计与应用。这本书我大学上课用的,清华出版社,万福君,潘松峰,刘芳等编著。适合我们这种小萌新。

网友Q(2019-11-17):
《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

网友R:
郭天祥的《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

网友S(2019-12-19):
对于学习单片机,书看得再多也没用,关键是需要搭配一套开发板进行学习和调试,这样才会进步较快,推荐学习郭天祥的单片机和金沙滩工作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