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自己制作一个电阻电容测试仪?

楼主(2017-03-23):
新手求助啊,有大神没,如题目所说

网友A:
先弄清测试原理。

网友B:
测试电阻依据欧姆定律即可!
测试电容需要正弦振荡电路,并且要求正弦振荡电路的频率为已知,最好可控.
正弦交流信号通过电容,会产生交流电压降,采用交直流变换电路将交流压降变换为直流,经AD测量计算出其电压降.同时,测量与之串联的一个标准电阻上的压降,两者的电压比就是阻抗比.
知道阻抗和频率,就可以计算出电容的容量了.
改变振荡器的频率,同一个电容下,可以获得不同的容抗,以获得合适大小的电压降,按照该原理,可以设置不同的档位.

网友C:
用万用表来的快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