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温湿度检测+时钟 51单片机源码

楼主:
帮别人做了个毕设,顺便把资料分享一下把,可以实现DHT11温湿度检测以及电子时钟在LCD1602上的显示,时钟可以调整分,时,日,月四项,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加入年的调整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bit BOOL;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uchar deda=0;
uchar hour=0,min=0,sec=0,date=1,month=3,year=17;
//uchar string[]="WeiHongmouzhizuo";
uchar string2[]="0123456789";//要显示的字符串

sbit DHT11=P1^0;  //DHT11数据位
sbit RS=P2^5;    //寄存器选择位
sbit RW=P2^6;    //读写选择位
sbit E=P2^7;     //使能信号位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
sbit k4=P2^4;         //调整时间
sbit k3=P2^3;
sbit k2=P2^2;
sbit k1=P2^1;
//const uchar string1[ ]={"    mazirong     "};
//const uchar string2[ ]={"TEL:13297961386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延时1ms
void delay(uchar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延时10us
void delay1()
{
uchar i;
i--;
i--;
i--;
i--;
i--;
i--;
}
//******************走时函数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1;
  TH0=-(4800/256);
  TL0=-(4800%256);
  IE=0x82;
  TR0=1;
}
////用延时函数代替检测STA7状态的函数
void check()
{
uint a;
for(a=0;a<1200;a++);
}
//**************各月份天数
/*void inter_month()
{
     switch(month)
         {
          case1:
          case3:
          case5:
          case7:
          case8:
          case10:
          case12:if(date==32)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break;//若是大月,则有31天
          case4:
          case6:
          case9:
          case11:if(date==31)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break;//若是小月,则有30天
          case2:if(year%4==0)
                    {
                      if(date==30)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
                    }//闰年二月有29天
           else
           if(date==29)
                 {
                    date=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
                 };//平年二月28天
                 break;
                 default:break;
          }
}
*/
//*******************时间、日期走时单元
void conv()
{
if(sec==60)
{
min++;
sec=0;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date++;
//inter_month();
if(month==13)
{
year++;
month=1;
if(year==100)year=0;
}
}
}
}
}

//*********************50ms定时中断
void T0_srv(void)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deda++;
if(deda==20)
{
sec++;
deda=0;
conv();
}
}
//****************时间调整函数
void set_time()
{
if(!k4)//min
{
delay(20);
if(!k4)
{
min++;
if(min==61)
{
min=0;
}
}
}
if(!k3)//hour
{
delay(20);
if(!k3)
{
hour++;
if(hour==25)
{
hour=0;
}
}
}
if(!k2)//date
{
delay(20);
if(!k2)
{
date++;
if(date==32)
{
date=1;
}
}
}
if(!k1)//month
{
delay(20);
if(!k1)
{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
}
}
}

//测试忙碌状态
uchar lcd_bz()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check();
//while(lcd_bz()==1);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_nop_();
_nop_();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cmd;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写地址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
{
write_cmd(addr|0x80);
}
//*********************写数据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
{
  check();
//while(lcd_bz()==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P0=dat;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下载:

网友A(2017-05-13):
下载显示都是00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