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能否给LED灯珠直接供电,会有什么影响啊?

楼主(2017-03-23):
手机充电器能否给LED灯珠直接供电,会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A:
加限流电阻就可。维持10mA左右。

网友B:
供电没问题。根据发光二极管的规格加适当的限流电阻。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5V的,给单片机供电挺好的。1000MA以上的一般都够用。

网友C:
现在的手机充电器一般都是5V的,给单片机供电挺好的。

网友D:
因电压超标容易导致灯丝快速老化烧毁,所以不能直连 LED 灯珠
需串个合适电阻起到限流分压作用

网友E:
加限流电阻,1k左右的

网友F:
如果是最大电流是20MA的小LED的话,200欧~2K欧都可以。电阻越小越亮。

网友G:
要看你灯珠是多少伏了多少瓦,不过一般通过串联电阻或者几个灯珠串联可以直接接,就是手机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G:
主要是看什么灯珠,灯珠需要多少伏的电压电流,然后自己串联电阻就可以实现直接接,如果手机电压或者电流不够那也没办法。

网友H:
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I:
不可以的,需要串联一个电阻才行。

网友I:
需要加一个电阻,1k-10k即可

网友J:
所有的LED都具有非线性的“伏安特性”,过于专业的意义可能不好理解,通俗说是电压升高一点点,电流就上升很多!过大的电流,轻则LED迅速老化,重则就烧毁了。因此,LED供电至少要有限流电阻,最理想还是用恒流电源。
   通常考虑成本和构造简单,多数都是用电阻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