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扫描的C语言程序有几句不能理解

楼主(2017-03-23):
那三句话,意思是一瞬间让P0低四位到1?然后再跟00001111异或?这个是如何找到按键的?
比如按了K1。那几句话是如何进行的。求指导

楼主: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 = 0x0f;
        DelayMS(1);
        Tmp = P1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P1 = 0xf0;
        DelayMS(1);
        Tmp = P1 >> 4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

里面的        P1 = 0x0f;
        DelayMS(1);
        Tmp = P1 ^ 0x0f;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好像程序有点问题,
1,p1置位11110000,或着00001111
2;再把P1的值付给tmp旧的
3;再把tmp旧的和00001111进行与运算后得到的按键值付给新的tmp,(与运算的符号也错了,是这个   &)
4,在SWITCH给得到的按键值tmp,附上任务

网友B:
对上说的 对

网友C(2019-02-09):
建议多看看视频,都是一些很基础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