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键盘扫描的C语言源程序无法理解 谢谢大家指导下

楼主(2017-03-23):
那三句话,意思是一瞬间让P0低四位到1?然后再跟00001111异或?这个是如何找到按键的?
比如按了K1。那几句话是如何进行的。求指导

网友A:
完整程序贴上来 结合上下文 看看

网友B:
对照正确程序研究

网友C:
楼主可知扫键的原理?

网友D:
首先要明白矩阵按键的原理,如果有按键按下p1.0~p1.4肯定有一位不为0,反之再另p1.0~p1.4为1,按键按下,看p1.5~p1.7哪个不为0,从而确定哪个按键按下,楼主找个教学视频弄懂原理,编程相对就好一些了

网友E:
你可以先看看4X4按键扫描原理,然后再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整程序贴上来 结合上下文 看看

完整的程序看了也没什么用。这是里面扫描按键的子函数,已经是全部了

网友F:
8楼给出了答案,P1口前四个引脚和后四个引脚分别表示矩阵键盘的行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