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 stm32自带spi接口控制 驱动程序下载

楼主(2017-03-23):
nrf905的stm32驱动程序,stm32单片机自带的spi接口控制的
完整源码下载:

发送程序部分预览:
#include "NRF905.h"
#include "bsp_SPI_nrf.h"
#include "stm32f10x_spi.h"

void nrf_GPIO_Config(void)
{
        //定义一个GPIO 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GPIOB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nrf905 IO output-------------------------
        //选择要控制GPIO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10; //en,pwr,ce,led
        //设置引脚为通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9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GPIO_Pin_10);

//---------------nrf905 IO input-------------------------
                //选择要控制GPIO的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8|GPIO_Pin_7; //am, dr ,cd
        //设置引脚为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nrf905???????********//
u8 code_config[10]=
{ 0x4c, //????430mhz
        0x0c, //????10db,?????,???????
        0x44, //???????4??
        0x01, 0x01,//???????????1??
        0xb2, 0xb2, 0xb2,0xb2,//接收地址
        0x58  //?????,16m??,crc??,8?crc??
};

void delay_xms(u16 xms)                //??xms??
{
  u16 i=0;
        while(xms--)
        {
    i=12000;
                while(i--);
        }
}

u8 SPI_NRF_RW(u8 dat)
{
   /* 当 SPI发送缓冲器非空时等待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通过 SPI2发送一字节数据 */
  SPI_I2S_SendData(SPI2, dat);

   /* 当SPI接收缓冲器为空时等待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

void init_nrf905(void)
{        u8 i;
        nrf_GPIO_Config();
        ce(0);
        en(0);

        delay_xms(2);
        csn(0);//delay_xms(1);
        SPI_NRF_RW(WC);
        for (i=0;i<10;i++)
        {        SPI_NRF_RW(code_config[i]);
        }
        csn(1);
}

u8 read_nrf905(void)
{ u8 pp;
        ce(0);
  en(0);
        delay_xms(1);                                        //nRF905?????,??????,???????
        csn(0);
        SPI_NRF_RW(RRP);                //发送读取指令
        pp=SPI_NRF_RW(0x00);
        csn(1);
        en(0);                                                        //en???  ,dr??
        ce(1);                                                        //重新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xms(1);                                        //nRF905?????,??????,???????
        return pp;
}

void send(u8 byte,u16 adre)
{        ce(0);
        en(0);
        led(1);
        delay_xms(1);
//----------写地址
        csn(0);//delay_xms(1);
        SPI_NRF_RW(WTA);
        SPI_NRF_RW(adre);
        SPI_NRF_RW(adre);
        SPI_NRF_RW(adre);
        SPI_NRF_RW(adre);
//        csn(1);
////---------写数据
//csn(0);
        SPI_NRF_RW(WTP);
        SPI_NRF_RW(byte);
csn(1);
//---------发送
        ce(1);
        en(1);                                                                                                    //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  //dr
//        delay_xms(10);                                                                //
        ce(0);
  en(0);                                                                                                    //
        delay_xms(1);
csn(0);
        SPI_NRF_RW(WTP);                        //
        SPI_NRF_RW(0xaa);                  //
csn(1);

  en(0);                                                                                                    //
        ce(1);                                                                                                    //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xms(1);                                                                                //
//        led(0);                                                                                                    //
}

void IntoReceive_Sate(void)
{
        en(0);                                                                                                    //
        ce(1);                                                                                                    //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xms(1);                                                                                //
        led(0);
}

int receive_scan(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9)==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8)==1)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进入调试模式 观察读出的值pp是否等于写入的配置数据
void test(void)
{
        u16 pp,i,a;

        ce(0);
  en(0);
        delay_xms(1);                                        //nRF905?????,??????,???????

        csn(0);
        SPI_NRF_RW(RTA);
        pp=SPI_NRF_RW(0x00);
        a=pp;
        csn(1);

        csn(0);
        SPI_NRF_RW(RTP);
        i=SPI_NRF_RW(0xa1);
        a=i;
        csn(1);

}

/*********************************************END OF FILE**********************/

网友A(2020-04-11):
没调试成功你也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