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计算器的制作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23):
wcmd(0x38,0);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意思。wcmd是写数据或命令输入到1602地址中设的子函数;这个程序片段是液晶初始化时的程序。主要是后面是0是和是1时代表什么。

网友A:
wcmd是一个自定义函数,楼主需要把全部源码贴上来 结合上下文 才能看明白意思

网友B:
我猜你这个0和1分别是液晶写指令和写数据,但是具体的还得看你的源码

楼主:
void wdat(uchar dat) //数据在1602显示
{
    P0=dat;
    busy();
    rs=1;
    rw=0;
    delay(5);
    e=1;
    delay(5);
    e=0;}
void wcmd(uchar cmd,uchar BFC) //写命令或写数据输出到1602的地址
{
    P0=cmd;
    if(BFC) busy();
    rs=0;
    rw=0;
    delay(5);
    e=1;
    delay(5);
    e=0;}
void init()  //1602初始化
{   e=0;
    wcmd(0x38,0);
    wcmd(0x38,0);
    wcmd(0x38,0);
    wcmd(0x38,1);
    wcmd(0x08,1);
    wcmd(0x01,1);
    wcmd(0x06,1);
    wcmd(0x0c,1);}
拜托大家再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C:
这个是自己定义的吧。不是系统函数哦

网友D:
不行啊,你这个代码不全啊,根本没办法看

网友E:
//主要是后面的是0时和是1时代表要不要 忙信号检测。 BF(液晶显示器是否忙) 检测
void wcmd(uchar cmd,uchar BFC) //写指令到1602
{

        P0=cmd;
        if(BFC) busy();    //进行忙检测
        rs=0;
        rw=0;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init()
{

        e=0;
        wcmd(0x38,0);  //不进行忙检测,强制执行三次。
        wcmd(0x38,0);
        wcmd(0x38,0);
        wcmd(0x38,1); //工作模式设置,8位数据线,双行显示,要忙检
        wcmd(0x08,1); //关闭显示屏幕和光标
        wcmd(0x01,1); //显示清屏
        wcmd(0x06,1); //显示光标向右移动
        wcmd(0x0c,1); //显示屏幕开启,但光标不出现
        TMOD=0x01; //定时器0的工作模式为定时器0方式1,16位

楼主:
多谢指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