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利用单片机中断来控制LED灯的亮灭 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7-03-23):
我利用单片机中断来控制LED灯的亮灭,中断来LED就亮,并且LED延时亮3秒?但中断一般不加延时!我应该怎么识别中断是否结束?

网友A:
在中断中置亮灯标志,在中断外根据该亮灯标志执行亮灯并延时3秒,然后清亮灯标志。

网友B:
利用延迟函数,用keilc4打代码就行了,设置延迟时间为3秒

网友C:
建立一个标记位,在中断程序结束前将其置位,在你测试该位,得知中断结束时,再将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