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带字库汉字显示演示 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7-03-23):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12864(带字库汉字显示演示程序)
;***************************************************************************
;***************************************************************************

RS EQU P2.0
          RW EQU P2.1
          E  EQU P2.2
          PSB EQU P2.3
          RST EQU P2.5
;-----------------------------------------------
          LCD_X  EQU 30H
          LCD_Y  EQU 31H
          COUNT  EQU 32H
          COUNT1 EQU 33H
          COUNT2 EQU 34H
          COUNT3 EQU 35H
;-----------------------------------------------
       LCD_DATA  EQU 36H
       LCD_DATA1 EQU 37H
       LCD_DATA2 EQU 38H
          STORE  EQU 39H

;-----------------------------------------------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
MAIN:
     MOV SP,#5FH
            CLR  RST             ;复位
            LCALL DELAY4
            SETB RST
     NOP
            SETB PSB             ;通讯方式为8位数据并口

;********************初始化**********************
LGS0:     MOV A,#34H  ;34H--扩充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30H  ;30H--基本指令操作
     LCALL SEND_I
     MOV A,#01H  ;清除显示
     LCALL SEND_I
            MOV A,#06H  ;指定在资料写入或读取时,光标的移动方向
     LCALL SEND_I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AC)加1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ALL SEND_I
;===============================================
TU_PLAY1:
            MOV  DPTR,#TU_TAB1      ;显示图形
     LCALL PHO_DISP
     LCALL DELAY3

;=================================================
;;显示汉字和字符
;加入80ms的延时,使你能够看清楚显示的过程
;根据汉字显示坐标分段写入(顺序写入)
;=================================================
HAN_WR2:
            LCALL CLEAR_P
HAN_WR2A:
            MOV DPTR,#TAB1A ;显示汉字和字符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0H          ;第一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LCALL   QUSHU
HAN_WR2B:
            MOV DPTR,#TAB1B ;显示汉字和字符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0H          ;第二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LCALL QUSHU
HAN_WR2C:
            MOV DPTR,#TAB1C ;显示汉字和字符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88H          ;第三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LCALL QUSHU
HAN_WR2D:
            MOV DPTR,#TAB1D  ;显示汉字和字符
     MOV COUNT,#10H       ;地址计数器设为16。
     MOV A,#98H           ;第四行起始地址
     LCALL SEND_I
            LCALL QUSHU
            LCALL DELAY3
            LCALL FLASH
            LCALL CLEAR_P
            JMP  TU_PLAY2
;----------------------------------------------
;TU_PLAY1:
            MOV  DPTR,#TU_TAB1      ;显示图形
     LCALL PHO_DISP
     LCALL DELAY3

;----------------------------------------------
TU_PLAY2:
     MOV DPTR,#TU_TAB2   ;显示图形
     LCALL PHO_DISP
     LCALL DELAY3

;----------------------------------------------
TU_PLAY3:
     MOV DPTR,#TU_TAB4   ;显示图形
     LCALL PHO_DISP
     LCALL DELAY3

;-----------------------------------------------
;显示点阵
;-----------------------------------------------
LATPLAY1:
            MOV A,#01H         ;清屏
            LCALL SEND_I
     MOV LCD_DATA1,#0CCH  ;显示点阵
     MOV LCD_DATA2,#0CCH
     LCALL LAT_DISP
     LCALL DELAY3
            LCALL CLEAR_P

KU_PLAY2:

            LJMP  TU_PLAY1

;===============================================
;全屏显示图形子程序
;===============================================
PHO_DISP:
         MOV  COUNT3,#02H
     MOV  LCD_X,#80H
PHO_DISP1:
         MOV  LCD_Y,#80H
     MOV  COUNT2,#20H
PHO_DISP2:
         MOV  COUNT1,#10H
     LCALL WR_ZB
PHO_DISP3:
            CLR A
     MOVC A,@A+DPTR
     LCALL SEND_D
     INC DPTR
     DJNZ COUNT1,PHO_DISP3
     INC LCD_Y
     DJNZ COUNT2,PHO_DISP2
     MOV LCD_X,#88H
     DJNZ COUNT3,PHO_DISP1

     MOV A,#36H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CLRRAM:
          MOV LCD_DATA1,#00H  ;GDRAM写0子程序
     MOV LCD_DATA2,#00H
     LCALL LAT_DISP
     RET
;==============================================
;显示点阵子程序
;==============================================
LAT_DISP:
         MOV COUNT3,#02H
     MOV LCD_X,#80H
LAT_DISP1:
         MOV LCD_Y,#80H
     CLR F0
     MOV COUNT2,#20H
LAT_DISP2:
         MOV COUNT1,#10H
     LCALL WR_ZB
LAT_DISP3:
         JB F0,LAT_DISP32
     MOV LCD_DATA,LCD_DATA1
     AJMP LAT_DISP31
LAT_DISP32:
         MOV LCD_DATA,LCD_DATA2
LAT_DISP31:
         MOV A,LCD_DATA
     LCALL SEND_D
     DJNZ COUNT1,LAT_DISP31
     INC LCD_Y
     CPL F0
     DJNZ COUNT2,LAT_DISP2
     MOV LCD_X,#88H
     DJNZ COUNT3,LAT_DISP1

     MOV A,#36H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WR_ZB:
         MOV A,#34H
     LCALL SEND_I
     MOV A,LCD_Y
     LCALL SEND_I
     MOV A,LCD_X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FLASH:
            MOV  A,#08H       ;关闭显示
            LCALL SEND_I
            LCALL  DELAY5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ALL SEND_I
            LCALL  DELAY5
            MOV  A,#08H       ;关闭显示
            LCALL SEND_I
            LCALL  DELAY5
            MOV  A,#0CH   ;开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ALL SEND_I
            LCALL  DELAY5
            MOV  A,#08H       ;关闭显示
            LCALL SEND_I
            LCALL  DELAY5
                RET
;==================================================
;清屏
;==================================================
CLEAR_P:
            MOV A,#01H           ;清屏
     LCALL SEND_I
            MOV A,#34H
     LCALL SEND_I
     MOV A,#30H
     LCALL SEND_I
            RET
;==================================================
;查表取数据送显示
;==================================================
QUSHU:
            CLR A
     MOVC A,@A+DPTR       ;查表取数据
     LCALL SEND_D          ;送显示
     INC DPTR
            LCALL DELAY4           ;延时80ms,
            DJNZ COUNT,QUSHU
     RET

;===============================================
;写数据子程序
;RS=1,RW=0,E=高脉冲,D0-D7=数据
;===============================================
SEND_D:
     LCALL CHK_BUSY    ;写数据子程序
     SETB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写指令子程序
;RS=0,RW=0,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SEND_I:
     LCALL CHK_BUSY
     CLR RS
     CLR RW
     MOV P0,A
     SETB E
     NOP
     NOP
     CLR E
     RET
;================================================
;读数据子程序
;RS=1,RW=1,E=H,D0-D7=数据
;================================================
READ_D:
    LCALL CHK_BUSY    ;读数据子程序
    SETB RS
    SETB RW
    SETB E
    NOP
    MOV A,P0
    CLR E
    MOV STORE,A
    RET
;================================================
;;测忙碌子程序
;RS=0,RW=1,E=H,D0-D7=状态字
;================================================
CHK_BUSY:
        MOV P0,#0FFH    ;测忙碌子程序
    CLR RS
    SETB RW
    SETB E
    JB P0.7,$
    CLR E
    RET
;================================================
;延时子程序

DELAY3:
    MOV R5,#16H
DEL31:    MOV R6,#100
DEL32:    MOV R7,#0FFH
DEL33:    DJNZ R7,DEL33
    DJNZ R6,DEL32
    DJNZ R5,DEL31
    RET

DELAY2:
           MOV R6,#0CH
DEL21:    MOV R7,#18H
DEL22:    DJNZ R7,DEL22
    DJNZ R6,DEL21
    RET

DELAY1:
           MOV R6,#06H
DEL11:    MOV R7,#08H
DEL12:    DJNZ R7,DEL12
    DJNZ R6,DEL11
           RET

DELAY4:
           MOV R6,#100
DEL41:    MOV R7,#200
DEL42:    DJNZ R7,DEL42
    DJNZ R6,DEL41
    RET

DELAY5:
           MOV R5,#05H
DEL51:    MOV R6,#100
DEL52:    MOV R7,#0FFH
DEL53:    DJNZ R7,DEL53
    DJNZ R6,DEL52
    DJNZ R5,DEL51
    RET
;***********************************************
TAB1:
TAB1A:     DB  '    51测试网    '    ;显示在第一行
TAB1C:     DB  '自学单片机第一站'    ;显示在第三行
TAB1B:     DB  '  WWW.8951.COM  '    ;显示在第二行
TAB1D:     DB  'TEL 755-89956892'    ;显示在第四行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E:\图形8.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
TU_TAB1:                                   ; 数据表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3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0FFh,0C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1h,0BF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1h,0FFh,0D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1h, 1Fh,0FE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1h,0DFh,0FF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0FFh,0FFh, 19h, 8Ch, 03h, 06h, 00h, 18h, 00h,0FFh,0E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3Fh,0FFh, 0Ch,0CCh, 03h, 06h, 00h, 18h, 00h,0FFh,0E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0FFh, 04h, 58h, 03h, 06h, 01h,0FFh,0C0h, 00h,0C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0DAh, 3Fh,0FEh, 0Fh,0DFh,0C1h,0FFh,0C0h, 01h, 8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 8Ch, 3Fh,0FEh, 0Fh,0DFh,0C1h, 98h,0C0h, 07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0B8h, 30h, 06h, 03h, 06h, 01h, 98h,0C0h, 06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0FEh,0C0h, 0Fh,0F8h, 03h, 8Eh, 01h,0FFh,0C3h,0FFh,0F9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Eh, 00h, 0Fh,0F8h, 07h,0CFh, 01h, 98h,0C3h,0FFh,0F9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 00h, 00h, 60h, 07h, 5Fh, 81h, 98h,0C0h, 06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7Fh, 80h, 3Fh,0FEh, 0Fh, 36h,0C1h,0FFh,0C0h, 06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1Fh, 80h,0BFh,0FEh, 0Bh, 36h, 61h,0FFh,0C0h, 06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1Fh,0C7h, 00h,0C0h, 03h, 66h, 21h, 98h, 30h, 06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15h, 5Fh,0C7h, 00h,0C0h, 03h, 06h, 00h, 18h, 30h, 06h, 01h
        db         80h, 00h, 02h,0E0h, 06h, 7Fh,0CEh, 03h,0C0h, 03h, 06h, 00h, 1Fh,0F0h, 1Eh, 01h
        db         80h, 00h, 04h, 54h, 4Fh,0FFh,0FCh, 01h, 80h, 03h, 06h, 00h, 0Fh,0E0h, 0Ch, 01h
        db         80h, 00h, 03h,0FDh, 3Fh,0FFh,0D9h,0C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1Dh,0FFh,0FFh,0FFh, 87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2Bh,0FFh,0F8h, 7Fh, 06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3Fh,0BFh,0F8h, 09h, 0F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1Fh, 9Fh,0F0h, 00h,0B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9Dh,0FEh, 1Fh, 8Fh,0F0h, 00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9Fh,0FCh, 17h, 8Fh,0F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1h,0FFh,0CFh, 9Fh,0E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2h,0FFh,0FFh, 9C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1h, 7Fh,0FFh,0F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6Fh,0FEh, 3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3h,0F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34h, 14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Eh, 1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2h, 3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1h,0E0h, 00h, 00h, 7Fh, 04h, 00h, 3Fh, 82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7Fh, 0Ch, 00h, 3Fh, 86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7Fh, 1Ch, 00h, 3Fh, 8E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0h, 7Ch, 38h, 38h, 3Eh, 00h,0E0h, 38h, 3Bh, 31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0h, 7Ch, 3Ch, 38h, 3Eh, 00h,0F0h, 7Ch, 3Fh,0F9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6h, 1Ch, 7Eh, 3Bh, 0Eh, 01h,0F8h,0FEh, 3Fh,0F9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Fh, 1Ch, 76h, 3Fh, 8Eh, 01h,0D8h,0EEh, 3Bh,0B9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Fh, 1Ch, 76h, 3Fh, 8Eh, 01h,0D8h,0EEh, 3Bh,0B9h
        db         83h,0BBh, 9Dh,0DCh,0EEh,0E0h, 77h, 1Ch, 76h, 3Bh, 8Eh, 01h,0D8h,0EEh, 3Bh,0B9h
        db         81h,0BBh, 0Dh,0D8h, 6Eh,0C0h, 07h, 1Ch, 70h, 03h, 8Eh, 01h,0C0h,0EEh, 3Bh,0B9h
        db         81h,0ABh, 0Dh, 58h, 6Ah,0C0h, 07h, 1Ch, 70h, 03h, 8Eh, 01h,0C0h,0EEh, 3Bh,0B9h
        db         81h,0ABh, 0Dh, 58h, 6Ah,0C0h, 77h, 1Ch, 70h, 3Bh, 8Eh, 01h,0C0h,0EEh, 3Bh,0B9h
        db         81h,0ABh, 0Dh, 58h, 6Ah,0C0h, 77h, 1Ch, 76h, 3Bh, 8Eh, 01h,0D8h,0EEh, 3Bh,0B9h
        db         81h,0EFh, 0Fh, 78h, 7Bh,0C0h, 77h, 1Ch, 76h, 3Bh, 8Eh, 01h,0D8h,0EEh, 3Bh,0B9h
        db         81h,0EFh, 0Fh, 78h, 7Bh,0DCh, 77h, 1Ch, 76h, 3Bh, 8Eh, 39h,0D8h,0EEh, 3Bh,0B9h
        db         81h,0EFh, 0Fh, 78h, 7Bh,0DCh, 7Fh, 1Ch, 7Eh, 3Fh, 8Eh, 39h,0F8h,0FEh, 3Bh,0B9h
        db         81h,0EFh, 0Fh, 78h, 7Bh,0DCh, 3Eh, 1Ch, 3Ch, 1Fh, 0Eh, 38h,0F0h, 7Ch, 3Bh,0B9h
        db         81h,0EFh, 0Fh, 78h, 7Bh,0DCh, 1Ch, 1Ch, 3Ch, 0Eh, 0Eh, 38h,0F0h, 78h, 3Bh,0B9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E:\图形12.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
TU_TAB2:                                   ; 数据表

        db   4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3h, 65h,0E8h, 80h, 00h, 01h
        db         9Ah,0D6h,0B4h, 42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34h,0DAh,0D0h, 00h, 00h, 01h
        db        0A4h, 00h, 02h, 10h, 6Bh, 30h, 00h, 00h, 00h, 00h, 8Bh,0FFh, 30h, 00h, 00h, 01h
        db         42h,0D6h,0B0h, 42h, 80h, 00h, 00h, 00h, 00h, 16h, 77h,0FEh,0C0h, 00h, 00h, 01h
        db         42h,0D6h,0B0h, 42h, 80h, 00h, 00h, 00h, 00h, 16h, 77h,0FEh,0C0h, 00h, 00h, 01h
        db        0B9h, 20h, 04h, 00h, 00h, 02h, 10h, 00h, 00h, 00h,0BCh,0BCh, 00h, 00h, 00h, 01h
        db         46h,0D6h,0B1h,0ACh, 6Bh, 30h, 00h, 00h, 02h, 29h,0CBh, 4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9h, 04h, 01h, 00h, 00h, 00h, 00h, 01h, 16h,0B4h,0A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2h, 50h, 00h, 40h, 00h, 00h, 00h, 29h, 4B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2h, 50h, 00h, 40h, 00h, 00h, 00h, 29h, 4B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BDh, 82h, 94h, 00h, 40h, 00h, 00h,0C9h, 30h, 02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Bh,0B0h, 00h, 08h, 00h, 00h, 05h, 16h, 44h, 4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Fh,0EFh, 90h, 40h, 00h, 00h, 00h, 21h, 00h, 04h,0C8h, 30h, 00h, 01h
        db        0A5h,0FFh,0FFh,0FDh, 6Bh, 00h, 00h, 00h, 00h,0C8h, 00h, 99h, 16h,0FAh, 40h, 01h
        db        0A5h,0FFh,0FFh,0FDh, 6Bh, 00h, 00h, 00h, 00h,0C8h, 00h, 99h, 16h,0FAh, 40h, 01h
        db         82h, 2Fh,0FFh,0FFh,0E8h, 84h, 00h, 00h, 00h, 00h, 08h, 00h,0DFh,0FFh,0ECh, 01h
        db         24h,0C1h, 7Fh,0FFh,0F4h, 30h, 00h, 00h, 00h, 00h, 00h,0A7h,0FFh,0FFh,0FCh, 01h
        db         42h, 28h, 05h,0BFh,0FBh, 80h, 00h, 00h, 00h, 00h, 04h, 1Bh,0FFh,0FFh,0FFh, 81h
        db         98h,0C1h, 4Ah, 53h,0ECh, 48h, 00h, 00h, 00h, 00h, 40h, 7Fh,0FFh,0FFh,0FFh,0E1h
        db         98h,0C1h, 4Ah, 53h,0ECh, 48h, 00h, 00h, 00h, 00h, 40h, 7Fh,0FFh,0FFh,0FFh,0E1h
        db         42h, 28h, 00h, 0Ch, 77h, 82h, 00h, 00h, 00h, 00h, 33h,0BFh,0FFh,0FFh,0FFh, 89h
        db         18h,0C1h, 4Ah, 51h, 9Bh, 74h, 00h, 00h, 00h, 00h, 04h,0FFh, 3Fh,0FFh,0DFh,0F1h
        db        0C2h, 28h, 00h, 0Ch, 04h, 80h, 00h, 00h, 00h, 00h, 40h,0FEh, 1Fh,0F9h,0C3h,0F9h
        db         1Ah,0D6h,0B5h,0A1h, 6Bh, 75h, 80h, 00h, 00h, 00h, 8Fh,0FCh, 3Fh,0F2h, 0Fh, 1Fh
        db         1Ah,0D6h,0B5h,0A1h, 6Bh, 75h, 80h, 00h, 00h, 00h, 8Fh,0FCh, 3Fh,0F2h, 0Fh, 1Fh
        db        0C5h, 29h, 79h, 8Ch, 00h, 88h, 00h, 00h, 00h, 00h, 03h,0F8h, 1Fh,0C8h, 52h, 81h
        db         22h,0FFh,0FFh,0F2h, 6Bh, 35h, 80h, 00h, 00h, 00h, 37h,0C2h, 3Fh,0FBh,0FCh, 09h
        db         9Ah,0FFh,0FFh,0FFh, 00h, 48h, 00h, 00h, 00h, 00h, 07h,0D8h, 1Fh,0FFh,0E3h, 81h
        db         9Ah,0FFh,0FFh,0FFh, 00h, 48h, 00h, 00h, 00h, 00h, 07h,0D8h, 1Fh,0FFh,0E3h, 81h
        db         47h,0FFh,0FFh,0FFh,0F3h, 35h, 80h, 00h, 00h, 00h, 8Fh,0C1h, 0Fh,0FFh,0ACh, 01h
        db        0B9h,0FFh,0FFh,0FFh,0FCh, 4Ah, 20h, 00h, 00h, 00h, 0Fh,0A4h, 07h,0FEh, 40h, 01h
        db         5Fh,0FFh,0C7h,0FFh,0FCh,0B5h, 80h, 00h, 00h, 00h, 4Fh,0DAh,0FFh,0F8h, 00h, 01h
        db        0A7h,0FFh,0B7h,0FFh,0FFh, 8Ah, 20h, 00h, 00h, 00h, 0Fh,0FFh,0EFh, 40h, 00h, 01h
        db        0A7h,0FFh,0B7h,0FFh,0FFh, 8Ah, 20h, 00h, 00h, 00h, 0Fh,0FFh,0EFh, 40h, 00h, 01h
        db         7Fh,0FFh, 47h,0FDh, 7Fh,0C5h, 80h, 00h, 00h, 00h, 3Fh,0DAh,0D0h, 00h, 00h, 01h
        db        0A7h,0FEh, 37h,0FFh, 7Ch,0FAh, 50h, 00h, 00h, 00h, 0Ch,0A4h, 08h, 00h, 00h, 01h
        db        0DFh,0FEh, 43h,0FFh,0F8h,0C1h, 80h, 00h, 00h, 00h, 48h, 01h, 00h, 00h, 00h, 01h
        db         27h,0FFh, 4Bh,0FFh,0FFh,0FAh, 2Ch, 00h, 00h, 00h, 03h, 58h, 20h, 00h, 00h, 01h
        db         27h,0FFh, 4Bh,0FFh,0FFh,0FAh, 2Ch, 00h, 00h, 00h, 03h, 58h, 20h, 00h, 00h, 01h
        db         9Bh,0FFh,0C3h,0FFh,0FFh,0F1h,0C0h, 00h, 00h, 00h, 08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64h, 3Fh,0FDh,0FFh, 6Bh, 7Ch, 1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3h,0D7h,0FFh,0FDh, 10h, 01h,0A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D8h, 29h, 4Fh,0A2h, 80h,0B5h, 9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D8h, 29h, 4Fh,0A2h, 80h,0B5h, 9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5h, 10h,0B0h, 4Ch, 0Bh, 08h, 4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A0h,0C9h, 0Ah, 00h, 00h, 42h, 1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4h, 10h, 40h, 21h, 64h, 09h,0A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A2h,0C1h, 35h, 8Ch, 00h, 44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A2h,0C1h, 35h, 8Ch, 00h, 44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0h, 16h, 00h, 21h, 14h, 09h,0A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A5h, 00h,0B5h, 80h, 83h, 44h, 0C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0h, 26h, 00h, 12h, 08h, 09h,0A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DAh, 00h,0B4h, 40h, 60h, 44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DAh, 00h,0B4h, 40h, 60h, 44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0C8h, 00h, 00h, 04h, 01h,0A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A2h, 20h, 89h, 91h, 10h, 8Ah, 1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44h, 06h, 00h, 00h, 00h, 30h, 4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44h, 06h, 00h, 00h, 00h, 30h, 4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 *

;*-------------------------------------------------------------------- *
;* Bitmap点阵数据表                                                    *
;* 图片: E:\图形13.bmp,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图片尺寸: 128 * 64                                                  *
;*-------------------------------------------------------------------- *
TU_TAB4:                                   ; 漂亮姑娘看过来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1h,0FFh, 80h, 40h, 08h, 30h, 10h, 2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68h, 3Fh,0FFh, 08h, 30h, 11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68h, 3Fh,0FFh, 08h, 30h, 11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0FFh, 00h, 00h, 7Fh,0FEh, 7Dh, 0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1h, 6Bh, 07h,0FC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0FFh, 04h, 0Ch, 16h, 30h, 2Dh, 0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00h, 3Fh,0FF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00h, 3Fh,0FFh, 16h, 30h, 2Dh,0F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0FFh, 30h, 01h, 66h,0FEh, 2Dh, 26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1Ch, 00h, 03h,0F0h, 7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0FFh, 82h, 11h, 08h, 82h, 11h, 10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8Bh, 04h, 11h, 1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Ch, 8Bh, 04h, 11h, 16h, 82h, 2Dh, 28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Dh, 18h,0B8h, 1Fh, 60h,0FEh, 41h,0C6h, 00h
        db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7h, 8Fh,0FF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8h, 70h, 40h,0EF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08h, 70h, 40h,0EF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0h, 10h, 00h, 80h, 10h, 60h, 00h, 0Fh,0FFh, 30h, 0C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 20h, 18h, 38h, 20h, 60h, 00h, 00h, 60h, 08h, 0Ch, 1Fh,0FCh, 1Ch, 00h, 00h
        db         00h,0C0h, 64h, 45h, 00h, 60h, 00h, 03h,0FCh, 0Bh,0FFh, 00h, 80h, 3Eh, 00h, 00h
        db         00h,0C1h, 00h, 01h, 00h, 10h, 00h, 00h, 80h, 00h, 0Ch, 08h, 88h, 3Eh, 00h, 00h
        db         00h,0C1h, 00h, 01h, 00h, 10h, 00h, 00h, 80h, 00h, 0Ch, 08h, 88h, 3Eh, 00h, 00h
        db         01h, 01h, 00h, 00h,0C0h, 10h, 00h, 1Fh,0FFh,0BDh, 8Ch, 06h,0B0h, 3Eh, 00h, 00h
        db         02h, 0Eh, 18h, 1Ch,0C0h, 10h, 00h, 01h, 00h, 04h, 4Ch, 7Fh,0FEh, 1Ch, 00h, 00h
        db         02h, 16h, 64h, 22h, 20h, 10h, 00h, 03h,0FCh, 04h, 4Ch, 01h,0C0h, 1Ch, 00h, 00h
        db         02h, 16h, 64h, 22h, 20h, 10h, 00h, 03h,0FCh, 04h, 4Ch, 01h,0C0h, 1Ch, 00h, 00h
        db         04h,0E8h, 83h, 41h, 1Ch, 08h, 00h, 0Dh, 04h, 04h, 0Ch, 06h,0B0h, 00h, 00h, 00h
        db         07h, 10h, 8Fh, 47h, 03h, 88h, 00h, 11h,0FCh, 04h, 3Ch, 08h, 88h, 1Ch, 00h, 00h
        db         00h, 20h, 6Ch, 26h, 01h, 78h, 00h, 01h, 04h, 0Ah, 00h, 70h, 86h, 1Ch, 00h, 00h
        db         00h,0C0h, 18h, 1Ch, 00h, 80h, 00h, 01h,0FCh, 31h,0FF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C0h, 18h, 1Ch, 00h, 80h, 00h, 01h,0FCh, 31h,0FFh, 00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C1h, 87h, 80h, 00h,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6h, 78h, 3Ch, 2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7h,0C2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0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00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1h, 08h, 18h, 01h,0C0h, 60h, 00h, 00h, 00h,0F1h,0F3h, 87h,0C0h, 00h, 00h, 00h
        db         00h,0C6h, 18h,0C2h, 20h, 80h, 00h, 00h, 03h, 0Eh, 1Ch, 78h, 70h, 00h, 00h, 00h
        db         00h,0C1h, 00h,0C2h, 00h, 80h, 00h, 00h, 04h, 44h, 11h, 1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26h,0E0h, 04h, 01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26h,0E0h, 04h, 01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11h, 18h, 38h, 03h, 00h, 00h, 00h, 04h, 80h, 12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0Eh, 87h,0C2h, 1Ch, 00h, 00h, 00h, 04h, 00h, 10h, 00h, 38h, 00h, 00h, 00h
        db         00h, 01h,0E0h, 04h,0E0h, 00h, 00h, 00h, 03h, 00h, 1Ch, 00h, 70h, 00h, 00h, 00h
        db         00h, 1Eh, 18h, 3Fh, 1Eh, 00h, 00h, 00h, 00h, 80h, 32h, 00h,0C0h, 00h, 00h, 00h
        db         00h, 1Eh, 18h, 3Fh, 1Eh, 00h, 00h, 00h, 00h, 80h, 32h, 00h,0C0h, 00h, 00h, 00h
        db         00h, 38h, 07h,0C0h, 0Fh, 00h, 00h, 00h, 00h, 40h, 61h, 01h, 80h, 00h, 00h, 00h
        db         00h,0E9h,0FFh,0FFh, 0Dh, 80h, 00h, 00h, 00h, 31h,0C0h, 87h, 00h, 00h, 00h, 00h
        db         01h,0E9h, 1Bh,0B9h, 0Dh,0E0h, 00h, 00h, 00h, 0Bh, 80h, 6Eh, 00h, 00h, 00h, 00h
        db         03h,0C9h,0F0h, 1Fh, 0Ch,0F0h, 00h, 00h, 00h, 06h, 00h, 18h, 00h, 00h, 00h, 00h
        db         03h,0C9h,0F0h, 1Fh, 0Ch,0F0h, 00h, 00h, 00h, 06h, 00h, 18h, 00h, 00h, 00h, 00h
        db         07h, 06h,0E0h, 06h, 10h, 7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C1h, 00h, 00h, 20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E0h, 80h, 00h,0C1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07h,0E0h, 80h, 00h,0C1h,0F8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db         8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0h, 01h
        db        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0FFh

end

网友A(2022-03-18):
在我的川航的LCD12864上显示不出来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