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LCD12864大字符校时万年历带高考倒计时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LCD12864大字符校时万年历带高考倒计时程序,感觉不错就分享给大家。

全部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
        电子时钟程序
        单 片 机:STC89C58RC
        晶    振:12MHz
        时钟芯片:DS1302
        液 晶 屏:LCM-12864-ST7920
        功能描述: 大数字显示时间;能显示农历、设置闹铃;
        说          明:LCM12864使用并口连接方式,PSB、RST接高电平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displaytime.h"
#include "zk.h"
#include "bell.h"
#include "HW.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按键-----------------------------------------------*/
sbit K1  = P2^3; //K1-设置
sbit K2  = P2^4; //K2-确认、返回
sbit K3  = P2^5; //K3-加
sbit K4  = P2^6; //K4-减
sbit K5  = P2^7; //K5-控制闹钟的打开与关闭,在"hw.h"中定义
sbit K6  = P2^2; //背光控制
sbit LED = P2^0; //背光灯
/*---------------------函数声明------------------------------*/
void ds_w(void);
void Conver_week(bit c,uchar year,uchar month,uchar day);
/*-----------------------------定义全局变量------------------------------*/
bit  w=0;    //调时标志位

unsigned char yy,mo,dd,xq,hh,mm,ss,month_moon,day_moon,week,tiangan,dizhi,moontemp1,moontemp2;//定义时间映射全局变量(专用寄存器)
signed char address,item,item0,max,mini;
unsigned char clk_ala[2]={0x05,0x2f};//闹钟数据存放初,始值为05:27
unsigned char zwc=0,fwc=0,CKTIME_1=0,timp,timp0,timp1,timp2,hhh,mmm,sss;//用于校时
unsigned char hour=0,minute=0,time=0;//用于闹铃的设置
unsigned char gCount;

/*-----------------------------调整界面设置函数-----------------------------*/

void tiaozheng(void){
        yy = read_clock(0x8d);//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从地址0x8d中
        mo = read_clock(0x89);//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从地址0x89中
        dd = read_clock(0x87);//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87中
        week = read_clock(0x8b);//从1302芯片中读取星期数据,从地址0x8b中
        //----------------------------------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20");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test(1,yy%16+0x30);
        lcm_w_word("-");
        //----------------------------------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test(1,mo%16+0x30);
        lcm_w_word("-");
        //----------------------------------
        lcm_w_test(1,(dd/16)+0x30);
        lcm_w_test(1,dd%16+0x30);
        //----------------------------------
        if(read_clock(0x85) != hh){hh = read_clock(0x85);}
        lcm_w_test(0,0x88);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test(1,hh%16+0x30);
        lcm_w_word(":");
        //----------------------------------
        if(read_clock(0x83) != mm){mm = read_clock(0x83);}
        lcm_w_test(1,(mm/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十位数
        lcm_w_test(1,mm%16+0x30);//向液晶写数据,显示分钟的个位数
        lcm_w_word(":");
        //----------------------------------
        if(read_clock(0x81) != ss){ss = read_clock(0x81);}
        lcm_w_test(1,(ss/16)+0x30);
        lcm_w_test(1,ss%16+0x30);

        //=========显示设置闹钟的时间===================
        if(read_clock(0xc7) != hour){hour = read_clock(0xc7);}
        if(read_clock(0xc9) != minute){minute = read_clock(0xc9);}
        lcm_w_test(0,0x8d);
        lcm_w_test(1,(hour/16)+0x30);//显示闹钟小时十位
        lcm_w_test(1,(hour%16)+0x30);//显示闹钟小时个位
          lcm_w_word(":");
        lcm_w_test(1,(minute/16)+0x30);//显示闹钟分钟的十位
        lcm_w_test(1,(minute%16)+0x30);//显示闹钟分钟的个位

        //=========显示设置时间校正===================
        if(read_clock(0xc5) != zwc){zwc = read_clock(0xc5);}         //加减标志
        if(read_clock(0xc3) != fwc){fwc = read_clock(0xc3);} //调整多少秒
        lcm_w_test(0,0x90);
        lcm_w_word("每天零点时");
        lcm_w_test(0,0x95);
        if(zwc==0){lcm_w_word("加");}
        if(zwc==1){lcm_w_word("减");}
        lcm_w_test(0,0x96);
        lcm_w_test(1,(fwc/16)+0x30);
        lcm_w_test(1,(fwc%16)+0x30);
    lcm_w_test(0,0x97);
        lcm_w_word("秒");
}

void displayNaozh()                  //闹钟显示
{
        if(read_clock(0xc7) != hour){
                hour = read_clock(0xc7);
        }
        if(read_clock(0xc9) != minute){
                minute = read_clock(0xc9);
        }
        lcm_w_test(0,0x85);
        lcm_w_test(1,(hour/16)+0x30);//显示小时十位
        lcm_w_test(1,(hour%16)+0x30);//显示小时个位
          lcm_w_word(":");
        lcm_w_test(1,(minute/16)+0x30);//显示分钟的十位
        lcm_w_test(1,(minute%16)+0x30);//显示分钟的个位
        lcm_w_word(" ");
}

void ds_w(void)                 //被调数据加一或减一,并检查数据范围,写入1302指定地址保存
{
        item0=time;
        item=((read_clock(address+1))/16)*10 + (read_clock(address+1))%16;//时间的调整
        if(K3 == 0||key_add==1){//如果按动上调键
         item++;//数加 1
        }
        if(K4 == 0||key_minish==1){//如果按动下调键
           item--;//数减 1
        }
        if(item>max)  item=mini;//查看数值是否在有效范围之内
        if(item<mini) item=max;//如果数值小于最小值,则自动等于最大值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1302芯片操作
        write_clock(address,(item/10)*16+item%1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time=item0;//调整后的时间重新赋值给time(Tt为Hh或Mm),这步很重要,没有将无法更新闹钟数据
}
/**********************************************************************************************************/
void Set_time(unsigned char sel){
//根据选择调整的相应项目加1并写入DS1302,函数参数是按动设置键的次数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lcm_w_test(0,0x98);
        lcm_w_word("调整>");//调用字符显示函数,显示 调整字样

//================================================================
        lcm_w_test(0,0x9c);
        if(sel==9)  {lcm_w_word("调整多少");address=0xc2; max=29;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按动10次显示 调整多少秒
        if(sel==8)  {lcm_w_word("加减调整");address=0xc4;max=1;mini=0;
         tiaozheng();                        //显示调整前的内容
     ds_w();                             //设置闹钟
     tiaozheng();                        //显示调整后的内容
          }                                    //按动9次显示 快还是慢
//================================================================
        lcm_w_test(0,0x9c);
        if(sel==7)  {lcm_w_word("闹钟分钟");address=0xc8;max=59;mini=0;          //数据写入1302芯片的写入地址是0xc8,最大值是59,最小值是0
         tiaozheng();                        //显示调整前的内容
     ds_w();                             //设置闹钟
     tiaozheng();                        //显示调整后的内容
          }                                    //按动8次显示 调整闹钟的分钟部分
        if(sel==6)  {lcm_w_word("闹钟小时");address=0xc6; max=23;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按动7次显示 调整闹钟的小时部分
//================================================================

        if(sel==5)  {lcm_w_word("调整秒钟");address=0x80; max=59;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if(sel==4)  {lcm_w_word("调整分钟");address=0x82; max=59;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if(sel==3)  {lcm_w_word("调整小时");address=0x84; max=23;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if(sel==2)  {lcm_w_word("调整日期");address=0x86;
                mo = read_clock(0x89);//读月数据
                moontemp1=mo/16;
                moontemp2=mo%16;
                mo=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月份数据

        yy = read_clock(0x8d);//读年数据
        moontemp1=yy/16;
                moontemp2=yy%16;
                yy=moontemp1*10+moontemp2;//转换成10进制年份数据

      if(mo==2&&yy%4!=0){max=28;mini=1;}//平年2月28天
                if(mo==2&&yy%4==0){max=29;mini=1;}//闰年2月29天
                if(mo==1||mo==3||mo==5||mo==7||mo==8||mo==10||mo==12){max=31;mini=1;}//31天的月份
                if(mo==4||mo==6||mo==9||mo==11){max=30;mini=1;}//30天的月份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if(sel==1)  {lcm_w_word("调整月份");address=0x88; max=12;mini=1;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if(sel==0)  {lcm_w_word("调整年份");address=0x8c; max=99; mini=0;
         tiaozheng();
     ds_w();
     tiaozheng();
   }
}
//------------------------------------------------------
void BiasAmend()        //时间修正函数
{
        hhh = (read_clock(0x85)/16)*10+read_clock(0x85)%16;
    mmm = (read_clock(0x83)/16)*10+read_clock(0x83)%16;
    sss = (read_clock(0x81)/16)*10+read_clock(0x81)%16;
    timp0= 30+((fwc/16)*10+fwc%16);
        timp= 30-((fwc/16)*10+fwc%16);
        if((hhh==0)&&(mmm==1)&&(sss==0)){CKTIME_1=0;}
                if((hhh==0)&&(mmm==0)&&(sss==30)&&CKTIME_1==0)
                        {
        if(        zwc==0)                                                                   //加调整
            {
                        write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0,(timp0/10)*16+timp0%10);    //对秒进行调整。
                        write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CKTIME_1=1;                                            //保证只调整一次
                }
        if(        zwc==1)                                                    //减调整
                {
                    write_clock(0x8e,0x00);           //允许写操作
                        write_clock(0x80,(timp/10)*16+timp%10);     //对秒进行调整
                        write_clock(0x8e,0x80);           //禁止写操作
                        CKTIME_1=1;                                           //保证只调整一次
                }
        }
}
// -----------------------------------------------------
void naozbiaoz()        //闹钟标志函数
{
                if(read_clock(0xcb) != ala_flag){ala_flag = read_clock(0xcb);}         //闹钟标志
                if(ala_flag==1)                            //闹钟标志位
                        {set1616pic(5,1,0,2);}                //显示"喇叭"
            else
                        {set1616pic(5,1,0,1);}        //关闭"喇叭"显示

}

/*********************************************************************
**********************************************************************
**************             主函数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la_flag=1,e=0,f=0;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K1=1;K2=1;K3=1;K4=1;LED=0;

        Init_1302();                //时钟芯片初始化
        lcm_init();                        //液晶初始化

        welcome0();  //调用欢迎信息1
        DelayM(1000);//延时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hile(1)
        {
                if (w == 0)                  //正常走时
                {
            hhh = (read_clock(0x85)/16)*10+read_clock(0x85)%16;
        mmm = (read_clock(0x83)/16)*10+read_clock(0x83)%16;
        sss = (read_clock(0x81)/16)*10+read_clock(0x81)%16;
            clk_ala[0]=(read_clock(0xc7)/16)*10+read_clock(0xc7)%16;
            clk_ala[1]=(read_clock(0xc9)/16)*10+read_clock(0xc9)%16;

                if ((sss==1)||(sss==2)||(sss==5)||(sss==6)||(sss==9)||(sss==10)||(sss==13)||(sss==14)||(sss==17)||(sss==18)||(sss==21)||(sss==22)||(sss==25)||(sss==26)||(sss==29)||(sss==30)||(sss==33)||(sss==34)||(sss==37)||(sss==38)||(sss==41)||(sss==42)||(sss==45)||(sss==46)||(sss==49)||(sss==50)||(sss==53)||(sss==54)||(sss==57)||(sss==58))
                    {displaydate(); displayJr(); displayNaozh(); }  //显示日期           显示农历    显示闹钟
                if ((sss==3)||(sss==4)||(sss==7)||(sss==8)||(sss==11)||(sss==12)||(sss==15)||(sss==16)||(sss==19)||(sss==20)||(sss==23)||(sss==24)||(sss==27)||(sss==28)||(sss==31)||(sss==32)||(sss==35)||(sss==36)||(sss==39)||(sss==40)||(sss==43)||(sss==44)||(sss==47)||(sss==48)||(sss==51)||(sss==52)||(sss==55)||(sss==56)||(sss==59)||(sss==0))
                        {displaynl(); displayGK();{read_temp();        ds1820disp(); }  //显示农历         显示高考         //读取温度            //显示温度

                        displaytime();         //显示时间
                        naozbiaoz();        // 闹钟标志
                        displayxq();         //显示星期
                        BiasAmend(); //时间校正函数

                }

                //=================以下是闹钟的相关处理===================

           if((clk_ala[0]==hhh)&&(clk_ala[1]==mmm)&&(sss<10)&&(ala_flag==1))
                           { alarmbeep();DelayM(200);}
                    //{        BEEP=0;}
                        else BEEP=1;

                }
            else {} //========否则启动调时=========================

/*---------------按键及红外遥控设置时间------------------------------*/
                if (K1 == 0||key_manue==1)
                {

                        DelayM(8);                       //按键消抖
/*当是调时状态 本键用于调整下一项---------------------------------------------------*/
                        if((K1 == 0 && w == 1)||(key_manue==1&&w==1))      //
                        {

                                e++;
                                if (e >= 10 ) {e = 0;}
                             while(! K1 );            //等待键松开
                          key_manue=0;
                                Set_time(e); beep();          //调整
                        }
/*当是正常状态时就进入调时状态---------------------------------------------------*/
                        if((K1 == 0 && w == 0)||(key_manue==1&&w==0))  //
                        {
                                key_manue=0;
                                lcm_clr();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w=1;                       //进入调时
                                Set_time(e);beep();
                        }
                        key_manue=0;
                           while(K1 == 0);            //等待键松开
                }
/*当在调时状态时就退出调时---------------------------------------------------*/
                if (K2 == 0||key_ok==1)                   //
                {        beep();
                        DelayM(8);
                        if((K2 == 0 && w == 1)||(key_ok==1&&w==1))
                        {
                                w = 0;                       //退出调时
                                e = 0;                           //"下一项"计数器清0
                                lcm_clr();            //清屏
                    Clean_12864_GDRAM();         //清屏
                        }
                }
/*加调整--------------------------------------------------------------------*/
                if ((K3 == 0 && w == 1)||(key_add==1&&w==1))
                {
                         DelayM(8);
                        if((K3 == 0 && w == 1)||(key_add==1&&w==1))
                                {
                                  Set_time(e);
                                  beep();
                                  while(!K3);
                                  key_add=0;
                                }
                        key_add=0;
                        while(! K3 );
                }
/*减调整--------------------------------------------------------------------*/
                if ((K4 == 0 && w == 1)||(key_minish==1&&w==1))
                {
                        DelayM(10);
                        if((K4 == 0 && w == 1)||(key_minish==1&&w==1))
                          {
                                Set_time(e);
                            beep();
                                while(! K4 );
                                key_minish=0;
                          }
                        key_minish=0;
                        while(! K4 );
                }
/*----------------------------------------------------------------*/
         if(K5 == 0 )//闹钟的开与关的设置标志位
           {
                DelayM(20);
                if(K5 == 0 )
                  { beep();
                        while(!K5);//松手检测
                        ala_flag=!ala_flag;
                        if(ala_flag==0)
                        {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1302芯片操作
                write_clock(0xca,0x00);//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if(ala_flag==1)
                        {
                        write_clock(0x8e,0x00);//允许写1302芯片操作
                write_clock(0xca,0x01);//转换成16进制写入1302
                write_clock(0x8e,0x80);//写保护,禁止写操作
                        }
                  }
                    while(!K5);//松手检测
                        key_alarm=0;
           }
/*----------------------------------------------------------------*/
        if(K6 == 0)
                {
                DelayM(20);
                if(K6 == 0 )
                  { beep();
                        while(!K6);//松手检测
                         LED=!LED;
                          gCount = 0;
                  }
                    while(!K6);//松手检测
           }

        }

}

/*结束----------------------------------------------------------------------*/

网友A(2020-04-30):
你好,有硬件电路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硬件电路图吗?

硬件电路图就是购买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图,我没有改变原设计,这应该都是标准通用的。开发版留有12864的插排接口,直接把20针的显示屏LCD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B(2020-05-31):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图就是购买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图,我没有改变原设计,这应该都是标准通用的。开发版留有12864的 ...

楼主,可以把电路图发出来吗?

网友C:
楼主 电路图可以上传吗?

网友B:
楼主可以发下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