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上电死机问题,10次通电,有9次单片机会死机,谁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7-03-23):
我用的是stc15系列的,开关电源5v给单片机供电,10次通电,有9次单片机会死机,谁帮我分析一下,用stc12c60s2的CPU就不死机,我做了一个运行指示灯,看是否死机。不知道怎么处理。

开关电源是我自己做的,电源芯片是p1014,我在CPU的旁边加了一个25V10uf电容和一个5.1v稳压管

网友A:
不能用开关电源,表面想象不死机并不代表你电路没问题,除非你功率有几百瓦甚至几千瓦,否则不要考虑廉价开关电源——后患无穷。

开关电源浪涌脉冲往往高出5V很多倍,更致命的是开关电源隔离效果实在太差,经常导致单片机程序丢失甚至直接损坏单片机。

很多人下载不了程序都是因为使用开关电源

廉价的开关电源,乱七八糟的干扰,自己做的就更不要用了。。。我们公司是需要专门做电源的人去搞供电这块的

网友A:
电源这东西挺玄学的

楼主:
你们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A:
我现在是开关电源后再用LM2575, 一直没事
你试试 LM2576性能较高,电流大时可以用

网友A:
稳压管作用不大

而且稳压管并在电源上容易坏

网友B:
是因为开关电源的浪涌太高了?

前面串个10欧 3w的电阻试试

网友B:
lm2576贵的很
去年抄到好贵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源

网友D:
上硬件图,帮你看看。

网友E:
建议先把问题隔离开。
1、若怀疑供电问题,建议先用其他可信赖电源做替换测试,看看现象是否还存在?
若消失,说明与供电有很大关系;若依然存在,说明并非供电电源造成,要继续查。
2、如何就判定现象是死机?建议有条件时,用示波器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3、检查程序。使用其他验证过好用的程序,看是否能正常工作?若更换可信程序后正常,说明之前程序有问题。若现象相同,说明硬件的其他地方存在问题,进一步排查。如焊接、器件更换等。

网友F:
我的开关电源也是P1014,单片机也是15系列的,出现的问题和你一摸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G:
你都没找到问题到底是程序还是板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