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问题?如果只有固定的超声波没有舵机,小车遇到障碍怎么知道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7-03-23):
超声波寻迹小车,小车套件(四轮地盘套件,51开发板,2*L298N驱动电路,2节18650电池(3.7*2V),超声波模块,导线若干)

程序的思路问题,如果只有固定的超声波没有舵机,小车遇到障碍怎么知道应该怎么做,左转或右转或后退?

网友A:
假如你就是小车,闭上眼睛,当有人告诉你有障碍物时,你能立即决定向左向右吗?如果不能你还需有哪些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就是小车,闭上眼睛,当有人告诉你有障碍物时,你能立即决定向左向右吗?如果不能你还需有哪些信息呢 ...

后退加转弯,对比左(右)转后超声波测的距离,那个距离障碍物远就往那个方向走。

网友B:
     不用舵机就需要在前后左右至少装4个超声波测距传感器,我建议直接红外测距传感器更直接,但是在特定情况就要斜对角也装传感器。
     在程序上就需要设定红外管判断做出动作逻辑先后,必要时还需要设定响应优先级。

网友C:
没舵机就不能直接转弯,只能用前后轮差速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