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用无线方向盘的制作 单片机加ADXL345传感器打造

楼主:
本作品Chinked-out工作室版权所有,给大家分享一款游戏用的无线方向盘的制作方法,是用51单片机加上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打造的,源码和原理图都有分享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吧,大家先看下面的视频。

视频演示:

无线方向盘重要说明
蓝牙模块使用注意:
(1)当蓝牙模块连接到电路中后,会影响到单片机的程序下载,在下载程序之前,必须移除蓝牙串口模块。
(2)蓝牙串口模块在上单后会自行配对,但在配对过程中,蓝牙模块会自动溢出数据,从而影响到接收端单片机,进而导致单片机向PC机发送乱码。
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上电后等待蓝牙模块配对成功后在打开单片机电源开关(原理图中已经是这样设计了)。
或在已经出现发送乱码的情况下,将单片机复位即可。

发送端原理图:

接收端原理图:

元件清单:
名称规格数量备注
万能板9x15cm2
单片机:STC12C5A60S2DIP402
40P单片机母座
2
晶振11.0592Mhz2
陶瓷电容22pF4
电解电容22uF2
10K电阻
2
拨动开关
2
排针1组40P1
杜邦线1组40P1
6x6x7.3mm方头按键
7
A44圆形按键帽颜色自选5按键帽与按键需匹配
5P排针母座
2用于固定ADXL345
4P排针母座
2用于固定蓝牙模块
ADXL345传感器
1
USB转TTL下载器CH340系列1
USB线母对母1
CH376S模块
2
蓝牙串口模块HC-052

无线方向盘发送端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key1  0x1d          //黑色           刹车 Z
#define key2  0xE1          //黄色           left shift
#define key3  0x04          //红色           油门         A
#define key4  0x4f          //右                   右转         →
#define key5  0x50          //左                   左转         ←
sbit SCL=P0^6;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0^7;      //IIC数据引脚定义
unsigned char idata BUF[6]; //接收数据缓存区  X轴高八位,X轴低八位; Y轴高八位,Y轴低八位; Z轴高八位,Z轴第低八位
unsigned char idata key_buf[5]={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key_judge_tab[]={0x01,0x02,0x04,0x08,0x10};
void UartInit(void);
void Send();
void Clear();
void Input_Data_Process();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void ADXL345_Data_Process();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50ms();
void Delay150ms();

signed int idata X_data;
unsigned char Data,judge;
bit key_flag=0,flag;

void main()
{
    Delay150ms();
        P0M1=0x00;
        P0M0=0x00;
        UartInit();
        Init_ADXL345();
        while(1)
        {

                Data=~P2&0x1f;                                 //读取按键状态

                Multiple_Read_ADXL345();     //读取ADXL345数据
        ADXL345_Data_Process();                 //ADXL345数据分析、处理
                Input_Data_Process();                 //按键数据分析、处理
                Send();                                                 //发送键盘代码
                Clear();                                         //清空缓存数据
                Delay50ms();
        }
}
void ADXL345_Data_Process()
{
        X_data=BUF[1]<<8|BUF[0];
        if(X_data<-50)Data=Data|0x10;
        if(X_data>50) Data=Data|0x08;
}
void Input_Data_Proces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judge=Data&key_judge_tab[i];
                switch (judge)
                {
                        case 0x00: break;
                        case 0x01: key_buf[0]=key1;break;
                        case 0x02: key_buf[1]=key2;break;
                        case 0x04: key_buf[2]=key3;break;
                        case 0x08: key_buf[3]=key4;break;
                        case 0x10: key_buf[4]=key5;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
        unsigned 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ADXL345_SendACK(1);//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else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flag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flag;
}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DA=dat&0x80;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1;
    }
    ADXL345_RecvACK();
}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void Sen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SBUF=key_buf[i];
                        while(!TI);
                        TI=0;
                }
}
void Clea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key_buf[i]=0x00;
        }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EA=1;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DC;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_nop_();
        _nop_();
        i = 10;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4;
        j = 198;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3;
        j = 26;
        k = 22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5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7;
        j = 78;
        k = 16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接收端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CH375INC.H"
unsigned char CMD=0xff;
sbit  CH375_INT_WIRE = P3^2;                        //P3.2, INT0, 连接CH375的INT#引脚,用于查询中断状态 */
unsigned char idata bu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idata Recbuf[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Rec_count=0;
typedef        union _REQUEST_PACK{
        unsigned char  buffer[8];
        struct{
                unsigned char         bmReuestType;            //标准请求字
                unsigned char         bRequest;                           //请求代码
                unsigned int     wValue;                        //特性选择高
                unsigned int     wIndx;                                //索引
                unsigned int     wLength;                                //数据长度
        }r;
} mREQUEST_PACKET,        *mpREQUEST_PACKET;

//设备描述符
unsigned char  code DevDes[]={
        0x12                        //描述符大小
,         0x01                        //常数DEVICE
,         0x10                        //USB规范版本信息
,         0x01
,   0x00                        //类别码,
,          0x00                        //子类别码
,   0x00                        //协议码
,          0x08                        //端点0的最大信息包大小
,          0x3c                        //厂商ID
,   0x41
,   0x03                        //产品ID
,   0x20
,   0x00                        //设备版本信息
,   0x02
,   0x01                        //索引值
,   0x02
,   0x00
,   0x01                        //可能配置的数目
};
//配置描述符
unsigned char   code ConDes[]={                        //配置描述符
                                           0x09, 0x02, 0x22, 0x00, 0x01, 0x01, 0x04, 0xa0,  0x23,//配置描述符
                               0x09, 0x04, 0x00, 0x00, 0x01, 0x03, 0x01, 0x01, 0x05,//接口描述符
                                           0x09, 0x21, 0x10, 0x01, 0x00, 0x01, 0x22, 0x41, 0x00,//HID类描述符
                               0x07, 0x05, 0x81, 0x03, 0x08, 0x00, 0x18   //端点描述符,只配置了输入端点,输出端点用0端点
                                };                //配置描述符

/*报表描述符*/
unsigned char code Hid_des[]={
0x05, 0x01, 0x09, 0x06,  0xa1, 0x01, 0x05, 0x07,  0x19, 0xe0,
0x29, 0xe7, 0x15, 0x00,  0x25, 0x01, 0x75, 0x01,  0x95, 0x08,
0x81, 0x02, 0x95, 0x01,  0x75, 0x08, 0x81, 0x01,  0x95, 0x03, 0x75, 0x01,
0x05, 0x08, 0x19, 0x01,  0x29, 0x03, 0x91, 0x02,  0x95, 0x01, 0x75, 0x05,
0x91, 0x01, 0x95, 0x06,  0x75, 0x08, 0x15, 0x00,  0x26, 0xff, 0x00, 0x05,
0x07, 0x19, 0x00, 0x2a,  0xff, 0x00, 0x81, 0x00,  0xc0
};
/*关于全局变量的定义*/
unsigned char mVarSetupRequest;                                                //        ;USB请求码
unsigned char mVarSetupLength;                                                //        后续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code * VarSetupDescr;                                //描述符偏移地址
unsigned char VarUsbAddress        ;
unsigned char idata UPDATA_FLAG;
bit CH375FLAGERR;                                                                        //错误清0
bit        CH375CONFLAG;

mREQUEST_PACKET  request;

/*硬件定义,根据硬件修改*/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CMD_PORT _at_ 0x81ff;                /* CH375命令端口的I/O地址 */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CH375_DAT_PORT _at_ 0x80ff;                /* CH375数据端口的I/O地址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工作室交流讨论群:231931086
视频中测试游戏为《极品飞车14》,若用于其他游戏,根据游戏的操作键修改Send程序中key1至Key5对应的键盘代码即可。受8位单片机机能限制,当前程序一次性最多发送6个不同键盘代码。

制作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2-16):
这两个程序会编译错误应该怎么改,急,谢谢

网友A:
为什么我编译这两个程序时出错,。怎么改

网友B(2018-03-24):
请教一下:你的摇杆方式就是模拟了两个键盘上的←和→的按下指令吗?
能不能做到根据摇杆的幅度去控制游戏里面车的方向盘摆幅?

网友C(2018-04-27):
声卡才是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