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手势遥控车 ADXL345+51单片机 带视频教程 源码 原理图

楼主:
一个用51单片机和ADXL345传感器做的手势遥控车分享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作者是鼎鼎大名的Chinked-out工作室.

视频演示:

本遥控车的源程序详细解说视频:

手势遥控车驱动电路原理图:

手势遥控车手控电路原理图:

手势遥控车元件清单

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备注
万能板
2
12*18cm
玻璃纤维板
单片机
1
STC15F2K32S2-SKDIP28
15F2K系列均可
单片机
1
STC15F2K32S2-SOPP28
15F2K系列均可
L293D
2
DIP16

SOP28转DIP28转接板
1

40pIC座
1

16pIC座

8p母座
4
2.54mm间距

拨动开关
1

直排针
40p

弯排针
40p

杜邦线
20P
公对母
与电机接线用
细导线(飞线)
若干

6p母座
1

USB转TTL下载器
1

PL303或CH340
杜邦线
4
母对母
下载程序和供电
M3*50mm铜柱
4

M3*50mm铜柱
4

M3螺母
4

减速电机
4

车轮
4
直径65mm

电机固定座
4

降压模块
1
LM2596S可调

锂电池
1
12V-6A-6800mah

ADXL345.c程序源码: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unsigned char idata BUF[6];    //接收数据缓存区  X轴高八位,X轴低八位; Y轴高八位,Y轴低八位; Z轴高八位,Z轴第低八位
unsigned char idata Sbuf[32];
signed int idata XYZ_data[3];
void Init_ADXL345(void);             //初始化ADXL345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Delay300ms();
void ADXL345_Start();
void ADXL345_Stop();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bit  ADXL345_RecvACK();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void Send();
void UartInit();
void Data_Process();

bit flag;

//******主程序********
void main()
{
        Delay300ms();
        UartInit();
        Init_ADXL345();                         //初始化ADXL345
        while(1)                                 //循环
        {
                Multiple_Read_ADXL345();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ata_Process();
                Send();
                Delay300ms();
        }
}

/**************************************
起始信号
**************************************/
void ADXL34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ADXL34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ADXL34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ADXL34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flag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flag;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ADXL345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SDA=dat&0x80;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1;
    }
    ADXL345_RecvACK();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ADXL345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单字节写入*******************************************
void Single_Write_ADXL345(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unsigned char REG_data)
{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ADXL34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ADXL34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连续读出ADXL345内部加速度数据,地址范围0x32~0x37
void Multiple_read_ADXL345(void)
{
        unsigned char i;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6);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32);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x32开始
    ADXL345_Start();                          //起始信号
    ADXL345_SendByte(0xA7);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6; i++)                      //连续读取6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i] = ADXL345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5)ADXL345_SendACK(1);//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else ADXL345_SendACK(0); //回应ACK
   }
    ADXL34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ADXL34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ADXL345()
{
   Single_Write_ADXL345(0x2C,0x08);   //速率设定为12.5
   Single_Write_ADXL345(0x2D,0x08);   //选择电源模式
   Single_Write_ADXL345(0x31,0x0B);   //测量范围,正负16g,13位模式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Send()
{
        unsigned char i,j;
        j=strlen(Sbuf);
                for(i=0;i<j;i++)
                {
                        SBUF=Sbuf[i];
                        while(!TI);
                        TI=0;
                }
}

void Data_Process()
{
        XYZ_data[0]=BUF[1]<<8|BUF[0];
        XYZ_data[1]=BUF[3]<<8|BUF[2];
        XYZ_data[2]=BUF[5]<<8|BUF[4];

        sprintf(Sbuf,"X=%d,Y=%d,Z=%d\n",XYZ_data[0],XYZ_data[1],XYZ_data[2]);
}
void Delay3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13;
        j = 156;
        k = 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5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11;
        while (--i);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接受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Go    0xAA                   //小车实际动作控制字符,以实物为准
#define Back  0x55
#define Left  0x5A
#define Right 0xA5
#define Stop  0x00
void UartInit();
unsigned char Rec_Data=0;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if(Rec_Data==Go||Rec_Data==Back||Rec_Data==Left||Rec_Data==Right||Rec_Data==Stop)
                P1=Rec_Data;
                else  P1=Stop;

        }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if(RI)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源代码说明:由于使用的是STC15系列单片机,所以需要包含STC15F系列的头文件,之前没有上传,现在给不上了,或自行到STC官方网学习添加方法。
原理图说明:原理图分为小车驱动电路和手势控制电路。小车驱动电路和手势控制电路的蓝牙母座连线有所不同,请注意区分。驱动电路中SET脚和3V3脚是短接的,而手控部分无需短接。
L293D的输入端和单片机P1端口相连,
当P1输出字符“AA”时,电机M1、M2、M3、M4全部正转,小车前进
当P1输出字符“55”时,电机M1、M2、M3、M4全部反转,小车后退
当P1输出字符“5A”时,电机M1、M2反转,M3、M4正转,小车向左转
当P1输出字符“A5”时,电机M1、M2正转,M3、M4反转,小车向右转
当P1输出字符“00”时,电机M1、M2、M3、M4两端无电压,小车不动
工作室交流讨论群:231931086

下载:

网友A(2017-03-24):
赞一个,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7-11-30):
太好了很好实用

网友C(2018-03-21):
楼主你好,遥控部分的ADXL345和send的程序是烧在一个单片机上的吗?

网友D(2018-11-22):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学习一下,做一个玩玩

网友F:
对遥控车很感兴趣啊!!

网友G(2018-12-26):
有没有关于这个车的论文?

网友H(2019-02-19):
谢谢你的分享,作为初学者感觉很给力!

网友I(2019-04-03):
作者你好,你的原理图没有降压模块,但你的作品里用到了降压模块,望补全原理图

网友I:
原理图没有降压模块啊,怎么办啊

网友I:
很好,就是不知道程序怎么烧

网友I:
蓝牙模块有讲究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作者你好,你的原理图没有降压模块,但你的作品里用到了降压模块,望补全原理图

怎么样做好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作者你好,你的原理图没有降压模块,但你的作品里用到了降压模块,望补全原理图

降压模块是不是只需要提供一个5v电源 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