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音乐频谱显示器制作 带视频教程 源码 原理图等资料

楼主(2017-03-24):
来一个Chinked-out工作室的优秀作品,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由LCD12864和51单片机做成的音乐频谱显示.所有制作资料均可从51黑电子论坛下载附件.

下面是视频教程:

电路原理图:

LCD12864音乐频谱的原件清单:

名称

数量
规格/型号
备注
万能板
1
8*12cm
双面板
单片机
1
STC15F2K32S2-DIP40
15F2K系列均可
40pIC座
1

12864液晶屏
1

20p排针母座

2.54mm间距

3.5mm耳机插座
1
Pj-317/PJ-318/Pj-325

4p排针
1
2.54mm间距

拨动开关
1

10k电阻
1
1/4W金属膜

10k可调电阻
1
立式

220uF电解电容
1

0.1u独石电容
1

3.5mm一分二音频线
1

3.5mm音频延长线
1

USB转TTL下载器
1

PL303或CH340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sbit Rest=P3^0;
sbit    RS =P2^5;
sbit    WRD=P2^6;
sbit    E=  P2^7;
sbit    PSB=P1^0;
sbit    RES=P1^2;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42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2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70 clocks
#define Process_sensitivity                4
struct compx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struct compx ADC_buf[65];
data struct compx temp;
code float iw[64]=
{
         1.0000, 0     , 0.9952,-0.0980, 0.9808,-0.1951, 0.9569,-0.2903,
         0.9239,-0.3827, 0.8819,-0.4714, 0.8315,-0.5556, 0.7730,-0.6344,
         0.7071,-0.7071, 0.6344,-0.7730, 0.5556,-0.8315, 0.4714,-0.8819,
         0.3827,-0.9239, 0.2903,-0.9569, 0.1951,-0.9808, 0.0980,-0.9952,
         0.0   ,-1.0000,-0.0980,-0.9952,-0.1951,-0.9808,-0.2903, 0.9569,
        -0.3827,-0.9239,-0.4714,-0.8819,-0.5556,-0.8315,-0.6344,-0.7730,
        -0.7071,-0.7071,-0.7730,-0.6344,-0.8315,-0.5556,-0.8819,-0.4714,
        -0.9239,-0.3827,-0.9569,-0.2903,-0.9808,-0.1951,-0.9952,-0.0980
};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2[65][6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e,0xfe,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xdata pic2[64][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idata refreshflag[16];
unsigned char idata LEDBuf[16];
unsigned char idata LED_out[16];
unsigned char vv[16], vvd[16];
float  tempOUTADC_buf[16];
void TransferData(char data1,bit DI);
void DisplayGraphic();
void DelayX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12864(void);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10(unsigned char  ch);
void processfft(void);
void initfft(void);
void InitADC();
void Init(void);
void Fill_up0();
void Fill_up1();

unsigned char idata Mode=0; tmp_Max=3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i;
        InitADC();
        initfft();
        Init12864();
        DisplayGraphic();
        Init();
                while(1)
                {
                        if(Rest==0)IAP_CONTR=0x60;

                        for(i=0;i<65;i++)
                        {
                                ADC_buf[i].real=GetADCResult10(7);
                        }
                                processfft();
                        DisplayGraphic();
                }
}
void Fill_up0()
{
        unsigned char idata i,j;

        for(i=0;i<16;i++)
        {
                for(j=0;j<32;j++)
                {
                        pic2[63-j][i]=LED_table2[LEDBuf[i]][j/2];
                }
        }
}
void Fill_up1()
{
        unsigned char idata i,j;

        for(i=0;i<16;i++)
        {
                for(j=0;j<64;j++)
                {
                        pic2[63-j][i]=LED_table2[LEDBuf[i]][j/3];
                }
        }
}
void Init12864(void)
{
        DelayXus(40);
        PSB=1;
        DelayXus(1);
        RES=0;
        DelayXus(1);
        RES=1;
        DelayXus(10);
        TransferData(0x36,0);
        DelayXus(100);
        TransferData(0x36,0);
        DelayXus(37);
        TransferData(0x3E,0);
        DelayXus(100);
        TransferData(0x01,0);
        DelayXus(100);
}

void    TransferData(unsigned char data1,bit DI)  //????????,?DI=0?,????,?DI=1,????.
{
        WRD=0;
        RS=DI;
        DelayXus(24);
        P0=data1;
        E=1;
        DelayXus(24);
        E=0;
}

void DisplayGraphic()
{

   unsigned char idata i,j;

   for(i=0;i<32;i++)
    {
      TransferData((0x80 + i),0);
      TransferData(0x80,0);
      for(j=0;j<16;j++)
       {
         TransferData(pic2[i][j],1);
       }
    }

   for(i=0;i<32;i++)
    {
      TransferData((0x80 + i),0);
      TransferData(0x88,0);
      for(j=0;j<16;j++)
       {
        TransferData(pic2[i+32][j],1);
       }
    }
}

void DelayXus(unsigned char idata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10(unsigned 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ch | 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return (ADC_RES<<2+ADC_RESL);
}
void initff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6;i++){
                refreshflag[i]=0;
                vv[i]= 0;
                vvd[i]= 0;
        }
}
void ee(struct compx b1,unsigned char data b2)
{
        temp.real=b1.real*iw[2*b2]-b1.imag*iw[2*b2+1];
        temp.imag=b1.real*iw[2*b2+1]+b1.imag*iw[2*b2];
}

unsigned int mypow(unsigned char data nbottom,unsigned char data ntop)
{
    unsigned int data result=1;
    unsigned char data t;
    for(t=0;t<ntop;t++)result*=nbottom;
    return result;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unsigned char data N)
{
        unsigned char data  fftnum,i,j,k,l,m,n,disbuff,dispos,dissec;
        data struct compx t;
        fftnum=N;
        for(m=1;(fftnum=fftnum/2)!=1;m++);
        for(k=0;k<=N-1;k++){
                n=k;
                j=0;
                for(i=m;i>0;i--){
                        j=j+((n%2)<<(i-1));
                        n=n/2;
                }
                if(k<j){t=xin[1+j];xin[1+j]=xin[1+k];xin[1+k]=t;}
        }
        for(l=1;l<=m;l++){
                disbuff=mypow(2,l);
                dispos=disbuff/2;
                for(j=1;j<=dispos;j++){
                        for(i=j;i<N;i=i+disbuff){
                                dissec=i+dispos;
                                ee(xin[dissec],(unsigned int)(j-1)*(unsigned int)N/disbuff);
                                t=temp;
                                xin[dissec].real=xin[i].real-t.real;
                                xin[dissec].imag=xin[i].imag-t.imag;
                                xin[i].real=xin[i].real+t.real;
                                xin[i].imag=xin[i].imag+t.imag;
                        }
                }
        }
}
void processfft(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pt=0,tmp,i,p,p1,p2;
    for(pt=0;pt<65;pt++){
        ADC_buf[pt].imag=0;
    }
    fft(ADC_buf,64);

    for(pt=2,i=0;pt<34;pt+=2){
        tempOUTADC_buf[i++] = sqrt(ADC_buf[pt].real*ADC_buf[pt].real+ADC_buf[pt].imag*ADC_buf[pt].imag);//????
    }

        for(i=0,pt=15;i<16;i++,pt--)
        {
         tmp = ((unsigned char)tempOUTADC_buf[i]) >> Process_sensitivity;

if(tmp<=1)tmp=0;
if(tmp>p)
{
p1=(tmp-p);
if(p1>3)
{
p2=(p1-3);
tmp=(tmp-p2);
p=tmp;
}
}
if(tmp<p)
{
p1=(p-tmp);
if(p1>3)
{
p2=(p1-3);
tmp=(tmp+p2);
p=tmp;
}
}
                if(refreshflag[i] <= tmp)
                {
                        refreshflag[i] = tmp;
                }else
                {
                         if(refreshflag[i]>0)refreshflag[i]--;
                        tmp = refreshflag[i];
                }
                if(tmp>tmp_Max)tmp = tmp_Max;
                   LEDBuf[i] = tmp;
        }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工作室交流讨论群:231931086

重要提示:原理图中,音频信号输入部分并未画出耳机插座,这是因为,实际使用的耳机插座封装不尽相同。有些功放发烧友甚至直接使用音频线,因此原理图中,只画出原理。实物中,任意一声道连接到单片机IO口即可。音频源必须与单片机系统共地。

程序下载时,IRC频率选择24Mhz,其他设置不需要做改动。如图所示:

制作资料下载:

网友A:
看看,我下载,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7-05-29):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2018-04-17):
本帖程序生成代码时如下错误,请指导。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6.c...
6.C(474):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D:
以前做过LED的,用的是LM3914,现在学习单片机,研究一下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E:
看你贴的程序没什么注释啊

网友F(2020-11-15):
谢谢楼主分享,,hei有你更精彩!!积累黑币之后来下载

网友G(2022-11-22):
谢谢楼主分享,学学如何整到功放上

网友H:
实在是牛B啊。。。。

网友I:
你好楼主你的12864音乐频谱仪可以改造成驱动LED显示吗

网友J(2023-04-10):
谢谢楼主分享,就是看源代码没有备注,有点吃力的。

网友J:
这个芯片不熟悉,可以移植到STM32系列芯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