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24):
1、89c52单片机如果不接晶振会有什么后果?

答:单片机不工作了 程序无法烧入……等等

2、若89c52单片机使用外接晶振,应如何设置?

答:晶振的两个管脚各接一个20~30pf的电容后分别接入单片机的XTAL1和XTAL2,两个电容的另一端并接后接地即可,不再需要任何设置

3、晶振的原理,如何产生正弦信号的,详细一点,从电路方面分析?

答:晶体可以等效为一个电感,与里面的电容形成振荡回路,能量从电感慢慢到电容,再从电容慢慢到电感,周而复始形成振荡。正半周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负半周是电感的充放电过程(关于晶振的原理详情可以查看YXC扬兴官网《晶振的工作原理》)。

4、11.0952的晶振和单片机哪些引脚连接能起作用?电源和18B20应该和单片机的哪些引脚相连呢?RT,要把单片机从实验板上引出来,应该怎么连接?1602LCD的液晶该怎么和单片机相连呢?每次从仿真上连出来都是只有背光和黑点,但是不显示已经烧录的程序。

答:晶振接单片机x1(或者叫XTAL1)和x2(或者叫XTAL2)引脚。
电源接单片机的VCC和GND。
18b20电源脚接电源上,中间的数据线可以单片机的任意io口。具体控制是靠程序完成的。
1602的数据线接单片机io(比如51单片机的P1口),其它的控制线rw,reset,cs等可以接单片机的任意io口。
烧录了程序不能运行,而程序是正确的话,你得看程序怎么定义这些引脚,根据程序定义连接单片机的位置。

5、我现在要用52单片机做一个交通灯电路。要求是红灯,绿灯30s,黄灯3s。循环变化。那么外界晶振怎样选择?单指令周期多少比较合适?图中外接的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大小多少合适?

答: 如果选择晶振的话,那两个电容值可以选择:30加减10PF左右的(频率在0~33MHZ之间);
如果选择陶瓷晶振的话,电容值可以选择:40加减10PF左右的(频率在1.2~12MHZ)振荡器应尽量靠近电容。指令周期是可以算的,这个是有公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