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钟程序有点问题能帮忙看看吗

楼主:
网上看到的一个程序,需要就下了,然后发现计时不太准确,大神们能帮忙看看怎么改吗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显示0~f,最后一位为无显示
unsigned char dispbitcode[]={0xfe,0xfd,0xfb,0xf7,
                             0xef,0xdf,0xbf,0x7f};                    //数码管位置
unsigned char dispbuf[8]={0,0,16,0,0,16,2,1};
unsigned char dispbitcnt;
unsigned char second;
unsigned char minite;
unsigned char hour;
unsigned int tcnt;
unsigned char mstcnt;
unsigned char i,j;
void main(void)
{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TR0=1;
  ET0=1;
  EA=1;
   while(1)
    {
      if(P0_0==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0==0)
            {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while(P0_0==0);
            }
        }
      if(P0_1==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1==0)
            {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while(P0_1==0);
            }
        }
      if(P0_2==0)
        {
          for(i=5;i>0;i--)
          for(j=248;j>0;j--);
          if(P0_2==0)
            {
              hour++;
              if(hour==24)
                {
                  hour=0;
                }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while(P0_2==0);
            }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mstcnt++;
  if(mstcnt==8)
    {
      mstcnt=0;

      P3=0xff;      //关闭所有显示
      P1=dispcode[dispbuf[dispbitcnt]];
      P3=dispbitcode[dispbitcnt];
      dispbitcnt++;
      if(dispbitcnt==8)
        {
          dispbitcnt=0;
        }
    }
  tcnt++;
  if(tcnt==4000)
    {
      tcn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ite++;
          if(minite==60)
            {
              mini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dispbuf[0]=second%10;
      dispbuf[1]=second/10;
          dispbuf[2]=17;
      dispbuf[3]=minite%10;
      dispbuf[4]=minite/10;
          dispbuf[5]=17;
      dispbuf[6]=hour%10;
      dispbuf[7]=hour/10;
    }
}

网友A(2017-03-25):
计时器中断处理程序不宜过长,变量处理和判断最好在主程序中进行!这样可以减少耗时!你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试试(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一般都不会很准原因如下:
1、晶振有偏差,中断时常数只能取整有余数。
2、如有内部RC振荡,就更不准了。
3、程序有考虑不周全的地方。
所以要做到日误差1秒以内,是要花功夫的。

网友C:
给你介绍一个准确的计时时钟
准确计时,最好用时钟芯片。若用单片机片内时钟,就要准确计数,用能自动恢复定时初值的工作方式2。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