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小程序

楼主:
我想实现8个LED灯的闪烁,但程序提示我错误,我不知道错在哪里,求大神不吝赐教!!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ain()
{
while(1)
  {p0=0xff;
   delay(600);
   p0=0xfe;
   delay(600);
   p0=0xfc;
   delay(600);
   P0=0xf7;
   delay(600);
   p0=0xef;
   delay(600);
   p0=0xcf;
   delay(600);
   p0=0x7f;
   delay(6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i;
   while(--t)
    {i=124;i>0;i--;}
  }

网友A(2017-03-24):
void main(void){  }   P0口需要大写

网友B:
大写了还是不行,错误提示信息是:
121.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7):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8): error C244: 'P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121.C(18): error C132: 'P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9):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void){  }   P0口需要大写

改过了还是不行,错误提示信息是:
121.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7):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8): error C244: 'P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121.C(18): error C132: 'P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9):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C:
#include<reg51.h>只认大写P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nclude只认大写P0

我都改成大写了,但还是不行,是不是语法上还有错误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include只认大写P0

我都改成大写了,但还是不行,是不是语法上还有错误呢?错误代码是:
121.C(1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7):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8): error C244: 'P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121.C(18): error C132: 'P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1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600'
121.C(19): error C132: 'delay':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121.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都改成大写了,但还是不行,是不是语法上还有错误呢?

直接把报错截图出来

网友E:
看看这里,
而且main函数养成void main (  )的习惯

网友E:
看看main函数前面,你的delay函数声明啊,没有“;”符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里,
而且main函数养成void main (  )的习惯

谢谢,现在那里改了,然后调试的时候错误提示是:
121.C(25):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no effect
linking...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78
"121"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F:
你把延时函数换成这个看看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while(i--);}      或者你用左右移函数,在#include "intrins.h"                             给你一个完整的吧,io口不对自己改
                       /**************************************************************************************
*                              LED流水灯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LED呈现流水灯效果进行左移右移滚动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8 i;
        led=0xfe;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while(1)
        {
/*                for(i=0;i<8;i++)
                {
                        P2=~(0x01<<i);         //将1右移i位,然后将结果取反赋值到P2口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for(i=0;i<7;i++)         //将led左移一位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for(i=0;i<7;i++)        //将led右移一位
                {
                        led=_cror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
}

网友C:
给你修改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main()

{

while(1)

   {P0=0xff;

    delay(600);

    P0=0xfe;

    delay(600);

    P0=0xfc;

    delay(600);

    P0=0xf7;

    delay(600);

    P0=0xef;

    delay(600);

    P0=0xcf;

    delay(600);

    P0=0x7f;

    delay(6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i;

    while(--t)

     {for(i=124;i>0;i--);}

   }
还可写得更简练些:

上述两种程序均已通过keil调试,你试试。

网友C:
一共给你纠正了3处错误。
1. P0需大写。
2. 函数声明语句无“;”。
3. for语句格式不对。
纠错后能通过keil编译,并正确运行。

网友G:
p0要大写成P0
第二行最后加个分号
最后几行for用的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现在那里改了,然后调试的时候错误提示是:
121.C(25): warning C275: expression with possibly  ...

给你改好,一天了,还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