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电设计

楼主:
题目是通过单片机来控制继电器从而达到通断电的效果,通过DC12V电压或者DC5V电压来控制AC220V的通断。然后达到的效果是类似5s5s断,之后每1s累加一次,即下一次6s5s断,再下一次7s通,5s...... 直至40s通,5s断,持续循环这样的
附有我画的一部分原理图,因为刚接触,想知道一个继电器能实现吗?然后就是通过c语言编程实现功能呢还是需要怎么搞原理图

网友A(2017-03-25):
基本正确,可以实现。
但复按钮,接法不当,复位一次后,C3上的电放不掉。就不能再复位了。要等电容自放电结束,这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B:
2003驱动电路7路用了一路,真可惜。没有性价比更好的方案吗?

网友C:
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行了,给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来保护继电器线圈。如果你要做调光建议用光耦+可控硅硬件电路,PWM控制方式

网友D:
原理图正确,就看你编程能不能实现了

网友E: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会省点,继电器触点处应并上一个消火花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003驱动电路7路用了一路,真可惜。没有性价比更好的方案吗?

三极管接法查的比较容易坏,正在考虑要不要用2003驱动数码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就行了,给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二极管来保护继电器线圈。如果你要做调光建议用光耦+可控 ...

调光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正确,就看你编程能不能实现了

正在往出憋程序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基本正确,可以实现。
但复按钮,接法不当,复位一次后,C3上的电放不掉。就不能再复位了。要等电容自放电 ...

能给个建议改正吗,有点不太懂,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基本正确,可以实现。
但复按钮,接法不当,复位一次后,C3上的电放不掉。就不能再复位了。要等电容自放电 ...

那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G:
用个8050驱动继电器

网友H: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加一个保护继电器的二极管就好了,用ULN2003太浪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加一个保护继电器的二极管就好了,用ULN2003太浪费了

已经改成三极管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接法查的比较容易坏,正在考虑要不要用2003驱动数码管

只要在继电器驱动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就可。

网友C:
不是用来做调光啊,看来我猜错了。调光把灯的亮度进行调节

网友I:
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也可以用可控硅控制。

网友J:
原理图基本没错误,程序中如果能达到设计的那样,完全可以实现。加油

网友K:
我写了一个 不知道对不对 一起学习吧

bit flag_one=0;                //第一次工作标记
uchar num1s=0;                //1s计数器
uchar n=5;                        //总秒数计数器

void mast()        //主控
{
        if(flag_one==0)                //如果 第一次工作标记为0 这里是你要求的第一次5s开5s关
        {
                jk=1;                                //继电器吸合
                num1s=0;                        //延时5s
                while(num1s<n);
                jk=0;                                //继电器关闭
                num1s=0;                        //延时5s
                while(num1s<n);
                flag_one=1;                        //第一次工作标记置1 不再运行5s间隔的状态
                n++;                                //总秒数计数器自加
        }

        jk=1;                                //继电器吸合
        num1s=0;                        //延时5+n秒 每次+1S
        while(num1s<n);
        n++;                                //总秒计数器自加
        jk=0;                                //继电器关闭
        num1s=0;                        //延时5s 你要求开时间每次+1S 关时间不变
        while(n<5);
}

void Server_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服务程序
{
        TH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1s
        TL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1s

        num1s++;                        //1s计数器自加
}

void main()
{
        Init_Time();        //定时器初始化 没给你写 基础程序了

        while(1)
        {
                mast();                        //调用 主控程序
        }
}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三极管接法查的比较容易坏,正在考虑要不要用2003驱动数码管

三极管没有很容易坏 现在有很多集成片子 有UN2008 当年没这些片子的时候 还不都是三极管干 也没见几个坏的

我喜欢用N-MOS 比三极管好用 不需要电流 51的准双向端口直接就能驱动了

网友K:
刚才少看最后一句了 补上

bit flag_one=0;                //第一次工作标记
uchar num1s=0;                //1s计数器
uchar n=5;                        //总秒数计数器

void mast()        //主控
{
        if(flag_one==0)                //如果 第一次工作标记为0 这里是你要求的第一次5s开5s关
        {
                jk=1;                                //继电器吸合
                num1s=0;                        //延时5s
                while(num1s<n);
                jk=0;                                //继电器关闭
                num1s=0;                        //延时5s
                while(num1s<n);
                flag_one=1;                        //第一次工作标记置1 不再运行5s间隔的状态
                n++;                                //总秒数计数器自加
        }

        jk=1;                                //继电器吸合
        num1s=0;                        //延时5+n秒 每次+1S
        while(num1s<n);
        n++;                                //总秒计数器自加
        jk=0;                                //继电器关闭
        num1s=0;                        //延时5s 你要求开时间每次+1S 关时间不变
        while(n<5);
//刚才没看见你最后一句话没写这段
        if(n==40)                        //判断总次数 如果总次数是40
        {
                flag_one=0;                        //第一次工作标记清零
                n=5;                                //总秒数计数器置5
        }
}

void Server_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服务程序
{
        TH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1s
        TL0 = xx;                        //重装定时初值 1s

        num1s++;                        //1s计数器自加
}

void main()
{
        Init_Time();        //定时器初始化 没给你写 基础程序了

        while(1)
        {
                mast();                        //调用 主控程序
        }
}

网友L:
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网友M(2017-05-05):
引用 网友K:
刚才少看最后一句了 补上

bit flag_one=0;                //第一次工作标记

请问,用单片机控制固态继电器,再控制高频电磁阀每秒钟开关50次,请问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刚才少看最后一句了 补上

bit flag_one=0;                //第一次工作标记

谢谢,我已经编出来了

网友N:
原理图正确,带上计时器按时间输出基本就行了

网友O(2018-10-20):
想要楼主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