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的供电电源问题
#

楼主(2017-03-24):
大家好!我制作智能小车的时候发现小车的电机、单片最小系统和一些传感器的工作电压都是不一致,我用的是两个3.7V的电池供电,但是怎样可以得到各个模块所需要的电压呢?请大家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用不同的电阻控制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方法很多,但这又是另一门学科,你一定缺这一科。
买现成 的DC-DC吧。

同感!不少人以为单片机就是编程,其实有许多学c出身的人应用不好单片机,在程序中老是用int替代unsigned char就是例子,而且这样做都是老师教的,他们在教的过程中不分是否需要总是用int,许多单片机教材也是int。

网友C:
方法很多,但这又是另一门学科,你一定缺这一科。
买现成 的DC-D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