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51单片机中断的问题

楼主:
那在51单片机中,默认的为中断0,定时器0,中断1,定时器1,这样的顺序依次降低优先级。问题:可不可以自己设置,让中断1控制定时器0(不改变头文件的的情况下)

网友A(2017-03-26):
绝大多数单片机不可以随意改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如果是想改变优先级,51单片机有两级,你可以把外部中断1设置为高优先级;

网友C:
一般是不让随便改的 你想要 自己单做一个

网友D:
程序里改变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E:
可以,你说的那个是默认的中断级别。可以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来改变中断级别。

网友F:
中断是不分优先级的吧,不论发生哪种中断,都会执行相应的程序,而且,定时器有自己的中断,为什么你要用另外的中断控制???你问题描述的不清楚,补充完整吧

网友G:
80C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是可编程的,而中断优先权是固定的,不能设置,仅用于同级中断源同时请求中断时的优先次序。
请先分清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优先权两种概念,而中断优先权应用的可能性趋近于0,仅体现了80C51单片机中断优先的严密性。

网友H:
一般不可以的!

网友I:
可以通过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来改变

网友J:
可以哒,51单片机中IP是用来设置高低优先级

网友G:
不要争论了,争论的原因是没有分清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优先权两种概念,结论是:
80C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是可编程的,而中断优先权是固定的,不能设置,仅用于同级中断源同时请求中断时的优先次序。

网友K:
可以的!首先中断优先级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中断同时触发时先执行哪个,52单片机有6个中断源有默认优先级,但是可以通过单片机内部的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来设置优先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可以的!首先中断优先级是指两个或者多个中断同时触发时先执行哪个,52单片机有6个中断源有默认优先级,但 ...

那您说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具体的应该如何操作呢?可以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和例子么,麻烦您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不要争论了,争论的原因是没有分清中断优先级和中断优先权两种概念,结论是:
80C51单片机中断优先级是可 ...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有应该如何来改变优先级的先后呢?需要改变他的IP么?如果不需要改变IP,那么应该如何修改优先级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那您说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具体的应该如何操作呢?可以提供给我一些相关的资料和例子么,麻烦您了

有的话很乐意分享,不过很抱歉因为上课的时候这门可是用汇编上课的,我只能确定这个寄存器叫IP不过我没有操作过,楼主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有应该如何来改变优先级的先后呢?需要改变他的IP么?如果不需要改变IP,那么应该如何 ...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IP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IP有应该如何来改变优先级的先后呢?需要改变他的IP么?如果不需要改变IP,那么应该如何 ...

中断优先控制和中断嵌套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