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小白的单片机延时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7-03-25):
用STC的软件得到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10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如何在后面的程序中实现调用次数。
现程序延时是100ms,如想延时1000和10000就应分别调用10次和100次。如何实现。
直接Delay100us(10)是错误的。

网友A:
直接delay(10000)就可以了吧,不过变量要int型的,65535之内

网友B:
我只知道用延时函数这种可以随你输入
#include<reg52.h>
#define PORT P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16 num)
{
  unsigned int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void)
{
  PORT=0xff;
  while(1)
   {
     PORT=0xfe;
     delay(500);
   }
}

网友C:
可以用FOR 的方法,参考例子void delay2ms(unsigned char delay_counter)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delay_counter;i++)        {         for(j=0;j<249;j++)          {           _nop_();           _nop_();           }        }       }

网友D:
设置形参,用实参调用。建议再学学c51基本感念。

网友E:
哈哈~~你也在数码之家注册啦!!
void Delayus(uint us)                //@12.000MHz
{
        while(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论坛审查时间太长,我都将这个问题忘了。已解决,用的和4楼类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