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0-5V电压转换为工程量是如何在单片机中转换的

楼主(2017-03-25):
有个称重传感器0-200KG  变送器是0-5V    现在用STC12C5A60S2的AD检测出 0-5V模拟量电压!   经过转换在数码管上显示出实际的称重重量!

请问是如何转换的!!  公式是什么??

最好举一个例子!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有个称重传感器0-200KG  变送器是0-5V
可以按照公式
           实际重量=测量的电压(V)*(200/5)=测量电压*40(KG)
如测量电压是1V,实际重量为1*40=40kg;
以此类推;

网友B:
楼上正解,就是个比例运算而已

网友C:
按上面那个公式算一下就出来了

楼主:
感谢!我想精确到G这样只能精确到KG

网友D:
楼上不完整解答。AD转换后的是数字量:0~255,而不是模拟量1V。因此,有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的运算及其编程。
显示数转换为显示数字子程序中,量程A-DFFH255)对应UREF+5V),显示时需将A-D值按比例变换:255500变换方法为:(A-D÷255×500=A-D÷51×100V。在变换过程中,数值会超出一字节大于255)。因此,C51程序先将原来定义于字符型变量的A-D值转换为整型变量,然后进行255500数值变换,以免出错。汇编程序则巧妙利用变换后高8位数值最大为1(总数值≤510)的特征,避免采用二字节除法子程序,从而简化了变换程序。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

网友E:
这个单片机是自带AD的 你说这个传感器输出是0——5v的电压 讲过单片机的AD转换之后就变成了数字量。转换公式你可以这样想

网友E:
这个单片机是自带AD的 你说这个传感器输出是0——5v的电压 讲过单片机的AD转换之后就变成了数字量。转换公式你可以这样想;假设我为Akg,输出的电压=A*5/220;然后AD值=输出的电压*2^10/5V   然后你自己化简下

网友F: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