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用单片机+感应开关DIY一个感应器遇到的问题,求教大家!!

楼主:
单片机外接一个感应开关,感应开关与单片机RXD连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指令ON或OFF。但我想在想通过按键向感应开关发送指令,于是就将感应开关与单片机的TXD口连接。按按键发送指令,可惜感应开关没有反应。。下面是用示波器测量感应开关接受口的信号图。第一张是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指令时,感应开关接收口(与单片机RXD连接时)接收的信号;第二张是感应开关接收口(与单片机TXD连接时)接收的信号。都是一样的,而且电压也相同。。可是按键控制时,感应开关就是没反应。。。。。。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2017-03-25):
你的感应器是什么形式的?数字输出吗?可以接受数字信号吗?  一般要实现这个功能起码要有一个类似单片机的数字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感应器是什么形式的?数字输出吗?可以接受数字信号吗?  一般要实现这个功能起码要有一个类似单片机的 ...

是个激光测距模块,发送指令,例如开启:80 06 05 01 74  ;关闭:80 06 05 00 75。我把模块直接接到开发板上的rxd或txd,然后用独立按键控制。。。。

网友C:
查一查,这是不是感应开关的动作的唯一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一查,这是不是感应开关的动作的唯一条件?

不是!我在别的论坛里面见过类似视频,用按键控制的。
我想请问,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到开发板RXD的信号类型和用按键发送到TXD信号的类型都是一样的吧,既然串口调试软件发送就可以,为什么按键发送就不可以呢??麻烦受累详细解释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D:
查一查感应开关的通讯方式,是单线还是两线三线的,还有电平是多少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一查感应开关的通讯方式,是单线还是两线三线的,还有电平是多少等等

是单线控制。还有一根线是反馈数据。。。我用表打过,模块工作电压3V,RXD,TXD电压是5V。在协议允许范围内。

网友B:
我现在问题是:
                     上位机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送的信号时,模块通过RXD接收可以动作;为什么将模块与       TXD连接,通过按键发送时就不可以?我用示波器测量模块接收口,信号,电压都相同。
                     Thank you!!!

网友D:
感应开关的通讯协议,比如波特率、停止位等等,是否可以说一下感应开关的型号,还可以这样:1、你用TXD端接感应开关,再用串口助手试试是否动作;2、你把按键发送的信号用串口助手接收,看看是否编码正确。

网友A:
必须看“感应开关”的说明,知道其通信协议、指令字等。

网友E:
就两点,电平和协议。电平要感应开关能够识别,协议要符合感应开关的。你示波器有波形说明你的单片机串口配置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感应开关的通讯协议,比如波特率、停止位等等,是否可以说一下感应开关的型号,还可以这样:1、你用TXD端接 ...

不好意思,电脑显卡烧了,刚修好!!请问,串口发送数据,单片机这边是接RXD口吧??我接RXD口后,模块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