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升压400V电路求助

楼主(2017-03-25):
做了一个电磁炮充电的电路如下,充电时间4秒升至390多伏。
然后我把12V电源断开,把输出电容(450V150uF)的红黑线短路,啪一声放电。
放电后我再把12V电源接上却发现MOS管烧和UC3843都烧坏了,示波器测不到PWM波形。
UC3843 4脚也没有锯齿波。
每次放电前我都会断开12V电源的,却总是会烧MOS管烧和UC3843,已经烧了4个.
请问我的电路那里出了问题了?有人做过这样的升压电路吗?

网友A:
按照以往的经验:
1)这个是电容放电是MOS管的ds端电压相当于反接了,会造成烧掉;
2)不知道你的这个升压电路是使用变压器,有变压器隔离会不会有好结果。可以试试。

网友B:
考虑下反向电压的冲击

网友C:
如何“450V150uF”与一只电感串联,你认为会不会发生你所说的一切呢?

网友D:
这个反向电压蛮大的

网友E:
用升压变压器做隔离应该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