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硬件设计毫无头绪,不会焊元件,不会设计板子,缺少真正的动手能力

楼主(2017-03-25):
接触51有段时间了,可以简单的做些自己想要的小程序了,而硬件的设计却是毫无头绪,不会焊元件,不会设计板子,缺少真正的动手能力,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硬件设计主要是指电路设计,第一是满足功能要求,其次是性价比,包括选择合适的元器件。至于焊元件,那不是设计,是装配制作。设计板子那是PCB设计,只有熟悉电路功能和元器件特性,并有熟练的PCB软件操作技能。

网友A:
毫无头绪是因为功底浅,建议首先学好模电数电基本理论,熟悉各种基本功能电路,再就是熟悉各种元器件的特性、优缺点和适用条件,还包括价格。没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很难成为高手。甚至还包括懂软件设计,因为有时软硬件可互相替代。小伙子,好好学习吧!

网友B:
呵呵!你这情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实我也不懂,又在这里装逼了】

网友C:
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和C语言知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属于抽象学科,要把它学好还得费点精神。在你学习单片机之前,觉得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不好的话,不要急着学习单片机,应该先回顾所学过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知识,为学习单片机加强基础。
否则,你的单片机学习之路不仅会很艰难和漫长,还可能半途而废。笔者始终认为,扎实的电子技术基础是学好单片机的关键,直接影响单片机学习入门的快慢。有些同学觉得单片机很难,越学越复杂,最后学不下去了。有的同学看书时似乎明白了,可是动起手来却一塌糊涂,究其原因就是电子技术基础没有打好,首先被表面知识给困惑了。

网友C:
单片机属于数字电路,其概念、术语、硬件结构和原理都源自数字电路,如果数字电路基础扎实,对复杂的单片机硬件结构和原理就能容易理解,就能轻松地迈开学习的第一步,自信心也会树立起来。相反,基础不好,这个看不懂那个也弄不明白,越学问题越多,越学越没有信心。如果你觉得单片机很难,那就应该先放下单片机教材,去重温数字电路,搞清楚触发器、寄存器、门电路、COMS电路、时序逻辑和时序图、进制转换等理论知识。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再去看看单片机的结构和原理,我想你会大彻大悟,信心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