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EEPROM数据保存的若干经验总结 附带stc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7-03-25):
  因为要保存的数据可能是千变万化的,字长可能从8位到32位,其中包括char(8)、short int(16)、 int(32)、float(32),而不同数据类型在不同体系架构上字长各不相同,复杂点的甚至包括结构体Struct,
因为结构体包含数据大小未知,完成由用户定义,如果保存数据时要考虑到这么多的变化,那能把人都搞晕,因此设计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数据保存机制就很好了,好比是复杂平台中的数据串行化保存。
在单片机里面不可能实现这么高级的技术,但是也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技巧实现类似功能,方式就是通过联合体来保存,比如下面所示

        struct         e2prom_data
        {
        char TEM_compensate;
        unsigned int sterilization_temperature[10];//0.1
        unsigned char sterilization_time_min[10];
        unsigned char exhaust_times;
        unsigned char prebalance_time_min;
        };

union sector
{
        struct e2prom_data sterlization_data;
        unsigned char storage[ sizeof(struct e2prom_data) ];
} e2prom;

   联合sector代表实际的扇区,大小不能超过扇区大小,而上面的结构体就用来保存真正要用到的变量,然后通过联合体sector里面的unsigned char storage,统一转换成1个字节来保存实际数据,极其方便。
而要读取数据的时候可以通过下面的  void read_sector(char secn)函数来统一操作,把数据统一读取到内存中,确认保存后再通过void write_sector(char secn)统一保存。
效率很高,用内存来缓存数据,可以减小EEPROM擦写次数,提高寿命。
void read_sector(char secn)
{
          int i;
        int E2prom_sector_start_addr=(secn-1)*512;
        for(i=0;i< sizeof(struct        e2prom_data);i++)
        {
        e2prom.storage[i]=Byte_Read( i+ E2prom_sector_start_addr);
        }
          IAP_Disable();
}

void write_sector(char secn)
{

        int i;
        int E2prom_sector_start_addr=(secn-1)*512;

        Sector_Erase(E2prom_sector_start_addr);
        for(i=0;i< sizeof( struct         e2prom_data );i++)
        {
        Byte_Program(i + E2prom_sector_start_addr, e2prom.storage[i]);
        }
          IAP_Disable();
}

唯一不足的地方是实际数据地址是固定的,如果常年累月读写次数多了的话,EEPROM还是有可能出问题的,下一步改进的地方就是通过实际一个虚拟存储空间来延长EEPROM寿命,
实际方案是比如一个扇区是1K字节,那么把1k分成256个单元,每个单元4个字节,扇区首单元保存扇区状态,剩余255个单元作为实际存储单元,而每个存储单元又分成2+2布局,前两字节保存实际数据,后两字节保存虚拟地址,1.写入时写入数据紧跟后面写入虚地址VirtAddVarTab(0<=i<NumbOfVar)
2.每个Page第一个地址写入该页状态(Earse,Reveice,Vild)

相同地址再次写入时不会把上次写的擦掉,而是在模拟EEPROM区尾部未写过的地方再次写入数据、虚地址,
3、 读的时候是从尾部开始匹配地址,也就是读取最后一次写的内容。
4、模拟EEPROM区分为2页,如果一页满了把这一页内地址不重复的数据复制到另一页后擦除,2页交替使用。

一个代码: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uchar a_a;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断码

uchar dis_smg[8]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1 = P3^4;            //数码管位选定义
sbit smg_we2 = P3^5;
sbit smg_we3 = P3^6;
sbit smg_we4 = P3^7;

sbit c_send   = P3^2;                //超声波发射
sbit c_recive = P3^3;                //超声波接收

sbit beep = P2^3;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bit flag_300ms ;

long distance;                //距离
uint set_d;                    //距离
uchar flag_csb_juli;    //超声波超出量程
uint  flag_time0;       //用来保存定时器0的时候的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处理距离函数****************************/
void smg_display()
{
        dis_smg[0] = smg_du[distance % 10];
        dis_smg[1] = smg_du[distance / 10 % 10];
        dis_smg[2] = smg_du[distance / 100 % 10] & 0xdf; ;
}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EA = 0;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EA  = 1;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EA  = 0;
//         SectorErase(byte_addr);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EA =1;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01, set_d / 256);
        byte_write(0x2058,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set_d  = byte_read(0x2001);
        set_d <<= 8;
        set_d  |= byte_read(0x2000);
        a_a      = byte_read(0x2058);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set_d = 5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2 |= 0x07;
        if((P2 & 0x07) != 0x07)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07) != 0x07)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07)
                        {
                                case 0x06: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05: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3: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3;                //只显示3位数码管
                }
                if(menu_1 == 1)
                {
                        smg_i = 4;           //只显示4位数码管
                }
        }
        if(menu_1 == 1)                        //设置报警
        {
                if(key_can == 2)
                {
                        set_d ++ ;                //加1
                        if(set_d > 400)
                                set_d = 400;
                }
                if(key_can == 3)
                {
                        set_d -- ;                //减1
                        if(set_d <= 1)
                                set_d = 1;
                }
                dis_smg[0] = smg_du[set_d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set_d / 10 % 10] ;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set_d / 100 % 10] & 0xdf ;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0;                //a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distance <= set_d)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value = 0;
                beep = 1;                //取消报警
        }
}

/***********************数码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smg_we_switch(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
{
        _nop_();                            //执行一条_nop_()指令就是1u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超声波测距程序*****************************/
void send_wave()
{
        c_send = 1;                           //10us的高电平触发
        delay();
        c_send = 0;
        TH0 = 0;                          //给定时器0清零
        TL0 = 0;
        TR0 = 0;                                  //关定时器0定时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零时等待
        TR0=1;
        while(c_recive)                      //当c_recive为1计数并等待
        {
                flag_time0 = TH0 * 256 + TL0;
                if((flag_time0 > 40000))      //当超声波超过测量范围时,显示3个888
                {
                        TR0 = 0;
                        flag_csb_juli = 2;
                        distance = 888;
                        break ;
                }
                else
                {
                        flag_csb_juli = 1;
                }
        }
        if(flag_csb_juli == 1)
        {
                TR0=0;                                                         //关定时器0定时
                distance =flag_time0;                         //读出定时器0的时间
                distance *= 0.017;               // 0.017 = 340M / 2 = 170M = 0.017M 算出来是米
                if((distance > 500))                                 //距离 = 速度 * 时间
                {
                        distance = 888;                                 //如果大于3.8m就超出超声波的量程
                }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0;                  //关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允许定时器1定时
}

/***************主函数*****************/
void main()
{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5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smg_display();        //处理距离显示函数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while(1)
        {
                if(flag_300ms == 1)
                {
                        flag_300ms = 0;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beep == 1)
                                send_wave();        //测距离函数
                        if(menu_1 == 0)
                                smg_display();         //处理距离显示函数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 10)
                {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1 = 0xf8;
        TL1 = 0x30;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value++;
        if(value >= 15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

网友A(2018-08-21):
不错代码非常好谢谢

网友B(2018-11-07):
这个方法律很像STM32用FLSH模拟EEPROM!很好!

网友C(2019-01-09):
这个厉害了,学习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