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LED灯带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研究单片机控制ws2812b灯带 我用的是1T的单片机STC12c2052AD  晶振11.0592M
但是控制有问题 我想亮10个灯 但是只亮一个 颜色还不对  有了解的大神吗  指导一下 感激之至
资料如下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in=P3^5;      //数据端口

uchar bdata LED_DAT;
sbit bit0 = LED_DAT^0;
sbit bit1 = LED_DAT^1;
sbit bit2 = LED_DAT^2;
sbit bit3 = LED_DAT^3;
sbit bit4 = LED_DAT^4;
sbit bit5 = LED_DAT^5;
sbit bit6 = LED_DAT^6;
sbit bit7 = LED_DAT^7;

uchar RR,GG,BB;

void delayus(uchar z)
{
        uchar i;
        for (i=0;i<z;i++)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CODE1()
{
        Din= 1;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in= 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CODE0()
{
        Din= 1;_nop_();_nop_();_nop_();_nop_();
        Din= 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void Reset()
{
  Din = 0;
  delayus(60);
}

void SendData()
{
  LED_DAT = GG;
        if(bit7==1) {CODE1();} else {CODE0();}
        if(bit6==1) {CODE1();} else {CODE0();}
        if(bit5==1) {CODE1();} else {CODE0();}
        if(bit4==1) {CODE1();} else {CODE0();}
        if(bit3==1) {CODE1();} else {CODE0();}
        if(bit2==1) {CODE1();} else {CODE0();}
        if(bit1==1) {CODE1();} else {CODE0();}
        if(bit0==1) {CODE1();} else {CODE0();}
  LED_DAT = RR;
        if(bit7==1) {CODE1();} else {CODE0();}
        if(bit6==1) {CODE1();} else {CODE0();}
        if(bit5==1) {CODE1();} else {CODE0();}
        if(bit4==1) {CODE1();} else {CODE0();}
        if(bit3==1) {CODE1();} else {CODE0();}
        if(bit2==1) {CODE1();} else {CODE0();}
        if(bit1==1) {CODE1();} else {CODE0();}
        if(bit0==1) {CODE1();} else {CODE0();}
  LED_DAT = BB;
         if(bit7==1) {CODE1();} else {CODE0();}
         if(bit6==1) {CODE1();} else {CODE0();}
         if(bit5==1) {CODE1();} else {CODE0();}
         if(bit4==1) {CODE1();} else {CODE0();}
         if(bit3==1) {CODE1();} else {CODE0();}
         if(bit2==1) {CODE1();} else {CODE0();}
         if(bit1==1) {CODE1();} else {CODE0();}
         if(bit0==1) {CODE1();} else {CODE0();}
}

void send_string_data(uchar num)
{
        uchar i;
        for (i=0;i<num;i++)
        {
           SendData();
                   Reset()         ;
        }
}

void main()
{
  // P3M0=0x00;    //强推挽输出 可达20mA 配置P3^5口
  // P3M1=0x20;     //强推挽输出 可达20mA 配置P3^5口

看看什么地方出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A(2017-03-28):
引用 网友B:
小于 20mA ,就用强推挽输出;大于 20mA ,就另加驱动。哪怕2A、20A都可以。
什么叫单片机,单片机就是 ...

看下我那个发送数据SendData() 有问题吗 颜色控制有问题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配置P3口的话 20mA 强推挽输出也不行

小于 20mA ,就用强推挽输出;大于 20mA ,就另加驱动。哪怕2A、20A都可以。
什么叫单片机,单片机就是控制执行元件、智能控制,至于电流,那是选择执行元件的负载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与控制循环灯基本无区别,只是增大了驱动电流。

配置P3口的话 20mA 强推挽输出也不行

网友B:
与控制循环灯基本无区别,只是增大了驱动电流。

网友A:
void main()
{
  // P3M0=0x00;    //强推挽输出 配置P3^5口
  // P3M1=0x20;     //强推挽输出 配置P3^5口

   RR=25;GG=25;BB=112;   //深蓝色
   delayus(50);

   send_string_data(1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