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看懂时序图?

楼主(2017-03-26):
RT:怎么看时序图?
         一个芯片怎么看它的时序图?
       先看什么,再看什么,要注意什么?最好能举个例子,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数据线时钟线。分别看它的高低电平如何变化。

网友B:
搞清楚通信原理,然后根据跳边沿看时序图

网友C:
看时钟和数据线的高低电平,然后再程序里编写。祝你成功。

网友D:
就是看“读、写、锁存、或指令、数据”等各功能在指定的时刻,各个控制总线的电平。
这个如果需要例子来说明的话,就需要针对具体的芯片来解释。

网友E:
可以看看微机原理的书,很清楚

网友E:
可以看看微机原理

网友F:
可以参考数字电路这本书    里面有很多讲这个

网友G:
#在这里快速回复1 首先nand flash 也是一个外设,要访问他就需要片选它,所以在执行时序图上的步骤之前需要片选nand flash. 2 看后面就是安装时序图来了,看时序图! 第一步先是发送一个命令 0x00. 3 看时序图! 然后发送五个地址序列(先发送两个列地址,在发送三个行地址(即页地址)) 4 看时序图! 接着再是一个命令 0x30. 5 看时序图!  R/nB 引脚为低表示现在正忙,正在处理这些命令,那就要等待 R/nB 引脚变为高电平 6 看时序图! 这个时候就可以读数据了 7 一次读操作结束了 nand flash 暂时是不需要使用了,那么别忘了应该 取消片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