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目标未创建是什么问题?

楼主:
哪位好心人帮我看一下keil目标未创建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7-03-30):
【转载内容】这些都是小问题,在定义的时候重复定义了,因为现在代码存放在很多个文件夹中,在全部编译的时候可能变量重复定义和初始化了,解决时在头文件中的变量定义前加extern(只是变量声明不用初始化),再在调用该变量的c文件的程序之前再定义一次(注意第一个调用的c文件要负责附带初始化该变量,其他调用的c文件就不需要初始化过程),也就是只初始化一次即可,我是这么解决的,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法,求建议。

网友B:
可能是没破解吧

网友C:
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建立新的工程,每次我遇见这样的问题都是建立一个新的工程然后添加文件,就解决了。

网友D:
重复定义了,符号冲突

网友E:
C40 41 看一下定义的,

网友F(2020-04-19):
引用 网友A:
【转载内容】这些都是小问题,在定义的时候重复定义了,因为现在代码存放在很多个文件夹中,在全部编译的时 ...

怎么加

网友G:
是不是没有建工程,只有程序没有工程是不能进行编译的。或者是建了工程,但是程序保存的格式不对,没有保存成.c或者.asm文件,保存后要再添加到工程项目中才能编译。不然会提示目标未创建。要么就是程序有错误无法编译。

网友H:
1,可能是为建立工程
2,建立了工程,但是程序没有保存成.c文件

网友I:
你新建一下工程试试  或者文件命名后面加上.c

网友J:
重复定义了

网友K:
编译有错误或者有警告就不会创建HEX文件,所以下载单片机前要确定没错误甚至没警告

网友L:
关掉,重新打开工程,或者再重新建一个工程,把赛马复制粘贴

网友M: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可能在你的ds18b20.h 和 ds1302.h 中定义了某些公共变量,建议不要在 .h文件中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