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IS仿真就无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6):
ISIS仿真就无响应是什么原因???
我的仿真步骤是从ISIS文件那里打开ISIS,然后双击MCU,打开HEX文件,确定,再点击左下角的三角形仿真,然后只要在ISIS界面任意点击一下鼠标ISIS就无响应了,如果不点,就一直卡在那。
这个问题怎么破?

网友A:
LZ,咋能遇到那么多问题呢?而且问题也描述得模棱两可的,原因不止一个那人家可就不好回应了,还是为了方便楼主自己刷分而故意为之的吧

网友B(2019-03-17):
原因可能是:元件ID有冲突,或者存在不支持的字符。建议检查一下。
举2个例子:
1)你使用了4个电阻,ID分别是R1、R2、R3、R4,此时如果放置第5个电阻与前面4个ID有冲突,运行时会崩溃;
2)使用导入区域功能导入了一组电阻,但是导入之前你的设计中也存在电阻,因此软件为防止冲突将其ID修改为了"R?",所以需要手动修改其ID,否则因为ID不明确运行时崩溃。

网友C:
可能出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你仿真元器件名和代码里命名不一致、加载代码错误、或者电路图元器件选型出错,具体是什么原因,你需要仔细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