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键切换花样流水灯,用定时器作定时。求思路

楼主(2017-03-27):
大神们,可以说一下思路吗?

网友A:
那我就说一下思路吧。先定义变量num;
流灯样式放在数组内
比如:TAB1[]={0x01,....0xFF};
TAB2[]={0x04,....0xF5};
主程序做按键扫描选择那一个数组,然后if(num==0)送数组去IO脚,并且数组内容++;
定时器10MS内做计数num++,加至100后,num=0;

网友B:
可以把流灯样式数据放到EPPROM里,运行时每隔一段时间(可用定时器来实现)从EPPROM里读数据赋给IO脚。假设每种样式数据长度一致,都为L,每监听到按键按下,跳过L长度的数据后读取流灯样式数据赋给IO脚

网友C:
键控花样循环灯

实例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D:
                KK1     BIT  P1.0         KK2     BIT  P1.1         KK3     BIT  P1.2         KK4     BIT  P1.3         SD      EQU  30H         HUAY    EQU  31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1BH                                           ;T1ÖD¶Ïèë¿úμØÖ·         AJMP    CT00         ORG     0030H MAIN:   MOV     TMOD,#10H                                       ;éèÖÃT11¤×÷Ä£ê½oí1¤×÷·½ê½         MOV     TH1,#4CH                                        ;¶¨ê±Æ÷¸33õÖμ         MOV     TL1,#0B0H         MOV     IE,#88H                                         ;ÔêDíT1ÖD¶Ïoí′ò¿aÖD¶Ï         SETB    TR1                                             ;Æô¶ˉT1¶¨ê±Æ÷¿aê¼¼Æê±                 MOV     SD,#00H         MOV     HUAY,#00H                                              MOV     R2,#00                                          ;R2¸33õÖμ         MOV     R3,#20                                          ;R3¸33õÖμ         MOV     R4,#16                  SJMP        $                                               ;μè′y¶¨ê±ê±¼äμ½  CT00:   JB      KK1,LP         ACALL   DEL         JB      KK1,LP         INC     SD                 ACALL        XIAN                 ACALL        XIAN1 LP:                 ACALL   SUDU1         JNB     KK1,$         JB      KK3,LP7         ACALL   DEL         JB      KK3,LP7         INC     HUAY                 ACALL        XIAN                 ACALL        XIAN1                  LP7:                            ACALL   HUAYA1         JNB     KK3,$         JB      KK2,LP22         ACALL   DEL         JB      KK2,LP22         DEC     SD                 ACALL        XIAN                 ACALL        XIAN1 LP22:                         ACALL   SUDU2         JNB     KK2,$         JB      KK4,LP23         ACALL   DEL         JB      KK4,LP23         DEC     HUAY                 ACALL        XIAN                 ACALL        XIAN1 LP23:                    ACALL   HUAYA2         JNB     KK4,$                                                                                        DJNZ    R3,EXT                                                                                              MOV     A,R2                                                  MOVC    A,@A+DPTR                                                  MOV     P2,A                                                      CLR     A                                                                                               INC     R2                                                      MOV     A,R2                                                    MOVC    A,@A+DPTR                                                                               MOV     P0,A                                                CLR     A                                                                                                    INC     R2                                                                                                MOV     R3,#20                                                                                                    DJNZ    R4,EXT                                                   MOV     R2,#00                                               MOV     R4,#16                                                                                                    EXT:    RETI                                                HUAYA1:                         MOV     A,HUAY         CJNE    A,#00,LP8         MOV     DPTR,#TAB1                                      ;±í¸ñμØÖ·¸3¸øÖ¸Õë LP8:    CJNE    A,#01,LP9         MOV     DPTR,#TAB2                                      LP9:    CJNE    A,#02,LP10         MOV     DPTR,#TAB3                                       LP10:   CJNE    A,#03,LP11         MOV     DPTR,#TAB4                                      LP11:   CJNE    A,#04,LP12         MOV     DPTR,#TAB5                                     LP12:   CJNE    A,#05,LP13         MOV     DPTR,#TAB6                                      LP13:   CJNE    A,#06,LP14         MOV     DPTR,#TAB7                                       LP14:   CJNE    A,#07,LP15         MOV     DPTR,#TAB8                                       LP15:   CJNE    A,#08,LP16         MOV     DPTR,#TAB9                                     LP16:   CJNE    A,#09,LP17         MOV     DPTR,#TAB10                                   LP17:   CJNE    A,#10,LP18         MOV     DPTR,#TAB11                                    LP18:   CJNE    A,#11,LP19         MOV     DPTR,#TAB12                                     LP19:   CJNE    A,#12,LP20         MOV     DPTR,#TAB13                                     LP20:   CJNE    A,#13,LP21         MOV     DPTR,#TAB14                                      LP21:   CJNE    A,#14,LP50         MOV     HUAY,#00         MOV     DPTR,#TAB14                                                 LP50:   RET HUAYA2:                  MOV     A,HUAY         CJNE    A,#13,LP31         MOV     DPTR,#TAB14                                      ;±í¸ñμØÖ·¸3¸øÖ¸Õë LP31:   CJNE    A,#12,LP32         MOV     DPTR,#TAB13                                       LP32:   CJNE    A,#11,LP33         MOV     DPTR,#TAB12                                       LP33:   CJNE    A,#10,LP34         MOV     DPTR,#TAB11                                      LP34:   CJNE    A,#09,LP35         MOV     DPTR,#TAB10                                       LP35:   CJNE    A,#08,LP36         MOV     DPTR,#TAB9                                        LP36:   CJNE    A,#07,LP37         MOV     DPTR,#TAB8                                       LP37:   CJNE    A,#06,LP38         MOV     DPTR,#TAB7                                       LP38:   CJNE    A,#05,LP39         MOV     DPTR,#TAB6                                        LP39:   CJNE    A,#04,LP40         MOV     DPTR,#TAB5                                       LP40:   CJNE    A,#03,LP41         MOV     DPTR,#TAB4                                        LP41:   CJNE    A,#02,LP42         MOV     DPTR,#TAB3                                       LP42:   CJNE    A,#01,LP43         MOV     DPTR,#TAB2                                        LP43:   CJNE    A,#00,LP44         MOV     DPTR,#TAB1                                    LP44:   CJNE    A,#0FFH,LP49          MOV     HUAY,#13         MOV     DPTR,#TAB1                                                       LP49:   RET SUDU1:                         MOV     A,SD         CJNE    A,#00,LP1         MOV     TH1,#4CH         MOV     TL1,#0B0H LP1:    CJNE    A,#01,LP2         MOV     TH1,#9EH                                         ;¶¨ê±Æ÷ÖØD¸3Öμ         MOV     TL1,#58H LP2:    CJNE    A,#02,LP3         MOV     TH1,#0CFH                                              MOV     TL1,#2CH LP3:    CJNE    A,#03,LP4         MOV     TH1,#0E2H                                                MOV     TL1,#0B4H LP4:    CJNE    A,#04,LP5         MOV     TH1,#0F2H                                                MOV     TL1,#54H LP5:    CJNE    A,#05,LP6         MOV     TH1,#0FAH                                               MOV     TL1,#24H LP6:    CJNE    A,#06,LP47                   MOV     SD,#00         MOV     TH1,#0FAH                                               MOV     TL1,#24H LP47:   RET SUDU2:                     MOV     A,SD         CJNE    A,#05,LP25         MOV     TH1,#0FAH         MOV     TL1,#024H LP25:   CJNE    A,#04,LP26         MOV     TH1,#0F2H                                        ;¶¨ê±Æ÷ÖØD¸3Öμ         MOV     TL1,#54H LP26:   CJNE    A,#03,LP27         MOV     TH1,#0E2H                                              MOV     TL1,#0B4H LP27:   CJNE    A,#02,LP28         MOV     TH1,#0CFH                                                MOV     TL1,#2CH LP28:   CJNE    A,#01,LP29         MOV     TH1,#9EH                                             MOV     TL1,#58H  LP29:   CJNE    A,#00,LP30         MOV     TH1,#3CH                                             MOV     TL1,#0B0H LP30:   CJNE    A,#0FFH,LP46         MOV     SD,#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LP46:   RET  XIAN:        MOV                A,SD                 MOV                DPTR,#TAB15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ACALL         DEL                 RET XIAN1:        MOV                A,HUAY                 MOV                DPTR,#TAB15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ACALL         DEL                 RET  DEL:    MOV     R7,#04H DL1:    MOV     R6,#26H   DL0:    MOV     R5,#82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TAB1:   DB      0FEH,0FFH,0FDH,0FFH         DB      0FBH,0FFH,0F7H,0FFH                             ;á÷Ë®μÆÏòóò±í         DB      0EFH,0FFH,0DFH,0FFH         DB      0BFH,0FFH,7FH,0FFH         DB      0FFH,0FEH,0FFH,0FDH         DB      0FFH,0FBH,0FFH,0F7H         DB      0FFH,0EFH,0FFH,0DFH         DB      0FFH,0BFH,0FFH,7FH TAB2:   DB      0FFH,7FH,0FFH,0BFH         DB      0FFH,0DFH,0FFH,0EFH                             ;á÷Ë®μÆÏò×ó±í         DB      0FFH,0F7H,0FFH,0FBH         DB      0FFH,0FDH,0FFH,0FEH         DB      7FH,0FFH,0BFH,0FFH         DB      0DFH,0FFH,0EFH,0FFH         DB      0F7H,0FFH,0FBH,0FFH         DB      0FDH,0FFH,0FEH,0FFH TAB3:   DB      0FEH,0FFH,0FBH,0FFH         DB      0EFH,0FFH,0BFH,0FFH                             ;¼ä¸ôá÷Ë®μÆÏòóò±í         DB      0FFH,0FEH,0FFH,0FBH         DB      0FFH,0EFH,0FFH,0BFH TAB4:   DB      0FFH,7FH,0FFH,0BFH         DB      0FFH,0F7H,0FFH,0FBH                             ;¼ä¸ôá÷Ë®μÆÏò×ó±í         DB      7FH,0FFH,0BFH,0FFH         DB      0F7H,0FFH,0FBH,0FFH TAB5:   DB      0FEH,7FH,0FDH,0BFH         DB      0FBH,0DFH,0F7H,0EFH                             ;»¨Ñù±íò»£¬ÏòÖD¾Û£         DB      0EFH,0F7H,0DFH,0FBH         DB      0BFH,0FDH,7FH,0FEH TAB6:   DB      7FH,0FEH,0BFH,0FDH         DB      0DFH,0FBH,0EFH,0F7H                             ;»¨Ñù±í¶t£¬Ïòía颿a         DB      0F7H,0EFH,0FBH,0DFH         DB      0FDH,0BFH,0FEH,7FH     TAB7:   DB      0FEH,0FEH,0FDH,0FDH         DB      0FBH,0FBH,0F7H,0F7H                             ;»¨Ñù±íèy£¬í¬ê±ÏòóòíÆ½ø         DB      0EFH,0EFH,0DFH,0DFH         DB      0BFH,0BFH,7FH,7FH  TAB8:   DB      7FH,7FH,0BFH,0BFH         DB      0DFH,0DFH,0EFH,0EFH                             ;»¨Ñù±íËÄ£¬í¬ê±Ïò×óíÆ½ø                  DB      0F7H,0F7H,0FBH,0FBH         DB      0FDH,0FDH,0FEH,0FEH TAB9:   DB      55H,55H,0AAH,0AAH         DB      55H,55H,0AAH,0AAH                               ;»¨Ñù±íÎ壬½»ìæéá         DB      55H,55H,0AAH,0AAH         DB      55H,55H,0AAH,0AAH  TAB10: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TAB11:  DB      0CCH,0CCH,33H,33H         DB      0CCH,0CCH,33H,33H         DB      0CCH,0CCH,33H,33H         DB      0CCH,0CCH,33H,33H TAB12:  DB      66H,66H,99H,99H         DB      66H,66H,99H,99H         DB      66H,66H,99H,99H         DB      66H,66H,99H,99H TAB13:  DB      0FH,0FH,0F0H,0F0H         DB      0FH,0FH,0F0H,0F0H         DB      0FH,0FH,0F0H,0F0H         DB      0FH,0FH,0F0H,0F0H TAB14: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DB      00H,00H,0FFH,0FFH    TAB15:        DB                03H,9FH,25H,0DH,99H                 DB                49H,41H, 1FH,01H,09H           END

网友C:
键控流水循环灯

实例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网友E(2019-10-29):
用定时器定时按键控制的liush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