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定时开关电机,还要根据光照强度开关电机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7-03-27):
我做的设计要实现两种功能,一个定时开关电机,一个根据光照强度开关电机,我把这两个功能分别做出了,现在要合成一个设计发现单片机的IO口不够用了。求各位大神指导下看看这两个设计图怎么合在一起。

网友A:
用4线制驱动LCD1602,即P0口作为LCD驱动端口,DS1302和2003共享P2口,按键和ADC共享P3

网友B:
解码器拓展io口

网友C:
加光敏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线制驱动LCD1602,即P0口作为LCD驱动端口,DS1302和2003共享P2口,按键和ADC共享P3

那我可以用AD0832来代替AD0809吗 这样可以IO口 就不少了

网友D:
加光敏电阻吧  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用AD0832来代替AD0809吗 这样可以IO口 就不少了

你数据采集路数够就行,你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据采集路数够就行,你根据需要选择

我就采集一路,就是根据光照强度的不同改变电压,然后转换成数字信号去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数据采集路数够就行,你根据需要选择

我想问一下 AD0809输出的数据和AD0832输出的数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 AD0809输出的数据和AD0832输出的数据有什么区别吗?

木有区别,前者采集路数更多,后者只有2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区别,前者采集路数更多,后者只有2路

那您能帮我看下我的转换程序哪里出错了吗http://www.51hei.com/bbs/dpj-80053-1.html

网友E(2017-12-26):
老哥,请问一下你做得定时开关电机,用的是五线四路的步进电机吗?   有程序吗,可以发我一下?  Q1796040395